台达PLCES系列延时程序如何加减法

楼主(2011-10-13):
如何使用2个按钮设置延时程序的延时时间长短 一个按钮加时间一个按钮减时间

网友A:
先设计个时间继电器的程序,定时用D来做,不用常数。通过按钮加减D的数据就可以了。例如:

LD M0

TMR T0 D0

LDP X1                        //减时间

SUB D0 K1 D0

LDP X2                          //加时间

ADD D0 K1 D0

但要保证D0要在一个范围内,比如1000s>D0>0s

网友B:
用按钮持续按下的时间修改时间,或者按钮按下的次数修改时间;
方法可参考楼上的。

网友C:
嗯,朱工的方法对的,

网友D:
可以使用示教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