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带有恒压供水的国产变频器型号

楼主(2011-10-13):
1.1kw的水泵,要配国产变频器并且带有恒压供水的功能,能接压力传感器。请问哪家的变频器有这个功能。谢谢。

网友A:
康沃变频器,伟创变频器等等 全部都可以的。

网友B:
英威腾、江阴产的三肯都有,见过别人用过。

网友C:
现在好多变频器支持,台达 普传 康沃, 英威腾等都可以

网友D:
安邦信,基本上都可以的。

网友E(2011-12-13):
把压力信号变成0--10v或4-20mA接进变频器设定好参数就行,国产的变频器一般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F:
BDF系列的变频器直接连接压力传感器,不用转换就可做恒压供水,也不用设置,因为这是一款水泵专用 的变频器

网友G:
我是ACI变频器的,你所需的产品任何品牌的变频器都可以采用。你只要注意你所使用的压力传感器模拟量输出是电压型还是电流型就行了!

网友H(2017-05-04):
一般变频器都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不知道对品牌和价格有什么要求?

网友I(2017-12-01):
英威腾变频器GD300-16,暖通恒压供水专用变频器,需要试用下吗?

欢迎来电:13246710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