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台达变频器能替代安川变频器吗?

楼主(2011-10-13):
我这有台设备,马达是变频控制,均由电脑控制启动和停止及设置参数.电脑与变频器之间有一个RS232/485转换模块.再由模块输出给安装在安川VS mini J7系列(型号CIMR-J7AAB0P4)变频器上的MEMOBUS通信单元SI-485/J7(型号J1000)上,进行电脑和变频器通讯,来达到控制马达的目的.因安川变频器不是很好购买.现想改造.改用台达变频器.请问各位自动化专家,我需要怎么做?我需要购买台达变频器以外,还需要购买啥通讯用单元吗?通讯控制线怎么接线? 谢谢! 也可将你的建议发至我的邮箱:
Daniel.zhu@salcomp.com

网友A:
台达变频器有调试软件,可以通过485通讯与电脑连接,控制变频器

网友B:
这里面需要考虑你的上位机使用的是何种软件?比如是组态软件,可能需要有对应的驱动才行,否则不能直接替代;另外还有就是你的安川变频器是否有特殊应用,台达是否可以完全兼容也得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