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的,plsv指令,Y没输出??

楼主(2011-10-13):
哪里设置错了吗?
plsv k5000 y2 y5 ,,,,,y5是方向 ,

网友A:
方便的话,把你的程序;做成图片,贴在上面,这样写没有人能给你说的啊!

网友B:
y2那位置只能是y0或y1

网友C:
PLSV的脉冲输出仅能为Y0或Y1。该指令在输出过程中可以改变脉冲频率,很好用的。指令驱动接点变为OFF后,在脉冲输出中标志(Y0:[M8147],Y1:[M8148])处于ON时,将不接受指令的两次驱动。

网友D:
这个指令,千万不要有双线圈输出,先检查这项。

网友E:
是啊,楼上说的是对的,用前请仔细看指令及其说明。

网友F:
如果你是FX3U或是FXG 40点60点的可以用Y2

网友G:
空指令扫描一次看看

网友H:
Y2是没有定位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