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选型常见问题分析

楼主(2011-10-13):
                                                                 西门子PLC选型常见问题分析

      西门子PLC按照小型、中型、大型分为三种,依次为:S7-20,S7-300,S7-400系列,近年来又开发出LOGO!系列,西门子PLC的选型与一般PLC选型原则无异。

一、输入输出(I/O)点数的估算
二、存储器容量的估算
三、控制功能的选择
四、机型的选择

1、200PLC的处理器是多少位的

S7-200 CPU的中央处理芯片数据长度为32位.从CPU累加器AC0/AC1/AC2/AC3的数据长度也可以看出.

2、如何进行S7-200的电源需求与计算

S7-200 CPU模块提供5VDC和24VDC电源:

当有扩展模块时CPU通过I/O总线为其提供5V电源,所有扩展模块的5V电源消耗之和不能超过该CPU提供的电源额定.若不够用不能外接5V电源.每个CPU都有一个24VDC传感器电源,它为本机输入点和扩展模块输入点及扩展模块继电器线圈提供24VDC.如果电源要求超出了CPU模块的电源定额,你可以增加一个外部24VDC电源来提供给扩展模块.所谓电源计算,就是用CPU所能提供的电源容量,减去各模块所需要的电源消耗量.

注意:

EM277模块本身不需要24VDC电源,这个电源是专供通讯端口用的.24VDC电源需求取决于通讯端口上的负载大小.
CPU上的通讯口,可以连接PC/PPI电缆和TD 200并为它们供电,此电源消耗已经不必再纳入计算.

3、200PLC能在零下20度工作吗
S7-200的工作环境要求为:

0°C-55°C,水平安装
0°C-45°C,垂直安装
相对湿度95%,不结露

西门子还提供S7-200的宽温度范围产品(SIPLUS S7-200):

工作温度范围:-25°C-+70°C
相对湿度:55°C时98%,70°C时45%
其他参数与普通S7-200产品相同
S7-200的宽温型产品,每种都有其单独的订货号,可以到SIPLUS产品主页查询.
如果没有找到,则说明目前没有对应的SIPLUS产品.
文本和图形显示面板没有宽温型产品.
还要注意国内没有现货,如需要请和当地西门子办事处或经销商联系.

4、数字量输入/输出(DI/DO)响应速度有多快能作高速输入和输出吗

S7-200在CPU单元上设有硬件电路(芯片等)处理高速数字量I/O,如高速计数器(输入),高速脉冲输出.这些硬件电路在用户程序的控制下工作,可以达到很高的频率;但点数受到硬件资源的限制.

S7-200 CPU按照以下机制循环工作:

读取输入点的状态到输入映像区
执行用户程序,进行逻辑运算,得到输出信号的新状态
将输出信号写入到输出映像区
只要CPU处于运行状态,上述步骤就周而复始地执行.在第二步中,CPU也执行通讯,自检等工作.

上述三个步骤是S7-200 CPU的软件处理过程,可以认为就是程序扫描时间.

实际上,S7-200对数字量的处理速度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限制:

      输入硬件延时(从输入信号状态改变的那一刻开始,到CPU刷新输入映像区时能够识别其改变的时间)CPU的内部处理时间,包括:读取输入点的状态到输入映像区,执行用户程序,进行逻辑运算,得到输出信号的新状态将输出信号写入到输出映像,输出硬件延时(从输出缓冲区状态改变到输出点真实电平改变的时间)。上述A,B,C三段时间,就是限制PLC处理数字量响应速度的主要因素.

      一个实际的系统可能还需要考虑输入,输出器件的延时,如输出点外接的中间继电器动作时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