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人机界面常见的问题处理方法GOT-A900常见问题

楼主(2011-10-13):
                                                   三菱人机界面常见的问题处理方法GOT-A900常见问题
问:输入的文字无法正常显示的处理?
答:在画面设计软件中显示为“?”的文字和符号,在GOT 本体上也不能正常显示。如果出现像“㈱”显示为“?”的情况时,请分别输入“(”、“株”、“)”。

问:GOT上不能显示触摸开关。
答:请确认触摸开关是否按照以下方法进行了基本设定(按照以下方法设定时,不会显示触摸开关)。 以GT Designer 软件为例,在“触摸键”对话框的“基本”选项卡中:⑴“显示切换”设定是否使用了所连接CPU不能使用的软元件?(例如) 使用 A1SHCPU 时,触摸开关的分配软元件为 M3000时,不会显示触摸开关(由于A1SHCPU的软元件的可用范围为 M0-M2047、M9000-M9255,因此不能使用M3000);⑵“图形”设定是否为“基本图形”或“自由图形”?如果设定为“无”,则不也会显示触摸开关。

问:能否重叠使用多个触摸开关?
答:不能重叠使用多个触摸开关。 <补充1> 虽然不能重叠使用多个触摸开关,但是可用1个触摸开关进行多个动作(可在“触摸键”对话框的“动作”选项卡中设定多个动作(最多105个))。 <补充2> 可与触摸开关重叠使用的对象为除以下以外的对象(不能与触摸开关重叠使用的对象):触摸开关、数值输入、ASCⅡ输入。

问:① 用户是否可以自由使用 GOT 的内部软元件 GD/GB?② 将 GOT 的电源关闭后再启动时,GOT 内部软元件的内容会怎样?
答:① 用户可以自由使用 GOT 的内部软元件GD(GOT内部字软元件)/ GB(GOT内部位软元件)。但是,以下几款GOT(A985/A97□/A960GOT)背面的输出端子(OUTPUT)与GB1联动,当使用该外部输出时,则不能使用GB1,故请对此加以注意,除此之外皆可自由使用。② GOT 的电源关闭后再启动时,GD的值全部变为“0(零)”,GB全部变为“OFF”。

问:后缀名为 .gtd 的画面数据应该用哪种软件打开?
答:应该使用 GT Designer2 软件来打开。GT Designer2画面设计软件是针对三菱GOT900系列人机界面产品的最新版作图软件,在前不久该软件刚刚推出了中文版。它可以兼容此前FX-PCS-DU/WIN软件(仅适用于GOT-F900系列)以及GT Designer软件(适用于GOT-A900系列和GOT-F900系列)的画面数据。

问:如何在GT Designer2中更改触摸开关的触摸有效区域?
答:单击选中触摸开关,点击鼠标右键,选择“2重焦点模式有效”。即可更改触摸开关的触摸有效区域。< 附注 > 在以前的软件(GT Designer)中,可以通过双击触摸开关的左上角即可调整触摸有效区域。

问:GT Designer2中创建完对象以后光标仍然保持 + 而且如果连续点击鼠标,对象会被连续创建,如何才能让光标恢复显示?
答:当创建完一个对象以后,点击鼠标右键或者按下键盘上的ESC键可以将光标恢复成 ,如果希望光标保持显示为箭头的形状,可以选择“工程”菜单/“绘图环境”并在“操作”选项卡中勾选“解除工具的选择状态”项

问:GT Designer2上为何不能选择工具栏里的图标?
答:只需初始化工具栏即可正常显示工具栏(图标)。在GT Designer2软件中选择“工程”菜单/“绘图环境”,并点击“工具栏”选项卡中的“全部复位”按钮。
问:GOT时钟数据的更新时间。
答:由于A900GOT本身并无时钟数据。在打开GOT 电源时,将会从可编程控制器 CPU 中读取时钟数据。根据该数据,更新 GOT 内部的时钟数据。此后,每隔1小时读取一次可编程控制器中的时钟数据,并修正时钟数据(用户不能设置时钟数据的更新时间)。

问:GOT每隔1小时或在接通电源时,读取可编程控制器中的时钟数据,如果使用GOT背面的复位开关,GOT也能读取到可编程控制器中的时钟数据吗?
答:按下GOT背面的复位(RESET)开关时,GOT也会读取时钟数据。由于按下复位开关时GOT本身会重新启动,所以将从所连接的PLC中读取此时的时钟数据。

问:在可编程控制器 CPU 上连接1台 GOT。可编程控制器 CPU 侧,虽然已更改了时钟数据,但是未反映在GOT的时钟显示上。应该如何更新时钟显示?
答:GOT 在接通电源时,会读取可编程控制器CPU的时钟数据。之后,每隔1小时校准一次。因此,即使更改可编程控制器CPU的时钟数据,GOT的时钟显示最长在1小时内不会有改变。强制更改GOT的时钟显示时,需重新接通GOT的电源。此外,不能更改GOT的时钟数据校准间隔(时间)。此外,通过GOT的【实用菜单】-【TIME SET】可将可编程控制器CPU的时钟数据变更为所设置的值并更新GOT的时钟显示。< 附注 > 通过同时按下画面的左上角和右上角,会出现【实用菜单(UTILITY MEN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