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plc上怎么统计流量?

楼主(2011-10-13):
老师:

          您好,现有带数显的流量计一台带4-20mA输出,可以显示实时流速m3/h和总流量,现在我想用PLC编程后显示的数值和流量计显示的一样,我该怎么做?需要哪些参数?

网友A:
可以通过模拟量转换程序来实现该功能,具体来说你要知道流量及所要测量的量程,然后在程序中做一个累加就可以实现。

网友B(2012-01-04):
各位大侠 我第一次用GEPLC ,想请教GEPLC有没有现成的模拟量读入块啊 多谢指教

网友C(2012-03-12):
模拟量输入模块IC695ALG600便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第一次用GEPLC ,想请教GEPLC有没有现成的模拟量读入块啊 多谢指教

有,但是用的比较少,自己写一个吧,我在前面发了模拟量转换的梯形图,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E:
不需要编程序,在模拟量模块硬件配置的时候,你把读入的4-20mA的值,他的工程值(engineering unit)配置成对应的流量的量程,PLC对应内存里面的数值就是流量的值,而不是4-20的数值,很简单的。你在硬件配置的那一栏逐项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