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维修案例

楼主(2011-10-14):
1、西门子 MDV 55KW/380V变频器

【故障现象】 变频器内部短路打火,烧外部熔断丝。

【故障分析】拆机后,经测试IGBT三个模块均炸裂,驱动电路原器件烧毁严重,该台变频器运行期限在7年左右,驱动电路元器件老化严重,驱动电路器件短路故障引起IGBT短路故障,爆外部熔断丝。

【故障处理】 更换驱动电路被烧毁的元器件及驱动电路所有电容,更换IGBT模块后,变频器恢复正常运行。

2、西门子6SE7018过电流维修

【故障现象】 变频器通电后显示正常,但如果启动,显示“F026”过电流保护。

【故障分析】查变频器使用手册,可知显示为过电流或者变频器对地漏电,逐个检查主回路器件,并加电测试没有发现问题,检查驱动电路和驱动IGBT也正常,三相对地绝缘也没有问题,最后怀疑电流互感器有问题,但换上三个新的,故障依旧,给三个电流互感器的辅助电源正负15V也正常,则问题只能在电流检测放大处理那部分了。重新检查运放TL084器件,发现一个回路输出不正常,检查外围元器件没有发现问题,只能是TL084有问题。

【故障处理】 更换TL084,重新启动,变频器恢复正常运行。

3、西门子6SE7018欠电压维修

【故障现象】 变频器上电显示故障代码为F002,为欠电压报警。

【故障分析】由于该系列变频器直流电压采样直接从电阻上采样,经查扳子两边采样电阻,发现其中一颗采样电阻阻值有300K→10M,压降增大,就出在这颗电阻上,采样电阻变值导致欠电压F002报警。

【故障处理】 更换变值取样电阻,重新启动变频器,欠电压故障报警消除。变频器恢复正常运行。

                                                                                           杭州高飞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维修技术中心   报修热线:0571-88212471

网友A(2011-12-21):
编码器 手轮 手提盒 厂家直销。www.shop2008.taobao.com QQ:762783913 微博地址:http://t.qq.com/encoder2011 大家可以收听我的微博,我会每天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