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板流量计下雨天波动问题,求助高手解答

楼主(2011-10-14):
我装置现有1台ROSEMOUNT 3051型差压流量计,取压件为孔板,蒸汽压力为9.81MPA,

(1) 表的量程为0-20kpa,在正常时。差压为6.5kpa(75t/h左右),当下雨时;差压为13kpa(140t/h左右)。

(2) 导压管距凝液罐高度为3m左右,间距为1.4m左右,表距凝液罐高度为1.2m左右。

(3) 初步怀疑为下雨对导压管影响,现对导压管、冷凝罐都做保温处理,外包铝皮(除一次取压阀外);表处于保温箱内,也就是说该 表所处外界部分均有保温。

(4) 附图,为昨晚下雨时该表的趋势图,绿色为当时蒸汽压力,蓝色为流量。

希望哪位高手能帮我分析一下该表出现该问题的原因,因为每次下雨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谢谢先

综合大家给我的提示,现补充一下三点,供大家参考:

1、电缆从控制室到中间接线箱,再到变送器表头,电缆无破皮及磨损情况;且中间接线箱无进水情况;

2、变送器的保温箱中,电缆是从底部穿入,无进水现象。

3、值得注意的是,该表低压端的冷凝罐式热地,并且烫手,温度在100度以上,现用保温棉包住。

希望大家能给我更好的建议,以便尽快解决该问题。

网友A:
偶怀疑问题不是引压管,而是电路处理部分。引压管是应该保温不假,但是保温的原因不是防止雨水,下阵雨就出现影响,这个孔板还是不用为好。

偶怀疑问题处在穿线管中电缆是否有接头或者绝缘损坏部分,下雨天雨水进入穿线管导致线缆信号线出现短路或者对地泄流现象,再者看看变送器内部是否有水,有可能水已经沿着防爆软管进入变送器内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偶怀疑问题不是引压管,而是电路处理部分。引压管是应该保温不假,但是保温的原因不是防止雨水,下阵雨就出现影响,这个孔板还是不用为好。

偶怀疑问题处在穿线管中电缆是否有接头或者绝缘损坏部分,下雨天雨水进入穿线管导致线缆信号线出现短路或者对地泄流现象,再者看看变送器内部是否有水,有可能水已经沿着防爆软管进入变送器内部。

对,是漏电。

网友C:
我怀疑是测量系统的问题。现场的描述“导压管距凝液罐高度为3m左右,间距为1.4m左右,表距凝液罐高度为1.2m左右。 ”。用孔板测量蒸汽流量时,必须解决蒸汽冷凝液的等液位问题,以消除冷凝液位的高低对测量精度的影响。常用的接法是取压点从节流装置的水平位置接出,并分别安装凝液罐。这样,两根导压管内部都充满了冷凝液,而且液位一样高,从而实现了差压△p的准确测量。如果没有按正确的方法安装凝液罐,一旦环境因素变化时,会导致测量不准。

另:如怀疑变送器进水导致测量不准的话,可安装仪表保护箱,仪表电缆从保护箱下部进保护箱,这样可以避免雨水对变送器的影响。

网友D:
1、楼上舌两个凝液罐中,液位一样高,那怕是想当然呢~~~~~~~~~

      俄看木必要搞那嘛复杂

      与水平面夹角15°~30°倾斜向下引压一小段,再变水平一小段,这样两引压管中液位,想不相等,还真难

      呵呵

2、jiao首长讲滴好,可能是电气部分有麻达,,,

      俄也怀疑是表计壳壳进水受潮,,,不妨将表计开盖放60℃烘箱中,烘上4小时8小时试活一哈

楼主:
对:jiaoanpeng 关于

偶怀疑问题不是引压管,而是电路处理部分。引压管是应该保温不假,但是保温的原因不是防止雨水,下阵雨就出现影响,这个孔板还是不用为好。

偶怀疑问题处在穿线管中电缆是否有接头或者绝缘损坏部分,下雨天雨水进入穿线管导致线缆信号线出现短路或者对地泄流现象,再者看看变送器内部是否有水,有可能水已经沿着防爆软管进入变送器内部。

内容的回复:

果然有高人啊,让我茅塞顿开,我先检查,完事给你回复,谢谢!

楼主:
对:怪话二王 关于

1、楼上舌两个凝液罐中,液位一样高,那怕是想当然呢~~~~~~~~~

      俄看木必要搞那嘛复杂

      与水平面夹角15°~30°倾斜向下引压一小段,再变水平一小段,这样两引压管中液位,想不相等,还真难

      呵呵

2、jiao首长讲滴好,可能是电气部分有麻达,,,

      俄也怀疑是表计壳壳进水受潮,,,不妨将表计开盖放60℃烘箱中,烘上4小时8小时试活一哈

内容的回复:

只是我们的引压管是平的,如果再查不出原因,我就改造导压管了,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E:
导压管内的水位死水,应该是常温的,不会因为下雨就影响测量,应该从电气部分找原因,检查一下变送器至信号接收处的电缆及信号接收处设备是否有问题,同时也要检查一下变送器内部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导压管内的水位死水,应该是常温的,不会因为下雨就影响测量,应该从电气部分找原因,检查一下变送器至信号接收处的电缆及信号接收处设备是否有问题,同时也要检查一下变送器内部是否有问题。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昨天我重新检查了一下,从控制室到中间接线箱再到仪表保温箱,电缆是完好无损的,也没有发现破皮或磨损的情况,安全栅跟变送器应该不会有问题。变送器的是再保温箱的。你说得导压管内的水为死水,是常温的,可我们的低压端凝液罐却是热的,并且很烫手。

楼主:
对:jiaoanpeng 关于

偶怀疑问题不是引压管,而是电路处理部分。引压管是应该保温不假,但是保温的原因不是防止雨水,下阵雨就出现影响,这个孔板还是不用为好。

偶怀疑问题处在穿线管中电缆是否有接头或者绝缘损坏部分,下雨天雨水进入穿线管导致线缆信号线出现短路或者对地泄流现象,再者看看变送器内部是否有水,有可能水已经沿着防爆软管进入变送器内部。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经我检查,1,保温箱电缆是从底部穿入的,顺电缆进水是不可能了。

2、电缆我从控制室到中间接线箱到保温箱,电缆完好,未查出有电缆破皮或磨损现象。

3、变送器在保温箱,后盖没有进水现象,也不可能进水。

内容的回复:

网友F:
   额怀疑是接地系统的问题;下雨天反映出来的压差是正常的滴。

网友D:
1、“保温箱电缆是从底部穿入的”,,,

           底部开孔,进缆处若木有锁线密封件,容易进潮气并积聚,

                  而一旦表壳密封不严,电路板等又未作防潮处理(多数厂儿怕都不做)

                          那嘛贴片元件管脚,受潮气侵蚀氧化?,,,这个事老烦人鸟,,,呵呵

2、“低压端凝液罐却是热的,并且很烫手

         烫手肯定不妥当

         扯根水管对这个罐下大雨,,, 排查一哈?,,,吼吼吼猴

楼主:
对:怪话二王 关于

1、“保温箱电缆是从底部穿入的”,,,

           底部开孔,进缆处若木有锁线密封件,容易进潮气并积聚,

                  而一旦表壳密封不严,电路板等又未作防潮处理(多数厂儿怕都不做)

                          那嘛贴片元件管脚,受潮气侵蚀氧化?,,,这个事老烦人鸟,,,呵呵

2、“低压端凝液罐却是热的,并且很烫手

         烫手肯定不妥当

         扯根水管对这个罐下大雨,,, 排查一哈?,,,吼吼吼猴

1、表内部已经价差了,接线端子无松动等明显锈蚀迹象,因密封后盖严实,内部与新表一样。

2、浇水因为在高空,不现实,以前怀疑是冷凝罐遇水的原因,所以对其做了保温防护,结果上次一下雨,还是同样问题。

其实我还是同意你上次提到过的为电路出了问题,可检查没有发现问题。很棘手的,希望能再给我点提示,谢谢

内容的回复:

网友D:
1、呵呵呵

2、不管是不是冷凝罐的问题,热得烫手要不得,,,这个事还得整爎扎,才中鸟

3、有病乱投医

       ① 电路板上,要是贴片元件用多咧,眼见为虚,,,还是把表计,放烘箱里烘烘看~~~~~~~~

       ② 下雨打雷,测值再跑高滴话,,给表计断电寻寻病

                   也就是看看测值,是不是每次上电,会有明显差异

                           由于电源不干净,尤其是开关电源,引入测量误差滴事,04年搞个产品时,曾遇到过一回

       ③  断电若不成,换电源,,,预备两节电池,一节9V一节15V,串联给表计供电,看看测值能不能恢复

4、 若还不成,俄就只能静候,静候你报来排查结果,长点功夫见识鸟~~~~~~~~~~~~~

网友G:
1、可以用FLUKE754这类的过程检测仪表现场供电试试

2、怀疑排污或防空的阀有泄漏

网友A:
这个问题怪了,孔板差压式的测量对于下雨这种天气是不敏感的,这个偶也头次听说。

是否是两个凝液罐位置不同比如一个下雨能够淋雨或者被水淋湿(正压侧),另一个凝液罐则淋不到水导致量凝液罐温度不同产生冷凝液位不同导致的误差。

网友A:
偶感觉不管怎样,要把引压管内的冷凝水排放一下,因为长时间受引压管的作用,其冷凝水会变脏,方法就是把量引压管排污阀打开彻底排放,知道有蒸汽排除,如果引压管较脏可以用蒸汽多吹扫几分钟,然后关闭排污阀一段时间后受大气环境散热量凝液罐会自动产生冷凝液。

楼主:
对:怪话二王 关于

1、呵呵呵

2、不管是不是冷凝罐的问题,热得烫手要不得,,,这个事还得整爎扎,才中鸟

3、有病乱投医

       ① 电路板上,要是贴片元件用多咧,眼见为虚,,,还是把表计,放烘箱里烘烘看~~~~~~~~

       ② 下雨打雷,测值再跑高滴话,,给表计断电寻寻病

                   也就是看看测值,是不是每次上电,会有明显差异

                           由于电源不干净,尤其是开关电源,引入测量误差滴事,04年搞个产品时,曾遇到过一回

       ③  断电若不成,换电源,,,预备两节电池,一节9V一节15V,串联给表计供电,看看测值能不能恢复

4、 若还不成,俄就只能静候,静候你报来排查结果,长点功夫见识鸟~~~~~~~~~~~~~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的回复,这样,等下次下雨了我就试试你的方法,直接用信号发生器送电,测试一下看是不是供电回路有问题,如不能解决,至少能减少一个怀疑的对象,等我的消息。

楼主:
对:孜然 关于

1、可以用FLUKE754这类的过程检测仪表现场供电试试

2、怀疑排污或防空的阀有泄漏

2、排污阀和放空阀已经检查过了,没有泄露或者堵塞的情况,其实在不下雨的时候使用正常这点就应该能看出来。谢谢你的回复

内容的回复:

1、这个我下次下雨时准备用信号发生器送电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偶感觉不管怎样,要把引压管内的冷凝水排放一下,因为长时间受引压管的作用,其冷凝水会变脏,方法就是把量引压管排污阀打开彻底排放,知道有蒸汽排除,如果引压管较脏可以用蒸汽多吹扫几分钟,然后关闭排污阀一段时间后受大气环境散热量凝液罐会自动产生冷凝液。

谢谢,引压管凝液已经排放过了,还导致表停用了两天呢。里面的凝液不是很脏。

楼主:
对:jiaoanpeng 关于

这个问题怪了,孔板差压式的测量对于下雨这种天气是不敏感的,这个偶也头次听说。

是否是两个凝液罐位置不同比如一个下雨能够淋雨或者被水淋湿(正压侧),另一个凝液罐则淋不到水导致量凝液罐温度不同产生冷凝液位不同导致的误差。

这个问题是很怪,要吧我怎么上论坛找各位高人帮忙呢

其实我也怀疑是凝液罐遇水的原因,可现在从取压点开始,所有的取压管、一次阀、冷凝罐都有保温防护啊,所以这点已经可以排除了。谢谢

内容的回复:

网友H:
会不会是楼上有位仁兄说的,负压管微漏,导致负压管温度高,差压大从而导致流量大。 也不是很对,为什么只有下雨时才会这样呢?等待你的结果。

网友H:
怎么回事?浏览器死了?

网友I:
学习了,不敢班门弄斧,静候处理结果

楼主(2011-12-28):
对:鑫怡关于会不会是楼上有位仁兄说的,负压管微漏,导致负压管温度高,差压大从而导致流量大。也不是很对,为什么只有下雨时才会这样呢?等待你的结果。 内容的回复:

最近未下大雨,暂时还没有确定,等一旦确定了,立马告诉大家

楼主:
对:xinsuiwutuo关于学习了,不敢班门弄斧,静候处理结果内容的回复:

等我答复,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