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管星形接法出现故障时电流变化?

楼主(2011-10-14):
如下图:针对第二种接法,其中一相加热管某一根开路(3KW加热管为3根1KW加热管并联)变成2KW,这样三相负载不平衡,电流、电压及功率发生怎样变化?

楼主:
图太大看不见,难怪没有人回复,抱歉!

网友A:
第一种电流却一相,电压不变,功率为正常时的三分之二。第二种电流降为二分之根号三的电流,电压也降为二分之根号三的电压,功率降为正常时候的二分之一

楼主:
我说的是某一相中开路一条发热管,如:3KW为3条加热管并联而成,那么开路一条就变成2KW,(加热管为AC220V/1KW),这样第二种接法与第一种接法电流、功率变化比较

楼主:
电阻Y形接法不接零线,当阻值不一样时(不对称)则每相电流变化、功率变化,谁有这个公式拿出来讨论一下!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来支持我啊!

网友A:
方式一少一根发热管就是两根并联接在220V中使用,方式二就是两根发热管串联后接在380V中使用。

楼主:
第二种方式比较难算要牵扯到函数的,不是简单的串并联关系!就是我不会算,呵呵呵

楼主:
怎么没有人来讲一下?

网友B:
呵呵 电工学那书上有啊 我只知道一根坏掉,另俩跟很快就会坏

网友C:
第一种方法不会对加热管造成伤害,只是电流发生变化,功率变小而已,

第二种会造成相不平衡,时间长烧加热管

网友D:
1,你这加热管完全是两种相同的吗?现以相同的分析,图一可认为是单相电源工作,图二为三相电源工作

2,图一:某相加热管开路的话,因 I=U/R 开路时R=0、只是这相线电流,功率全几乎为“0”,P=P1+P2+P3得知总功率小1/3,每根管上电压不变还是 220VAC,但因是有中间性线,另二根的都工作正常,其每相工作电流、电压及功率不会发生变化。

3,图二:某相加热管开路的话,电流、电压及功率发生怎样变化有区别,I1+I2+I3=I零=0 ,虽说是星形连接,但因没中性线,成为串接,线电流 I=U/R=380/(R1+R2),P=根号3 U I

楼主:
很抱歉!

我的图表达不清楚,3KW的加热器是由3根1KW的加热管并联而成,我所说的是某一条加热管开路,不是3根全部断开而是其中有一根断开,那就变成2KW,这样三相负载就不平衡啦!这样的情况下电流、电压、功率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