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的用电器从380V的电源上接

楼主(2011-10-14):
有一使用220V的用电器,使用三相电,一端接零线,另一端可以随便接吗?

网友A:
零线必须可靠!

网友B:
“有一使用220V的用电器,使用三相电,一端接零线,另一端可以随便接吗? ”

1、另一端可以随便接任何一个相线;

2、如果用电器前边有漏电保护器或者漏电断路器,那只能接通过漏电保护器的零线、相线;

楼主:
谢谢啦,我们公司有次接好线之后跳电了,老师傅说是相序错了,所以有点疑问。

网友C:
1, 相线当然可以随便接啦,但零线一定要接好

2,跳电?相序接错引起???220V还有相序??

网友D:
会烧掉电源的

网友E:
可以随便接。。。。。。

网友F:
楼主说的应该是三相220v的用电设备吧?是不可以,应该加一台降压变压器,将三相380v变为三相220v再使用。

网友G:
另一端可以随便接任何一个相线可以的。

网友H:
一端接零线,另一端可以随便接

网友I:
一火一零接好就行了

网友J(2016-11-10):
引用 网友I:
一火一零接好就行了

我昨天接洗手间指示牌220v的昨天接上去的时候很亮      今天去看了一下很暗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