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440的参数P734为什么找不到

楼主(2011-10-14):
大家好,请问西门子变频器440的参数P734为什么找不到, 要怎样才能找到这个参数

网友A:
好像没这个参数,或者说这个参数是不针对用户的

网友B:
这个貌似属于通讯参数设定,是传动反馈到PLC 的通讯字设定:
P734.1=32 装置状态字1
P734.2=148 传动的速度反馈
P734.3=22 变频电流反馈
不知道440有木有,反正6SE70是有滴。怎么按出来呢?建议楼主看说明书,通讯参数怎么设定。

网友A:
楼上说的是6SE70的,而楼主说的是MM440的,二者的参数基本不一样

网友C(2012-02-06):
在440中是P2051

网友D:
权限不同,显示的参数是不一样的,改最高权限。

网友E:
一个是参数过滤在P0004中,一个是权限在P0003中,设置对了可以找到的。

网友E:
查了440手册没有P0734这个参数!

4楼说是在440中是P2051,先将说明粘下参考。

P2051【8】 CI 将 PZD发送到 CB  最小值 0.0  访问级
CStat   CT  数据类型 U32  单位 -  缺省值 52.0
参数组   通讯  使能有效 立即  快速调试 否  最大值 4000.0
将 PZD与 CB 接通
这一参数允许用户定义状态字和实际值的信号源 用于应答 PZ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