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的自动转矩补偿设定的具体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1-10-14):
我现在的设备用的台达变频器,,设定的频率在15以下,就带不动负载,但是要是15以上负载的运动速度又太快了,请问我可以通过改变变频器的自动转矩补偿参数来实现我想要的功能么

网友A:
这大概是电机扭矩无法克服轴摩擦力所致

试着提升电压以加大励磁电流来提升转矩使其转动

网友B:
台达什么型号的?把最低输出频率设置为1HZ,最低输出电压设置为额定电压除以额定频率再稍微加大一点,中间频率设置为15HZ,中间电压设置额定电压除以额定频率乘以15再加大10-20V ,以刚好能拖动为宜,注意不宜过多。自动转矩补偿设置也是可以的,以刚好能够带动负载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