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施耐德PLC的问题

楼主(2011-10-14):
140系列的数字量输入模块对交流220的点区分U,V,W相吗,我的意思是,在一组数字量输入中,可以同时存在U和V相吗。

网友A:
对交流220的点区分U,V,W相

看来楼主是打算把380V接进PLC啊。。。

网友B:
没听懂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打算把380接进plc?想搞创新啊?

网友C:
你是不是想把u相和零相接1路,v相和零相接一路,w相和零相接一路,为啥要这么做呢?

网友D:
没有看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E:
工业上用380V交流单项对地作为220V交流作为控制电源,对于相的要求只要相角一致就可以使用。

网友F:
这是个改造项目,设备的线走的很乱,能找到同相点,也有可能不是一个变压器出来的电,对于西门子我比较了解,但是这次用的是施耐德的,我想了解140DAI75300  对没组的输入点,点和点这间如果有压差,是否会对模块有影响。

网友C:
根据电路图来看,我个人觉得分组情况下可以用,也就是说不是一个变压器出来的不要接到同一个组里去

网友G:
看能不能加个隔离啊,可能会好些

网友H:
 哪个型号的?  M238吗???????

网友I(2011-11-17):
11月跳槽还赚钱拉~ #招聘#上海纯德资企业需找工作2-3年,懂PLC或者Labview其一就行,有非标测试设备搭建经历的工程师,合适者有额外跳槽金,月薪均近万,培训体系完善;管中餐,交通不收钱;进去后满一年享受10天的年假,每年增长一天。每个部门有名额入选到MBA等培训计划,请联系 QQ:2506650084

网友J:
不可以,这样如果一但有三个或两个数字量同时通时,在公共端将造成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