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么控制一个12V的灯泡

楼主(2011-10-14):
我现在有
一个FX1S的PLC
一个12V的灯泡
一个12V的电源
一个点动按钮
就这些要怎么连在一起

要求是 按下PLC 按钮X0 Y2输出灯泡亮

网友A:
没办法。

没有PLC可用的电源。

假设有电源的话,如果说用Y0或者Y1控制灯泡。那么我就有办法。

网友B:
继电器输出的;可以,PLC直接用220VAC的;

程序是很简单的

把按钮接入XO,灯泡接到Y2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