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肯VMO6-132KW变频器驱动下桥光耦A333J没有运行信号故障

楼主(2011-10-14):
请教各位老师:

接修一台三肯VMO6-132KW变频器,客户说正常使用中电机过流损坏,经确认是变频器故障所致。拿来维修。初步测量变频器的整流逆变正常,于是给变频器上380v交流电,空载试运行50HZ,用8205数字万用表测量三相输出端子对p端子直流电压296v左右,对n端子直流电压值为500v左右,三相输出端子任意两相之间的直流电压值为90v左右,依此初步判定为变频器的逆变模块驱动部分工作不正常。拆下电源驱动板和主控板,单独给驱动板上电并连接主控板,测量6路驱动光耦 A333J 的工作电源电压18v均正常,观察并测量6路驱动光耦及其外围电路元件板线等没有发现异常,试运行50HZ并测量6路光耦的58脚对67脚的运行电压(5脚8脚并联使用为内部发光二极管正极,6脚7脚并联使用为光耦内部发光二极管负极)),上桥三路光耦的运行电压均为1.5v直流,下桥三路光耦的运行电压为0v,断电检查发现6路光耦的58脚都是分别经过一个160欧姆的电阻后过排线连接去到主控板的芯片CX47104-133芯片的112  113  115  116  119  120这6个脚去了。测量主控板上这个芯片这几个脚的对地阻值正反均一致。重新给电源驱动板连接主控板后上电,运行状态下,测量主控板的运行信号给出芯片的6个脚的直流电压,给下桥三路光耦的运行信号确实没有输出电压值,试着把下桥三路信号后面的的输出回路上的160欧姆电阻断开,测量CX47104-133芯片的下桥三路运行信号引脚仍然没有输出电压,怀疑是芯片内部故障。修到这里,来请教各位老师,不知道现在的问题是出在CX47104-133的内部电路问题造成的呢,还是由于主控板的软件原因造成的? 曾试着把变频器的参数恢复出厂设定无效。请老师们帮我分析一下这个故障的根源吧,先谢过了。 QQ:78017690

楼主:
机器已经在杭州王工的知道下修好了。再次感谢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