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测速程序为什么不稳定?

楼主(2011-10-14):
用接近开关测试,电机转一圈,接近开关得2个信号,我用T37,1S取样一次,1S时间脉冲数除以2得出,每秒的转数,然后再乘以60,算出每分的转数VD908,但是监控VD908的转数不稳定,现在接有测试表一台,测试是1100转,但是PLC测出的是1060转,电机转数降到700转时,转数表显示700转,PLC测出的是720转,有点不稳定,大家看,我该怎么做才能使程序稳定可靠,测试出的转数准确呢,现在实验1000转就这样,3000转不知道又会怎样?
大家能不能给个思路,怎么做稳定可靠。说说程序怎么来写,谢谢

楼主:
大家没知道的吗?

网友A:
高速计数用中断程序准确

楼主:
试了不行,用定时中断做了,误差还是在20左右,比如测速表显示是700,PLC测的一会是690,一会是710

。老是波动,数值能稳住也行。

网友B:
不知楼主测试的电机转速是不是经常变化,能不能对2-5秒钟内的脉冲计数进行平均化处理。

网友C:
跟帖来学习一下

网友D:
你自己算一算904每变化1,会引起输出变化多少?能稳定吗?

这个不是程序问题。是数学问题。策略不对。

楼主:
怎么来做呢?

网友E:
我个人觉得你可以考虑将测试的时间加大一些,因为PLC本身具有一定的扫描周期,你所说的数值不稳定,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之前我有用过编码器测速度,当时的值也是会有一定的跳变的。

网友F:
你这是低转速,用2个脉冲信号必然有大的误差与跳到

网友G:
测试专门有策略的,有些人嗤之以鼻,但确实有策略的,网上也有相关文档下载。

网友H:
标题:西门子废旧模块不要扔哦

因维修业务需要,我公司长期现金求购西门子S7-200/S7-300/S7-400/HMI二手模块及废旧模块:
6ES7 331-7KF02-0AB0
6ES7 332-5HD01-0AB0
6ES7 322-1BL00-0AA0
6ES7 322-1BH01-0AA0
......

等型号,无论功能好坏,无论外观新旧。诚信经营,按质论价!

如您有意物尽其用,适得所偿,请与我们联系:

电话:153 0518 3450
邮箱:xinmei_tech@163.com
Q Q:157 114 620(请注明:西门子模块)

网友I(2012-02-14):
楼主能告下我QQ号吗

网友J:
在单位时间内 采样若干次取平均值,  所以 采样时间越大 速度值就越稳定,  但也带来了问题 速度实时性变差.,  例如加减速时 就很不准确;

网友I:
我试了下这个程序  监控时T37的常开点一直不通的  这怎么回事

网友K:
这能行?

高速计数不能用这里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这能行? 高速计数不能用这里

高速计数器的用法不对,  要到 初始化子程序里 M0.1 初始化高速计数器,  然后再到主程序里读取 !

网友L(2016-05-29):
主要是检测的计数不稳定,才造成了后面的数不稳定。困扰多时,但是有做单片机的测速,他们测得挺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