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5610T-S触摸屏连PLC后液位异常

楼主(2011-10-14):
PWS5610T-S触摸屏连PLC后液位异常,屏内蜂鸣器有持续影响信号。触摸屏连PLC(MODICON TSX MICRO)后,PLC采集到的水位出现异常,厂内集水井正常液位为1.99米(上位机采集值),接上屏后,上位机和显示屏对应0.68米,去掉后恢复到1.99米。消防水池水位正常3.51米,接入屏后3.16米, 取掉屏正常。厂外集水井正常。PLC和屏连笔记本都正常。还有一个异常现象是接入屏后,PLC(MODICON TSX MICRO) TER灯亮。请求高手指点。有兴趣的请联系QQ1265969313 获取 触摸屏和PLC程序,一起探讨。

楼主:
触摸屏和PLC程序下载地址115.com/file/cljtr5um

网友A:
屏内蜂鸣器响与不响应该可以设置的,一般用来当报警提示,可能你的程序有问题,应仔细检查检查各变量连接是否正确

楼主:
程序里面没做模拟量液位高报警,个人水平有限,问题一直没解决。

楼主:
万事靠自己!研究了几天,终于解决了。方法:1、显示屏参数设置里面控制区地址不设置。2、485通讯电缆通过光电隔离转换器接入。3、显示屏电源和PLC不共用24V电源,外加220VAC转24VDC开关电源。最后终于OK了,PLC采集到的模拟量正常,显示屏能正常显示,蜂鸣器无声响。希望高手能解释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B:
以前遇到过一例液位高度显示越来越小,最后变为0

台达ES2 PLC,液位是4~20mA传感器,接线300米

PLC输入端与六台变频器连接后就出现该现象,后查出是干扰导致液位高度传感器干扰,最小输出电流3mA,改用单独开关电源隔离供电后解决

网友C(2011-11-21):
1.人机控制区地址内有控制蜂鸣器的触发位。2,液位异常,应该是现场布线或电源的干扰,你做的不就是抑制干扰吗

网友D:
你通讯是否正常?

程序中地址是不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