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必须得装漏保

楼主(2011-10-14):
请问各位国家有没什么标准规定在何种情况下要装漏电保护开关?今天我们厂行政部门从外面请了一位听说是什么安全专家来检查安全,看到我们厂的情况说不安全,要求我们必须把所有微型断路器和塑壳断路器换成漏电开关,这不是糊来吗?我给他说有设备上有好多变频器,总开关不可以装漏保的,但是他就是不相信,还说什么台湾的设备都是装漏保的.真是不可理喻,但是我又不知道用什么国家的标准来说服他?我想问大家如果设备已经接地保护,象三相电机之类的要不要装漏保?我感觉是不必要,因为我以前发现很重视安全的德国,他们生产的设备在电柜内控制电机之类的也是用的微型断路器。

网友A:
你就这样对他说:按照你的理论,生产电器厂家干脆都不允许生产微型断路器和塑壳断路器,只能生产漏电开关,销售商也不允许销售微型断路器和塑壳断路器,只能销售漏电开关,因为这样不安全.

楼主:
这样说不太好吧,别人是公司外请的专家,至少得说个什么标准或者规定之类的才能说服他吧

网友B:
呵呵,1楼千万不能那么说,要是被采纳了,就麻烦了;

在1990年代推广漏电保护器时,单位上也得到过这种说法,说是设备都要装漏电保护器,但不知是开会传达的、口头说明的、还是有文件通知;私下揣测的话,当是有部门利益、商家利益在内;当然,后来没有实行。

技安部门的安全评价标准,有的地方,似与电气上的安全要求有区别;这其间,我还遇到过技安人员 对条文个人理解上的问题。也是在1990年代,在一次本行业的一位电气安全“专家”来检查时,也说了许多的不是;给我的印象是,他并没有详细了解实际情况。

漏电保护器应当有不同的类型,应当是针对有的电子电路的又有不同;许多年没有关注这些了,不知现在的产品情况如何。

楼主所说的情况,我不能给出具体的意见。

网友C:
,要求我们必须把所有微型断路器和塑壳断路器换成漏电开关,这不是糊来吗?

答:是糊来!

网友D:
          动力线路是可以不装漏电保护器的,但照明,插座必须安装。如果动力线路要装的话,可以考虑安装500MA的漏电动作电流的,因为所以变频器都是漏电的,实际上是没必要的,线路还有对地电容,动作电流过小会导致经常跳闸影响生产。不过接地一定要做好的。

楼主:
这个究竟有没个什么标准?如果电柜上有几十台变频器,装个500ma的都有可能跳闸

网友E:
这个偶不懂,不过现在所谓的专家也就是那么回事,偶厂也是每年也不知从哪里来的专家团外审好几次,而且每次专家还不是一批人,于是各说各的,不管咋地说了就得该,改来改去现在都糊涂了。这不去年专家团来了说这个现场机泵出口的压力表都必须装三针的,过后大家都每当回事,很不幸的是这次其又来啦,一看自己的意见没被采纳,这个很没面子,发火了威胁了。吓得偶们领导连忙花大价钱购买来众多三针压力表,一声令下全部换表,1000多块表啊,就是公司不疼钱,偶们也干烦了。

网友C:
1、现场设备,一般要求一闸一漏;

2、插座电路要求有漏电保护 ;

3、室内照明一般不要求漏电保护。

网友F:
固定电气设备没有强制安装漏电保护器,但必须要有良好的接地或接零保护。

移动电具是强制的

一、绝缘电阻规定

家用电器不应小于2MΩ;生产使用的一般移动电具不应小于2 MΩ;手持日用电器不应小于7 MΩ。手持电动工具,I类不应小于2 MΩ;II类不应小于7MΩ;III类不应小于1MΩ;

二、接地接零保护

日用电器的金属外壳应有接地螺钉,并可靠接地或接零,单相电器的电源线必须采用三芯“不可重接电源插头线”(三相电器应采用四芯线),长度一般不超过2m,其中黄/绿双色线为专用保护接地或接零。电源引线、插头、控制开关等均应完整无损。

三、搬动

在搬动日用电器时,必须拔脱电源插头。

四、安全要求

在潮湿、高温、可燃、易爆炸场所,或有导电尘埃的空间和导电地面,以及具有化学腐蚀气体等场所,使用的电气设备和所有移动时日用电器(除III类外)都必须加装漏电保护开关。

使用手持式电动工具还有如下安全要求:

1.         必须有控制开关并用插头插座连接,且应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GB3787-93)。

2.         手持式电动工具(除III类外)必须安装漏电保护器:

1)        在一般作业场所应尽可能使用II类工具,若使用I类工具时除应装设漏电保护器或隔离变压器外,还必须将其金属外壳进行保护接地或接零。漏电保护器的额定动作电流应不大于30mA、额定动作时间应不大于0.1s

2)        在潮湿作业场所或金属构架上等导电性能良好的作业场所,应使用II类或III类工具,严禁使用I类工具。

3)        在锅炉、金属容器、管道内等狭窄场所,应使用III类工具,或II类工具装设漏电额定动作电流不大于15mA、额定动作时间应不大于0.1s的漏电保护器。并把III类工具供特地电压的安全隔离变压器、II类工具的漏电保护器及IIIII类工具的控制箱和电源连接器等必须放在作业场所的外面,在狭窄作业场所还应有专人在外面监护。

4)        在湿热、雨雪等作业环境,应使用具有相应防护等级的工具。

3.         工具如有漏电及机械损伤,应立即断电检查及修复,调换刃具应拔脱电源插头。

4.         单相安全插座应完整无损,严禁把日用电器电源引线的线头直接插入插座孔内使用。

5.         发现电源线护套破裂、保护线脱落、插头插座裂开等,应立即按原规格更换,不得任意接长、拆除或调换。

6.         当电源离工具操作点距离较远而电源线长度不够时,应采用接线板进行连接。

7.         插头插座中的接地及在任何情况下,只能单独连接。严禁在插头或插座内用导线直接将保护线端子与中性线端子连接起来。

网友G:
楼上的说明都不错,呵呵,学习了www.hncgq.com

楼主:
这个看来真是有点麻烦,现在的专家真是砖家,一点都不考虑实际情况

网友H:
我只知道在施工现场的配电设备按GB7251.3执行,必须是漏保且是透明外壳的。

网友I:
这要分情况而论吧   比如:室内照明就不用,插座就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