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谈谈施奈德PLC使用感受吧

楼主(2011-10-15):
各位大哥大姐,进来说说使用施奈德PLC的感受吧,尤其是最近推出的PLC

网友A:
总体来说somachine用起来不大顺手,218仍处于不稳定期,没有twido稳定

网友B:
用过昆腾,没太过特别值得关注的优点。

网友C(2011-12-05):
M238,M258都不稳定,现在使用,真是痛苦,抗干扰能力差,还有时莫名其妙的死机

网友D:
micro Premium M340 Qutaum 都还可以了。

网友E(2012-02-23):
哪位大侠用过TM238 CANOPEN 通讯方式与8个伺服驱动器连接,我是初次用施耐德PLC,如果有例程发一份,O(∩_∩)O谢谢!!邮箱:pandequan@163.com

网友F:
垃圾,软件太大,不稳定,会出现让人搞不懂的问题,还是不成熟。

网友G(2012-04-16):
施耐德高级软件好像都不太好使用,我公司主用PLC就是施耐德,unity软件有许多缺陷,比如说高版本不能兼容低版本,必须在用STA格式打开等等

网友H:
不是很好使  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网友I(2012-06-01):
unity pro中定义一个数组变量,数组中的每一个变量的数据类型都必须跟定义的数组数据类型一致,感觉不太方便。

网友J:
真的觉得做的很差。但是高层要求要用,很痛苦

网友K:
对:zousx764232118关于施耐德高级软件好像都不太好使用,我公司主用PLC就是施耐德,unity软件有许多缺陷,比如说高版本不能兼容低版本,必须在用STA格式打开等等内容的、

导出.XEF的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L(2012-07-09):
我公司的PLC通信同轴电缆接头,老是接触不良。出现多次故障了。

网友M(2012-09-24):
回复内容:数组中的变量难道也可以不是同一类型??你说是说结构体吧.EDT?
引用 网友N:
pro中定义一个数组变量,数组中的每一个变量的数据类型都必须跟定义的数组数据类型一致,感觉不太方便。

网友O:
说实话somachine真的不好用,好像很多BUG的感觉,没有日系的好用。

网友P:
个人感觉:首先M218及其SoMachine在M218这个价格水平的PLC还是很好用,功能比较强大了!

原因有以下几点:

1、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对IEC6113-3的支持最好。我们可以非常大自由度的在SoMachine中采用我们熟悉或适合的五种编程语言,例如:我在写水泵程序时用的是梯形图,在写PID用的连续功能块图,在进行较为复杂的条件判断(多段曲线点的判定)采用的是结构化文本,我个人感觉非常好用,非常实用。我曾经用梯形图写过一个简单的两点确定一条直线,然后输入X求此直线的Y,这是我们常用的线性功能,您可以用梯形图试一下,再用结构化文本试一下,结构化文本仅用三行就OK了。反过来,我曾经还用过一款控制器仅支持功能块图,当我用此控制器编写较为复杂的水泵控制逻辑时有点崩溃,因为思路不同,功能块图本身不适合用于编写梯形图逻辑的控制。所以我认为,好用的、方便的PLC是在不用的应用下,提供最适合的实现控制程序的方法,而SoMachine做的挺好,况且在M218这个价格层次就可以做到,我认为很不错了。要啥自行车!

2、至于M218的稳定性,你在2011年年初是可能有点不稳定,因为刚出来,但我们2011年用了不少,还是比较稳定的,只要程序调试没有问题,还没有发现抽风的情况。至于没有Twido稳定,大哥,Twido多少年了!您如果SoMachine用熟了,回头再用Twido我相信您会崩溃的!这一点我是有感触的!

3、至于和日系的PLC比较,我个人对日系的PLC只有很粗浅的了解,我柑橘欧洲人和日本人的思路不太一样不能简单的说哪个更好用,也要看具体的应用环境和使用的PLC类型。

网友Q:
施耐德的PLC没有用过,低压产品还是很不错。

网友R:
施耐德低压产品还是比较有优待的

网友S:
我认为很不错了。要啥自行车! ,  //  啊呀 妈呀,东北口* 都出来了,

我接触的不多,只是写了一小段 M218 的程序,感觉 SoMachine 3.0 还是不错的,对IEC 6113-3 标准支持真的 很好。

还有增加了 Task  ,把程序添加在Task 中才会运行,这一点 和其他 PLC 编程软件不同。倒是和三菱的 GX wORKS2 有点类似哦

网友T:
对:张振龙关于个人感觉:首先M218及其SoMachine在M218这个价格水平的PLC还是很好用,功能比较强大了!原因有以下几点:1、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对IEC6113-3的支持最好。我们可以非常大自由度的在SoMachine中采用我们熟悉或适合的五种编程语言,例如:我在写水泵程序时用的是梯形图,在写PID用的连续功能块图,在进行较为复杂的条件判断(多段曲线点的判定)采用的是结构化文本,我个人感觉非常好用,非常实用。我曾经用梯形图写过一个简单的两点确定一条直线,然后输入X求此直线的Y,这是我们常用的线性功能,您可以用梯形图试一下,再用结构化文本试一下,结构化文本仅用三行就OK了。反过来,我曾经还用过一款控制器仅支持功能块图,当我用此控制器编写较为复杂的水泵控制逻辑时有点崩溃,因为思路不同,功能块图本身不适合用于编写梯形图逻辑的控制。所以我认为,好用的、方便的PLC是在不用的应用下,提供最适合的实现控制程序的方法,而SoMachine做的挺好,况且在M218这个价格层次就可以做到,我认为很不错了。要啥自行车!2、至于M218的稳定性,你在2011年年初是可能有点不稳定,因为刚出来,但我们2011年用了不少,还是比较稳定的,只要程序调试没有问题,还没有发现抽风的情况。至于没有Twido稳定,大哥,Twido多少年了!您如果SoMachine用熟了,回头再用Twido我相信您会崩溃的!这一点我是有感触的!3、至于和日系的PLC比较,我个人对日系的PLC只有很粗浅的了解,我柑橘欧洲人和日本人的思路不太一样不能简单的说哪个更好用,也要看具体的应用环境和使用的PLC类型。内容的回复:

怎么加你好友!!M218学习中,教教菜鸟!    先谢谢了!

网友U:
对于新出的软件我挺喜欢的,而且觉得这样的软件将是我们PLC编程的趋势,如果我们还停留在日系那种仅仅梯形图阶段,那只能说我们思想太落后了,都跟不上时代了。当时我们刚推这几款PLC的时候,一些年纪较大的工程师都说软件不好用,PLC不行,但是一些较年轻的,特别的对C有些熟悉的,都挺喜欢这软件。M218呢,本身就是国产的东西(专门为中国市场开发的东西),而M238/M258在09年就已经在法国和欧洲推行了,因为他们的相关技术文档都是09或者10年的,所以呢这两款还行,还有就是LMC058也挺不错,就是在运动控制那块功能还加强些就好,因为那块和LMC20比起来还有不足。M258/058双核,应该说在所有系列和品牌中不论内存和处理速度应该是没话说的,都有点赶上一般的电脑了(除了没硬盘)。另外编程语言多样化,支持自定义变量,自定义数据类型,程序变量自由编写,然后通过映射来对应,就算不知道它IO怎么寻址也可以编程,挺方便的,有很多有趣的功能可能我们都还没发现,慢慢用多了就会发现了。上次我给一个客户做了一个有近3千个变量的配方,采用自定义数据类型和数组几行st语言就搞定。还有他的一种面向对象的编程思维和方法我还在研究,不怎么明白,希望有知道的给说说。

网友V(2012-10-27):
对:watermelon123关于对于新出的软件我挺喜欢的,而且觉得这样的软件将是我们PLC编程的趋势,如果我们还停留在日系那种仅仅梯形图阶段,那只能说我们思想太落后了,都跟不上时代了。当时我们刚推这几款PLC的时候,一些年纪较大的工程师都说软件不好用,PLC不行,但是一些较年轻的,特别的对C有些熟悉的,都挺喜欢这软件。M218呢,本身就是国产的东西(专门为中国市场开发的东西),而M238/M258在09年就已经在法国和欧洲推行了,因为他们的相关技术文档都是09或者10年的,所以呢这两款还行,还有就是LMC058也挺不错,就是在运动控制那块功能还加强些就好,因为那块和LMC20比起来还有不足。M258/058双核,应该说在所有系列和品牌中不论内存和处理速度应该是没话说的,都有点赶上一般的电脑了(除了没硬盘)。另外编程语言多样化,支持自定义变量,自定义数据类型,程序变量自由编写,然后通过映射来对应,就算不知道它IO怎么寻址也可以编程,挺方便的,有很多有趣的功能可能我们都还没发现,慢慢用多了就会发现了。上次我给一个客户做了一个有近3千个变量的配方,采用自定义数据类型和数组几行st语言就搞定。还有他的一种面向对象的编程思维和方法我还在研究,不怎么明白,希望有知道的给说说。 内容的回复:

怎么加你我QQ430032696

网友U:
对:teloyiwxp关于回复内容:对:watermelon123关于对于新出的软件我挺喜欢的,而且觉得这样的软件将是我们PLC编程的趋势,如果我们还停留在日系那种仅仅梯形图阶段,那只能说我们思想太落后了,都跟不上时代了。当时我们刚推这几款PLC的时候,一些年纪较大的工程师都说软件不好用,PLC不行,但是一些较年轻的,特别的对C有些熟悉的,都挺喜欢这软件。M218呢,本身就是国产的东西(专门为中国市场开发的东西),而M238/M258在09年就已经在法国和欧洲推行了,因为他们的相关技术文档都是09或者10年的,所以呢这两款还行,还有就是LMC058也挺不错,就是在运动控制那块功能还加强些就好,因为那块和LMC20比起来还有不足。M258/058双核,应该说在所有系列和品牌中不论内存和处理速度应该是没话说的,都有点赶上一般的电脑了(除了没硬盘)。另外编程语言多样化,支持自定义变量,自定义数据类型,程序变量自由编写,然后通过映射来对应,就算不知道它IO怎么寻址也可以编程,挺方便的,有很多有趣的功能可能我们都还没发现,慢慢用多了就会发现了。上次我给一个客户做了一个有近3千个变量的配方,采用自定义数据类型和数组几行st语言就搞定。还有他的一种面向对象的编程思维和方法我还在研究,不怎么明白,希望有知道的给说说。 内容的回复:怎么加你我QQ430032696 内容的回复:

我的QQ;710141740

网友W:
使用M258plc感受,编程软件倒没什么,就是硬件抗干扰能力不好,不能和变频器在一块,有待提高

网友X(2012-12-05):
SOmachine用着不是很习惯,不过感觉还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W:
使用M258plc感受,编程软件倒没什么,就是硬件抗干扰能力不好,不能和变频器在一块,有待提高

本来就是

网友Y(2016-09-01):
施耐德PLC超级难用,伺服就更不要说了23D的走不准,26D老死机,最后咨询到时硬件问题,加滤波器,而且还不一定能解决问题,让自己式,我也是醉死了。

网友Z:
施耐德的东西需要自己摸索,就像安卓比较开放,出问题了很难找到原因!

网友AA(2017-11-23):
最近在调试058  和23伺服同步运动,莫名其妙的问题都会出现,搞的很难受。目前问题还是没解决。

网友AB(2018-01-17):
我感觉特别难入门!

网友AC(2018-04-25):
感觉不好用,还是西门子好用点

网友AB:
这个确实不太好用,感觉东西太多,头好大!

网友AD:
没用过,进来学习看下,感觉不怎么好入门啊

网友AE:
看看资料,学习一下了,谢谢啊。

网友AF(2018-06-26):
刚开始接触施耐德M218PLC,感觉资料好少,也不细致,正努力寻找资料

网友AC:
引用 网友U:
对于新出的软件我挺喜欢的,而且觉得这样的软件将是我们P...

照你的说法用什么PLC啊,直接用C、c++就行了

网友AG(2018-08-03):
编程没有西门子的强大、方便,用过西门子就不想用施耐德

网友AH:
自动化的分项资料

网友AI(2018-10-09):
我就是回复下赚点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