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不能与电脑联机

楼主(2011-10-15):
有一台台达DVP-24ES PLC,与电脑能正常联机,能读出程序,在停止程序后离开一会,回来发现电脑进入待机状态,PLC上的ERROR长亮红灯,断电后恢复正常。这时再也不能与电脑联机,显示通讯逾时。反复改变com口参数就是不能联机。编程线完好。我为初学者,求哪位大师指教一下什么问题,怎样解决。不胜感激。

网友A:
你的程序有错误吗?如果没有的话,请确认你的通讯是232还是485的?然后查看PLC的状态信息,看通讯参数:停止位、波特率、校验位是否一致?最后可以将PLC的拨动开关先拨到STOP处,然后再拨回来!

楼主:
程序有无错误不能确定,用的是232接口。不能联机怎样查看状态信息?只有电源灯亮。本机没有拨动开关。通讯参数一致。谢谢

网友B:
用的哪个版本的软件?可能是软件问题,重装软件试试。

楼主:
用的WPL2.07软件,WPL2.09也用过,都没法联机,显示通讯逾时错误

楼主:
有哪位大师能帮我解答

网友C:
建议换一台plc试试,如果新换的plc能通讯,那就排除了pc的com口,和软件设置的问题。范围在plc中

网友A:
点击工具栏上的停止PLC按钮?或者把台达软件里的“通讯站号”改成0?再点击工具栏上的运行PLC按钮。否则只能先卸载编程软体,然后从官网下载最新版的编程软体: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download/download_main.asp?act=3&pid=3&cid=1&tpid=3并安装。

一般来讲,PLC上的ERROR指示灯常亮表示:程序有不符合逻辑的地方,禁止编程器工作!请确认PLC是新的还是旧的?如果里面已有程序,和你现在的程序有冲突;建议要清除里面的程序,再重新下载。

网友D:
有一台台达DVP-24ES PLC,与电脑能正常联机,能读出程序,在停止程序后离开一会,回来发现电脑进入待机状态,PLC上的ERROR长亮红灯,断电后恢复正常。这时再也不能与电脑联机,显示通讯逾时。反复改变com口参数就是不能联机。编程线完好。我为初学者,求哪位大师指教一下什么问题,怎样解决。不胜感激。

=============================================================

检查PC 里 设备管理器 的PLC在哪个串口,是否与PLC设置的一致.

我写单片机程序时,有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A:
说句实话,台达软件有几个显示错误:在“查找”菜单上停留一下,发现提示居然是繁体字的!右键菜单增加了“全选”,但文字又没有?下面还多了一空白行。如果使用PWM指令,下面的参数说明中多了个句号。三菱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

楼主:
对:ljbcompany关于点击工具栏上的停止PLC按钮?或者把台达软件里的“通讯站号”改成0?再点击工具栏上的运行PLC按钮。否则只能先卸载编程软体,然后从官网下载最新版的编程软体: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download/download_main.asp?act=3&pid=3&cid=1&tpid=3并安装。一般来讲,PLC上的ERROR指示灯常亮表示:程序有不符合逻辑的地方,禁止编程器工作!请确认PLC是新的还是旧的?如果里面已有程序,和你现在的程序有冲突;建议要清除里面的程序,再重新下载。内容的回复:

PLC是新的,里面有程序。不能联机怎样清除程序,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PLC,与电脑能正常联机,能读出程序,在停止程序后离开一会,回来发现电脑进入待机状态,PLC上的ERROR长亮红灯,断电后恢复正常。这时再也不能与电脑联机,显示通讯逾时。反复改变com口参数就是不能联机。编程线完好。我为初学者,求哪位大师指教一下什么问题,怎样解决。不胜感激。 =============================================================检查PC 里 设备管理器 的PLC在哪个串口,是否与PLC设置的一致.我写单片机程序时,有遇到类似的问题.

com口与PLC设置一致

网友F:
电脑重启,查看设备管理器里通讯线在不在,COM是多少?再设置端口号,试试连接。

网友G:
我也搞过一次无法通讯的,PLC的型号和你的是一样,一样,一样的,通讯参数无论如何设置都无法通讯。最后我彻底失败了。

网友H:
有时候232的通讯线不行了,也会有这个提示!特别是USB转232的更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232数据线,新的,没问题。会不会是PLC通讯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