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A5伺服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1-10-15):
目前我公司开发了一设备,这台机器上有9个A5伺服电机

由于前期规划设计疏忽,导致买的plc以及运动控制 模块一共只能控制8个伺服

PLC:欧姆龙CP1H ,运动控制模块:欧姆龙NC413

后经商讨决定 用一个最常用的那种欧姆龙继电器切换 两个伺服的正反脉冲 及 原点信号。

也就是用PLC的一个高速计数器端口给两个 伺服发脉冲信号, 用plc输出信号 控制继电器的触点 进行切换选择需要动作的伺服电机。(两个伺服马达的激磁信号由PLC两个输出点位控制,没有公用 ,没有冲突)

对此我有 几点忧虑的 地方

1.使用继电器切换脉冲信号,继电器这样的感性元件会不会对脉冲信号产生干扰,导致定位不准,甚至严重丢失脉冲的现象?

2.正常继电器这类的感性元件需要与伺服驱动器隔多大的间距?与编码器的反馈线,发脉冲的信号线隔多大的间距才能避免干扰的产生?

3.PLC的发脉冲端口离其中的几个伺服有4M多的距离,线太长会不会有影响?

3.由于机相对 较大,而只用了一个PLC,为了方便接线以及机台拆卸移动,扩展的几个IO单元CP1W-40EDT被分开安装,距离大概3M左右,而 omron 只有80CM的延长线,要剪断延长线 进行焊接增加长度。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打omron客服电话,客服小姐只说不可以,解释就是如果可以他们就不会只做80CM的线了,我们再问人工焊接延长这根通信线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她就半天不说话,然后就说不行!)

楼主:
有没有高手能帮忙解答啊

网友A:
继电器偶尔切换不会产生什么脉冲干扰!信号线的抗干扰问题得做好双绞屏蔽和走线,还有注意松下A5的532号伺服参数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偶尔切换不会产生什么脉冲干扰!信号线的抗干扰问题得做好双绞屏蔽和走线,还有注意松下A5的532号伺服参数的应用!

 继电器吸合的时候 不就有磁场干扰吗,一般和编码器线以及信号 线要 隔开多远的距离?

网友B:
只能是试试看,谁能说一定行或一定不行呢,这种应用不常规,鄙视omron一下,小型机居然没有一轴或二轴的脉冲输出扩展模块。

网友A:
 继电器吸合的时候 不就有磁场干扰吗,一般和编码器线以及信号 线要 隔开多远的距离?

内容的回复:

继电器吸合只是一个瞬间的动作,并不是实时交变的,吸合完后就不会存在电磁辐射了,交变的磁场才会形成空间辐射干扰。有干扰也顶多在切换瞬间有一两个脉冲的问题!这是个人的一点理解,感觉还是可行的,具体行不行试试就知道了。至于跟编码器线和信号线的距离,最好不要挨在一起,有一定距离就可以了,主要得做好双绞屏蔽接地甚至套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