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母线电压大不一样?为什么?

楼主(2011-10-15):
同一个供电电源,电压410V,变频器M430 18.5KW  ,一台老变频器,停机显示610V母线电压;一台新变频器运行时母线电压520V左右,而且在换泵的时候经常报F0003,当时的母线的电压为510v 多。为何新变频器母线电压比老变频低很多,而且经常报欠压?怎么解决?

网友A:
我这的MM440变频器也直流母线电压也是520左右,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B:
拿万用表实际测量一下,进线电压和中间直流母线电压情况,如果进线电压410V,中间直流母线电压应该410*1.732=709V,新的510V,超出了报警下限,老的也不是多高,觉得你测量的不一定准确。

楼主:
这个母线电压是变频器上显示的

网友C:
老变频器母线电压610V是正常的,新变频器偏低

进线410V,母线至少应该在550V以上

网友D:
支持青岛黄工。。。。。。。。

网友E:
我也不知道,来学习的

网友F:
停机显示610V不一定是610V,一般都没有理论值高。运行时一般在550V左右。建议你检查一下电容容量。

网友C:
昨天刚给两台新的6SE70变频器通电,电源大概380V的,PMU面板显示的母线电压都是526V

楼主:
谁给我结贴了,我没结贴啊

网友G:
进线乘以根号2

网友H:
还是看你们讨论的好

网友I(2011-12-07):
1.意大利icel无感电容,意大利原装进口。我司为意大利icel无感电容大陆一级代理。
具体规格如下 : 电压:63——10000V 容量:1000pf——12000uf
尺寸:4.5*10——90*222mm
2.美国aerox电解电容,我司自有工厂生产(台湾生产),国产价格,国际品质。
具体规格如下 : 电压:400V.450V 容量:220——15000uf
尺寸:25*35——76*130mm
3.日本hinode(日之出)保险丝,我司为日之出大陆一级代理,产品原装进口。
具体规格如下 : 电压:(V):250,660,800,400,350,1000
电流:4——1750A
4.法雷熔断器,我司为法雷大陆一级代理,此款产品法雷上海工厂制造,国产价格,国际品质。
具体规格如下 : 电压:(V):350,660
电流:16——710A
5台湾百世传感器,我司为百世传感器大陆一级代理。
具体规格如下 : 直流小电流传感器,10——200A点流传感器,50——600A电流传感器,600——2000A电流传感器,2000——10000A电流传感器。
6.台湾昌钢PLT的链接器型号齐全,并可开模订做,另有西门康的IGBT模块。
联系电话:15221306067 郑先生 qq:1144316456 zhenggaohui163@163.com

网友J(2012-06-09):
测量实际电压并与R006比对。

1、数值一致

     建议更换CUVC。

2、数值不一致

     建议检查VDU以及电源板。

网友K:
进线电压正常,变频器欠压报警则变频器有问题,变频器母线电压指示是母线电压经电阻限流电路处理反馈给主板的结果,一般比较准确,如果和实际值差20V以上那么变频器电路就有问题了。

网友L(2012-08-19):
可能是你的功率部分定义有问题吧

我以前的70变频器也遇见这问题,后来调整了P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