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装修,为什么用电钻时灯会闪烁?

楼主(2011-10-15):
家中装修,电钻用客厅里面的插座,在使用电钻时,为什么客厅里面的灯会闪烁?

网友A:
电钻里有电机啊,启动电流大对电路有影响

网友B:
电线过流了!!!!!!!!

网友C:
电流大,引起线路压降

楼主:
问题是电钻用的插座和灯线是分开的啊,而且,灯有开关啊,开关没有开

网友D:
你那手枪钻肯定是电子调速的。

对不?

网友E:
启动电流大对电路有影响

网友F:
这种情况不多见哦。

网友G:
灯控制的是零线,不是火线

网友H:
我猜应该是电转的功率不一定 导致电流不稳定

网友I:
        这个正常,我今天就遇到这样的情况。通过一卷0.75平方的花线接一个插座,插座上插一个手电钻和一个100W的灯泡,结果如下:当手电钻启动瞬间,灯泡会暗下来!

        这说明:手电钻启动瞬间电流大,消耗在电线上的电压降比较大,因此灯泡会暗下来。

        同时联想到一个小事:使用1kW的开水器,采用1平方的电线烧开水,开水器端的电压不足200V.

网友J:
因为因为,因为呀,,,因为你各家滴灯,太 花 心 鸟 ~~~~~~~~~~~~~~~~

网友K:
应该是你的灯控制的是零线,

网友L:
是电钻的碳刷环的电弧导致相线与中性线有细微断路造成你家的灯在闪烁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正常,我今天就遇到这样的情况。通过一卷0.75平方的花线接一个插座,插座上插一个手电钻和一个100W的灯泡,结果如下:当手电钻启动瞬间,灯泡会暗下来!        这说明:手电钻启动瞬间电流大,消耗在电线上的电压降比较大,因此灯泡会暗下来。        同时联想到一个小事:使用1kW的开水器,采用1平方的电线烧开水,开水器端的电压不足200V.

网友M:
嗯,就是压降的事

网友N:
 应该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吧。。电路上就电流。。或者电压变化造成的。。。

网友O:
线路压降

楼主:
以上最关键的是灯未开

网友P:
电钻电机在启动时电流较大,家用的线路容量较小,所以线路电压收到影响,出现压降,电灯供电电压下降到一定值时,就会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