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三相异步电动机故障

楼主(2011-10-16):
三相异步电动机一开出现“翁”的一声,然后就跳停,电机用手盘起来也不重,用摇表摇了绝缘都很好,电缆也是好的,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师傅指点迷津...

网友A:
检查电源吧,看是否缺相.

网友B:
查看接线方式,输入电压,电桥检测三相电阻是否平衡,电机是否反转,有些如真空泵,多级潜水泵反转电流很大的,空气开关容量是否适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源吧,看是否缺相.

网友D:
像这种现象,缺相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