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问题

楼主(2011-10-16):
请问MCGS的通用版有运行期限设置,但嵌入版没有,怎么才能加上

网友A:
找个狗看着就行了!

网友B:
呵呵      怎么找呢?

网友C:
什么怎么找啊,在买MCGS的时候他们会告诉你怎么配的啊!

网友A:
这狗比较贵,纯种的!

网友D:
嵌入版可以通过脚本设置运行期限,可咨询昆仑通态客服提供具体方案啊!

楼主:
谁能提供一个案例啊,或是说一下详细方法

网友E:
我昨天在淘宝买了个,很好用。你也去找找。几十快就搞定。

网友F(2012-02-01):
支持正品,否则容易出问题

网友G(2012-03-15):
嵌入版是不用使用加密狗的,嵌入版实现运行期限用时间函数就可以了啊,联系400客服,他们会指导的吧

网友H:
买正品要有加密DOG 之说吧

网友I:
昆仑通态嵌入版是针对触摸屏的软件,不收费,通用版和网络版是收费软件,但是你在网站上可以免费下载,运行半个小时就会重启,收费是根据点数收费,也有<此处内容被屏蔽>版本,<此处内容被屏蔽>的深度参差不齐,会经常出问题,正版软件会带一个加密狗,是USB口,或者是并口加密,昆仑通态上海销售公司 冯先生 13917427362,欢迎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