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器
空气开关与漏电保护器的区别

楼主(2011-10-16):
空气开关是零线和火线起作用,当两线间电流太大就会自动跳闸,作用和保险丝一样。而漏点保护器是火线起作用,如果人接触火线,那么通过人体和大地构成回路,有额外的电流没有通过零线,里面的电磁装置会自动触发,也会跳闸,马上断电保护人体。这两个装置都是用的电磁原理,其间还包括放大电路。这些内容在高中物理课本都能找到。可以在百度上找这个的原理电路图,一看就明白了。
空气开关是防止线路短路或者超负荷用的。只要线路短路或者超负荷它就会跳闸,漏电了不会跳闸。而漏电保护器只有漏电的时候会跳闸。超负荷或者短路的时候它不会跳闸。俩个刚好相反。
空气开关:
空气开关是控制电气回路的分合开关,若以空气为灭弧介质的称空气开关。一般以额定电流(负荷)选择,做为电气回路的总开关使用。
漏电保护器:
当一个空气开关带有漏电保护功能时,称之为漏电保护开关。如果是一个单单用于漏电保护的电气装置,则称之为漏电保护器。
判定是否漏电的的原理依据是:流进和流出开关的电流必须相等,否则就判定为漏电。当漏电电流达到和超过一定的程度时,产生保护动作----跳闸。判定的阈值是可以设定的,因为电路就是我们设计的。只是应用时要根据不同的场合,选用不同灵敏度的保护器。
如果是用于人身安全保护为目的,则漏电电流小于30mA,视为安全,如大于30mA,则视为不安全,将产生保护动作。漏电保护的额定电流30mA的漏电保护器或保护开关,属于同敏度漏电保护器或保护开关。其生产保护动作时间还应在0.1秒以内。这两个参数的选择主要依据是:
30mA:
人体的感知电流----男为1.1mA女为0.7mA;摆脱电流男为16mA女为10.5mA,儿童要较****为小;在较短时间内危及生命的电流是致使电流,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电流达到50mA就会引起心室颤动,有生命危险,而100mA以上的电流则中心将人致死,30mA以下暂时不会有生命危险。
0.1秒:
人的心脏每收缩扩张一次有0.1秒的间歇,而在这0.1秒内,心脏对电流最敏感,若电流在这一瞬间通过心脏,即使电流较小,也会引起心脏颤动,造成危险。
但必须注意,通常的漏电保护开关或漏电保护器只适用于工频电源,对其它电源,如直流电源、高频电源是不适用的,千万不能乱用。
一般来说(在家庭或者酒店。。等),空气开关常用做总开关的,再从它分接到各个漏电开关,每个漏电开关分出去回路。比如厕所回路,厨房回路。。等等。(空开有过流保护短路保护功能 能过流自动跳闸,空开也有漏电型的,也可以做分开关。。漏电开关,它的灵敏,分开可以迅速跳闸,能保护)

网友A:
空气开关:
1)又叫断路器;
2)是能在过载、短路、过流、失压欠压等故障时自动跳闸的保护开关设备;
3)现在有带漏电脱口的断路器,保护功能增加了漏电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