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90P张力控制

楼主(2011-10-16):
是这样的我这个驱动器是590P用做钢卷得开平生产线,送料的时候采用速度控制模式即,把B8、B9、C3、C5接在+24V(C9)上,A1与A3由外部提供-10V—+10V电压信号,这个已经调好可以使用,
现在我想让他在放卷时侯采用的张力控制(电机反转),张力大小可调,这样不容易散卷,端子应该怎么接线?有什么相关的参数需要设置?
简单的说就是:用590P做张力控制,控制端子怎么接线,外部输入-10到0V信号接那个端子,相关的参数设置那个?
初次使用还望大家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A(2012-02-22):
速度控制应该是A4口,我以前用的简单涨力是,使能后,短C8和C9,A3口作为模拟输入!B3+10V B4-10V!

网友B:
大家好,H群以升级为500人超级群,群号165618265 ,原先一直加不进一直都满人。在工厂用到直流调速器,维修,卖买,工程。要与直流调速相关的就进去。进去后请认真改群名片。欢迎大家加入。1

网友C(2012-10-11):
欧陆590的QQ群,欢迎大家一起技术讨论:194204630

网友D:
速度一样,用A3限制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