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控电话交换机的原理种类和用途

楼主(2011-10-16):
                                                                 程控电话交换机的原理种类和用途

      程控交换机是是利用电子计算机技术,用预先编好的程序来控制电话的接续工作的电话交换机。 程控交换机与一般机电式交换机的电话相比,具有接续速度快、业务功能多、声音清晰、程控交换机,全称为存储程序控制交换机(与之对应的是布线逻辑控制交换机,简称布控交换机),也称为程控数字交换机或数字程控交换机。通常专指用于电话交换网的交换设备,它以计算机程序控制电话的接续。质量可靠等优点。
就控制方式而论,主要分两大类:
1、布线逻辑控制(WLC,Wired Logic Control)它是通过布线方式实现交换机的逻辑控制功能,通常这种交换机仍使用机电接线器而将控制部分更新成电子器件,因此称它为布控半电子式交换机,这种交换机相对于机电交换机来说,虽然在器件与技术上向电子化迈进了一大步,但它基本上继承与保留了纵横制交换机布控方式的弊端,体积大,业务与维护功能低,缺乏灵活性,因此它只是机电式向电子式演变历程中的过度性产物。
2、存储程序控制(SPC,Stored Program Control)它是将用户的信息和交换机的控制,维护管理功能预先变成程序存储到计算机的存储器内。当交换机工作时,控制部分自动监测用户的状态变化和所拨号码,并根据要求执行程序,从而完成各种交换功能。通常这种交换机属于全电子型,采用程序控制方式,因此称为存储程序控制交换机,或简称为程控交换机。
程控电话交换机的基本构成:
     程控电话交换机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用户间通话的接续。基本划分为两大部分:话路设备和控制设备。话路设备主要包括各种接口电路(如用户线接口和中继线接口电路等)和交换(或接续)网络;控制设备在纵横制交换机中主要包括标志器与记发器,而在程控交换机中,控制设备则为电子计算机,包括中央处理器(CPU), 存储器和输入/输出设备。程控交换机实质上是采用计算机进行“存储程序控制”的交换机,它将各种控制功能与方法编成程序,存入存储器,利用对外部状态的扫 描数据和存储程序来控制,管理整个交换系统的工作。
1、交换网络
     交换网络的基本功能是根据用户的呼叫要求,通过控制部分的接续命令,建立主叫与被叫用户间的连接通路。在纵横制交换机中它采用各种机电式接线器(如纵横接线器,编码接线器,笛簧接线器等),在程控交换机中目前主要采用由电子开关阵列构成的空分交换网络,和由存储器等电路构成的时分接续网络。
2、用户电路
  用户电路的作用是实现各种用户线与交换之间的连接,通常又称为用户线接口电路(SLIC,Subscriber Line Interface Circuit)。根据交换机制式和应用环境的不同,用户电路也有多种类型,对于程控数字交换机来说,目前主要有与模拟话机连接的模拟用户线电路 (ALC)及与数字话机,数据终端(或终端适配器)连接的数字用户线电路(DLC)。模拟用户线电路是适应模拟用户环境而配置的接口,其基本功能有;馈电(Battery feed):交换机通过用户线向共电式话机直流馈电; 过压保护(Overvoltage Protection):防止用户线上的电压冲击或过压而损坏交换机。 振铃(Ringing):向被叫用户话机馈送铃流。 监视(Supervision): 借助扫描点监视用户线通断状态,以检测话机的摘机,挂机,拨号脉冲等用户线信号,转送给控制设备,以表示用户的忙闲状态和接续要求。编解码(CODEC):利用编码器和解码器(CODEC),滤波器,完成话音信号的模数与数模交换,以与数字交换机的数字交换网络接口 。混合(Hybrid):进行用户线的2/4线转换,以满足编解码与数字交换对四线传输的要求。 测试(Test):提供测试端口,进行用户电路的测试。 这7种功能常用第一个字母组成的缩写词(BORSCHT)代表。对于模拟程控交换机,不需要编解码功能;而在数字程控交换机中,除某些特定应用的小型交换 机利用增量调制方式外,其它大部分均采用PCM编解码方式。数字用户线电路是为适应数字用户环境而设置的接口,它主要用来通过线路适配器(LAM)或数字 话机(SOPHO-SET)与各种数据终端设备(DTE)如计算机,打印机,VDU,电传相连。
3、出入中继器
    出入中继器是中继线与交换网络间的接口电路,用于交换机中继线的连接。它的功能和电路与所用的交换系统的制式及局间中继线信号方式有密切的关系。对模拟中继接口单元(ATU),其作用是实现模拟中继线与交换网络的接口,基本功能一般有:发送与接收表示中继线状态(如示闲,占用,应答,释放等)的线路信号。转发与接收代表被叫号码的记发器信号。供给通话电源和信号音。向控制设备提供所接收的线路信号。
  对于最简单的情况,某一交换机的中继器通过实线中继线与另一交换机连接,并采用用户环路信令,则该模拟中继器的功能与作用等效为一部“话机”。若采用其它更为复杂的信号方式,则中继器应实现相应的话音,信令的传输与控制功能。数字中继线接口单元(DTU)的作用是实现数字中继线与数字交换网络之间的接口,它通过PCM有关时隙传送中继线信令,完成类似于模拟中继器所应承担的基本功能。但由于数字中继线传送的是PCM群路数字信号,因而它具有数字通信的一些特殊问题,如帧同步,时钟恢复,码型交换,信令插入与提取等,即要解决信号传送,同步与信令配合三方面的连接问题。 数字中继接口单位的基本功能包括帧与复帧同步码产生,帧调整,连零抑制,码型变换,告警处理,时钟恢复,帧同步搜索及局间信令插入与提取等,如同模拟用户电路的BORSCHT,也可将数字中继单元的上述8种功能概括为GAZPACHO。
4、 控制设备
      控制部分是程控交换机的核心,其主要任务是根据外部用户与内部维护管理的要求,执行存储程序和各种命令,以控制相应硬件实现交换及管理功能。程控交换机控制设备的主体是微处理器,通常按其配置与控制工作方式的不同,可分为集中控制和分散控制两类。为了更好的适应软硬件模块化的要求,提高处理能力及增强系统的灵活性与可靠性,目前程控交换系统的分散控制程度日趋提高,已广泛采用部分或完全分布式控制方式。
      程控交换机有四种最基本呼叫作用,根据进出交换机的呼叫流向及发起呼叫的起源,可以将呼叫分为:本局呼叫、出局呼叫、入局呼叫和转移呼叫。 将交换机理解为一个交换局,本局一个用户发起的呼叫,根据呼叫的流向可以分为出局呼叫或本局呼叫。主叫用户生成去话,被叫用户是本局中的另一个用户时,即本局呼叫;被叫用户不是本局的用户,交换机需要将呼叫接续到其他的交换机时,即形成出局呼叫。相应地,从其他交换机发来的来话,呼叫本局的一个用户时,生成入局呼叫;呼叫的不是本局的一个用户,由交换机又接续(交换)到其他的交换机,交换机只提供汇接中转的功能,则形成转移呼叫。除了汇接局一般只具备“转接呼叫”的功能外,每个局的电话交换机都具备这四种呼叫的处理能力。至于长途和特种服务呼叫,可以看做是呼叫流向固定的出局呼叫。
程控交换机按用途可分为市话,长话和用户交换机;按信息传送方式可分为:模拟程控交换机和数字程控交换机;
     由于程控空分交换机的接续网络(或交换网络)采用空分接线器(或交叉点开关阵列),且在话路部分中一般传送和交换的是模拟话音信号,因而习惯称为程控模拟交换机,这种交换机不需进行话音的模数转换(编解码),用户电路简单,因而成本低,目前主要用作小容量模拟用户交换机。
      程控时分交换机一般在话路部分中传送和交换的是模拟话音信号,因而习惯称为程控数字交换机,随着数字通信与脉冲编码调制(PCM)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世界各先进国家自60年代开始以极大的热情竞相研制数字程控交换机,经过艰苦的努力,法国首先于1970年在拉尼翁(Lanion)成功开通了世界上第一个程控数字交换系统E10,它标志着交换技术从传统的模拟交换进入数字交换时代。由于程控数字交换技术的先进性和设备的经济性,使电话交换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且对开通非话业务,实现综合业务数字交换奠定了基础,因而成为交换技术的主要发展方向,随着微处理器技术和专用集成电路的飞速发展,程控数字交换的优越性愈加明显的展现出来。目前所生产的中大容量的程控交换机全部为数字式的。
      用户交换机是市话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话交换机的一种补充设备,因为它为市话网承担了大量的单位内部用户间的话务量,减轻了市话网的话务负荷。另外用户交换机在各单位分散设置,更靠近用户,因而缩短了用户线距离,节省了用户电缆。同时用少量的出入中继线接入市话网,起到话务集中的作用。从这些方面讲,使用用户交换机都有较大的经济意义。因此公用网建设中,不能缺少用户交换机的作用。用户交换机在技术上的发展趋势是采用程控用户交换机,采用新型的程控数字用户交换机不仅可以交换电话业务,而且可以交换数据等非话业务,做到多种业务的综合交换与传输。 用户交换机是机关工矿企业等单位内部进行电话交换的一种专用交换机,其基本功能是完成单位内部用户的相互通话,但也装有出入中继线可接入公用电话网的市内网部分和网中用户通话(包括市内通话,国内长途通话和国际长话)。由于这类交换机系单位内部专用,故可根据用户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