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的输入输出端子请教

楼主(2011-10-16):
       新学PLC,手里有一台台达的二手PLC.手里的教程是三菱的,拿到这台PLC之后,输入输出端子有些看不懂,特来请教各位师付,还请各位师付不吝赐教!

楼主:
输入端:S/S是不是共公端?

输出端:24G是什么?

    C0.C1.C2.C3是不是公共端?

请各位师付指教!!

网友A:
  S/S是输入共公端

 +24V ,  24G 是PLC输出24V电源。

 C0.C1.C2.C3并联起来是公共端 。

网友B:
S/S 是輸入公共端子,你可以將S/S接到24V,那麼當X點與0V(即24G)導通時,X點就有信號.

+24V,24G是PLC輸出的DC24V電源.

Y0---被控件0---電源L1

C0---電源L2

C0與Y0組成一個迴路

Y1---被控件1---電源L1

C1---電源L2

C1與Y1組成一個迴路

Y2---被控件2---電源L1

C2---電源L2

C2與Y2組成一個迴路

Y3---被控件3---電源L1

Y4---被控件4---電源L1

Y5---被控件5---電源L1
C3---電源L2

C3與Y3,4,5組成一個迴路

如果Y0~Y5控制的元件電源都是AC220V的,那麼C0~C3可以並聯到AC220一端

如果被控元件電源有DC24V,AC220V的 ,C點就不可以全部並聯,需要對應起來,控制DC24V的,其對應C點要接到24V一端,控制AC220V的,其對應的C點要接到AC220V一端.

网友C:
可以找与DVP-14EC相关的资料查看;
可参考楼上的说明。

楼主:
谢谢回帖的三位师付,特别鸣谢3楼师付.回答很详细.

网友D:
DVP的资料很好找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