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下三相异步电机最大转矩、堵转转矩、启动转矩具体什么概念?大小关系?

楼主(2011-10-16):
谁能解释下三相异步电机最大转矩、堵转转矩、启动转矩具体什么概念?大小关系?

1、启动转矩,电机启动瞬间的电磁转矩,它的大小等于电机负载的静摩擦力矩,也是电机启动电流最大的时刻;
2、最大转矩,是电机的最大转矩,异步电机在临界转差时达到最大转矩,此时异步电机的感抗与阻抗相等,功率因数角只有45度;
3、堵转转矩,堵转是异步电机运期间,由于负载力矩增大到大于电机最大转矩,电机由稳定区进入非稳定区,转速下降,转矩下降,直到停止。把电机运行期间发生堵转时的转矩叫堵转转矩,堵转转矩大于最大转矩;

网友A:
不对吧,启动转矩就是堵转转矩吧,肯定最大转矩最大

网友B:
启动转矩,在电机启动的瞬间,转差S=1,如果此时的(启动)电磁转矩,大小等于电机负载的静摩擦力矩,电机将被堵转。

只有负载转矩小于启动转矩,也就是说当电机的启动转矩大于负载转矩时,电机才能启动,多出来的转矩差,将以电机的加速运行的方式体现。

网友C:
"把电机运行期间发生堵转时的转矩叫堵转转矩,堵转转矩大于最大转矩;"

应为堵转转矩于最大转矩........

网友D:
赞成刘老师的看法,电机所带的工况不同,设计也不尽相同。 比如说风机的启动转矩不大,起重电机启动转矩就是最大转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转矩,在电机启动的瞬间,转差S=1,如果此时的(启动)电磁转矩,大小等于电机负载的静摩擦力矩,电机将被堵转。

只有负载转矩小于启动转矩,也就是说当电机的启动转矩大于负载转矩时,电机才能启动,多出来的转矩差,将以电机的加速运行的方式体现。

仔细看看,你的叙述需要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