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仪表擂台第五十三期-单双支热电偶、阻的选择原则

楼主(2011-10-17):
在热电偶、阻等温度一次仪表选型时,有时往往需要选择双支型产品,请根据你的经验,说说双支热电偶、阻的选型原

则。

工控仪表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2011年11月4日)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

奖10名:30积分。

个MP=1元人 民币。

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1、工艺现场对温度要求比较高,为便于比对温度差异,设置双只温度计,

2、工艺现场对温度测点要求连续测量,故障恢复时间要求短,一只出现故障时,接到另一只可缩短维修时间

3、现场工艺条件恶劣,测点又比较重要,温度测点出现故障后,不具备拆检条件,可设置双只温度计

网友B:
主要原因:

1、测点比较重要,使用双支,可以提高安全性,一支坏了,另外一支还可以工作,不影响测量。

2、测点的测量要求比较高,使用双支可以进行比较,如果双支测量出现不同,就可以进行处理,只有一支就无法判断了。

3、此测点用于不同系统或要求,比如一支用于测量,另一支用于自动调节,或者一支用于数显表,一支用于DCS系统。

4、为安装方便,此测点需要两个测量信号,使用双支可以只开一个测量孔,使用一个保护外套管就可以了,同时也节省费用。

网友C:
选择一般原则:

1.测量可以满足更高的安全性;有冗余作用!
2.更好系统独立性;可以单独提供给不同系统需要;

3。测量准确性;多点测量更为准确!

4.满足工作需要!

网友D:
双支为同长时:

1.测点比较重要,并且需要连续测量,没有处理故障时间或者很短时间的,需要双支。

2.需要进PLC,需要自动连锁的。这样的采用双支,如果一支坏,程序做出判断,跳为用另一支控制,降低故障的发生率。

双支不同长时:一个测点需要知道两个位置的温度,必须采用双支的了。。

网友E:
偶厂的催化裂化装置先前曾经使用过爽支热电偶,就是一个保护套管中安装两只热偶通过绝缘端子来实现彼此间的绝缘隔离,接线端子在同一个接线磁瓦上,但是使用效果不理想,在偶进厂两年后都换装成普通的单支热偶,对于特别重要的温度测控点则采取了两个热偶检测点得方法来实现温度的冗余检测,即在温度监测点附近分别焊接两个温度检测装置,实现一个控制,一个显示的冗余措施,当被控制的温度出现故障时,操作人员可以根据临近的冗余纯显示温度热电偶进行操作不影响生产。

为什么不用双支热电偶而是使用两套热电偶检测重要点得温度,是因为双支热电偶使用同一个保护套管和取温点,补偿导线也是使用同一根穿线管、接线端子也在同一个瓷板上,接线端子之间距离很近接线不方便,维持绝缘的瓷柱量热偶芯公用。

平常使用中的热电偶出现故障最常见的是因为热偶接线盖的密封不好造成的保护套管里面进水导致的热偶两级短路引起的温度检测显示偏低现象致使量热偶同时显示偏低。热偶补偿导线在同一根穿线管中受到的电磁干扰或外力损伤几率相同一损俱损,失去互为冗余作用,使用同一个保护套管如果护套管出现被介质冲刷磨损渗漏现象量热偶同时不能测量,如果热偶芯的绝缘瓷柱损坏极易造成两热偶芯之间短路,接线瓷板共用使接线不方便易造成接线电阻增大或者接线松动产生测量误差。此外如果使用中出现温度显示不准现象时,仪表人员维修必会造成另一支热偶的使用,比如拆卸热偶芯查看内部绝缘时其另一支也失去检测作用。所以双支热偶在现场使用中缺陷较多,维护难度变大,抵御风险能力远不如单独独立的两单支热电偶冗余的检测方案。

至于两支互相不受影响的热电偶组成的冗余检测方案受取温点不同造成的温度偏差,可以在平常使用中测试修正,比如一个显示温度比另一支显示偏高,偏高的温差一般是一个恒定值,工艺人员只要把这个恒定的偏差记下,当一支热偶损坏失去检测作用时可以使用另一支热偶作为参考,不影响操作,此外工艺人员也可以根据量热偶温度偏差的大小来判断现场的热偶检测的温度是否正确,当热偶测温不准时能够最快的发现处理,减少对生产的损失。

网友F:
我们厂的染缸也用双支的热电偶,一组用于操作电箱的温度显示.另一组用于集控的信号.因在一个采样点上,这样操作工就知道多少温.而这二个温度显示也是一样的.当然用二套热电偶更加保险.<我想这样增加了水泵的阻力.也就增加了电能的消耗>.另外用一个热电偶主要的好处还是它的采样在一个点上.如果是二个系统的话可以保持一致性.

网友G:
选择双支应考虑

1、同一位置可以取两个测量点,一支备用、检修方便。

2、两支可以比较来判断温度测量是否正确

3、将多点温度计放入一个套管内,测多点温度的位置选择。同时双支还可以用来做冗余或备用,一个信号给DCS,另一个给SIS或ESD用来连锁。

选择热电偶和热电阻,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1、根据测温范围选择:500℃以上一般选择热电偶,500℃以下一般选择热电阻;

2、根据测量精度选择:对精度要求较高选择热电阻,对精度要求不高选择热电偶;

3、根据测量范围选择:热电偶所测量的一般指“点”温,热电阻所测量的一般指空间平均温度。

曾经用过16点的多点温度计,用在反应器上,分四个位置测量,每个位置有四个点,一个测量三个连锁

网友H:
看工艺设计的测温点的需要是使用单支还是双支。工艺操作的要求决定了测温点的数量,检测、控制、报警等参数的多少决定着用热电偶或热电阻的支数。

双支热电阻就是把两支热电阻构成一组热电阻,并安装在外保护管内,测量两点温度。有双组输出,可以接两个温控器。一个保护管内有一只还是两只电阻体芯子,一般关键测温点、容易损坏的测温点、联锁控制用的测温点采用双只。三只的主要用于三取二系统,基本上是紧急停车系统。
双支式是在一个传感器内部有两组独立元件把所有线头解开,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没两个是一组,有阻值是一个热电阻,如果有零阻值,说明是热电阻三线制的两个接线,六根线应该是两个三线制热电阻。
双支热电阻好处就是好处:1.同一位置可以取两个测量点。2.一支备用,检修方便。3.两支可以比较来判断温度测量是否正确。其实双支热电阻特别的地方,在于将多点温度计放入一个套管内,测多点温度的时候,需要选用多支热电阻或热电偶,其插入长度可以根据所测的多点温度的位置来选择。同时,双支热电阻还可以用来做冗余或备用,一种是2支热电阻中的一个信号送给DCS,用来显示或控制,另一个信号送给SIS 或ESD 用来连锁。

网友I:
选择单支还是双支得根据实际需要来,其实上面朋友说的什么一用一备说的不够确切。现实情况双支的是装在同一个护套里,如果损坏的话,备用的也差不多了。具体需要双支一般都是一个测量点需要多点显示,才选择双支的。PT100的双支的在染缸中应用比较广泛,测量精度还好。

网友J:
对于单双支的热电偶或热电阻,往往与实际需求有关,比如:

1、要求多处测量同一温度,比如PLC采集之外,本地还有仪表显示就是一种要求;

2、预埋,有些时候热电阻或热电偶预埋在某个设备中,由于不方便更换,万一某一组断线或短路或坏了,需要更换的时候就方便多了;

3、还有就是对比,为了防止单个回路出现异常,通过使用2路就可以做比较,这样就可以达到一定的纠错,维护提醒

网友K:
1)提高温度显示的可靠性。

2)两地显示同一点温度。

3)同一点温度现视和控制单独使用

网友L:
设置双支,其中一支作为备用。

网友M:
单、双支热电偶、电阻的选择原则一般是工艺的安全 需要。

1、测量点为重要的工艺控制指标,直接影响装置的安全运行,一般选择双支热电偶或热电阻进行冗余检测,确保温度参数的准确性。如一般加热炉出口热电偶选择双支,在实际应用中,一般采取临近安装两只热电偶而不选择双支。

2、测量点的环境比较恶劣,容易出现故障,正常生产中维修比较困难,一般选择双支热电偶、电阻进行冗余检测。

3、临近温度监测点设计较少,无法根据临近检测点进行判断温度指示是否准确,一般选用双支热电偶。

4、同一点的温度数据需要引入不同的显示系统,一般选用双支热电偶、电阻。

   总之,单、双支热电偶、电阻的选择还是要根据工艺的安全操作的需要,确保工艺参数的准确性,以实现装置的“安稳长满优”运行。

网友N:
其实双直也好,多支也好,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将多点温度计放入一个套管内,其作用一般有2种,

1是用来测多点温度,但是开口仅有1个,这时候需要选用多支热电阻或热电偶,其插入长度可以根据所

测的多点温度的位置来选择,2是双支温度计还可以用来做冗余或备用,一种是2支温度计中的一个信号

送给DCS,用来显示或控制,另一个信号送给SIS 或ESD 用来连锁,当然楼上有人说的用来备用也是

可以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很少会选用双支温度计,用一支备用一支的,一般做法是选用温度计套管,

当温度计出现故障时,可以在线取出温度计,换一支就好了~~~

关于多支的接线,可以参考下厂家样本中关于接线的部分

网友O:
1    现在热电阻或热电偶已经很便宜了,我们现场都是双支热电阻或热电偶,可以备用出现问题快速更换到另一支,当感觉温度不准是,还可以比较。

2   重要的测点,和保护测点都是安装两或三只双支热电阻或热电偶,取平均,或三取中。

网友P:
     主要跟实际工艺的需求、安全来选择,明显双支热电偶、电阻要比单的好,但成本高。

1、双支的温度元件就是多了个备用点,如果元件损坏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换备用芯。就不用更换元件了,省时、省力。
2、使用双支的热电偶或热电阻,可以少在本体或管道上开一个测点位置。
3、在同一测点位置可以对照工艺要求测量的温度值是否准确,加入联锁等功能。
4、将同一测点的温度值送出2路信号。

网友Q:
1、偶儿阻儿便宜还是贵,先不去舌它

      总之是 N年前滴过去,为咧给出两路信号,那些封偶封阻滴大大,才在一根管管里,装2只

2、本来吧,拉一泡屎,做2个样,分别送化验不就中鸟么?

      一个测点,装两只偶两只阻?,,,还“比对”?,,,咋嘛不装3只、8只比对鸟?

      嘿嘿嘿

     工厂里测个温, ,又不是博导,又不是研究员,又不是科学家,狗眼看星星,比对个锤子哩凯!

3、而今,就地处理热偶热阻信号,一分二的模块啥滴,满街都是鸟

      价儿大约200、300个小元?, 买一个,怕能使唤8年、10年、20年······

4、而今, 不管从精度、还是检修、还是旁滴啥方面,

      思量来思量去,

     俄觉得选型2驴滴,不是2b,就是二“傻”逼鸟?

5、嘻嘻嘻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
本期评奖结果:

一等奖1名:50MP获得者:
wangxun8109   流月无影

二等奖5名:10MP获得者:
2002125 2002125
QHDTHL   QHDTHL
jiaoanpeng jiaoanpeng
bhdxzgp bhdxzgp
YJK83019   YJK83019

三等奖10名:30积分获得者:
喜欢电器维修   维护工THF
gx_xg112   孜然
zhxl198808    zhxl198808
DJS13111373841   DJS13111373841
pengqihai pengqihai
a332329107 零下一度
crep0198     crep0198
welfare87    welfare87
tclwzy    云峰
帅克传感仪器   怪话二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