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现在一般用那个版本!!!

楼主(2011-10-17):
如题,我刚接触组态王不知道现在一般都用那个版本的组态王。

网友A:
用6.53就可以;6.55的版本中WEB功能加强一点吧;

网友B:
我一般都是6.53 如果楼主用的是WIN7 系统的话,建议使用6.55。

楼主:
6.55是不是需要硬件密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