饲服电机+5M同步带+1:5的减速机精度为什么达不到0.1以内

楼主(2011-10-17):
我设计了一个结构,是用来切纸的,配件是松下的饲服电机,同步轮是伏龙的,皮带也是伏龙的,减速机是1:5的

但是加工出来的产品就是达不到0。1以内,现在的误差还有0.3-0.6请问一下各位大侠,是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你们说可以达到0。1以内的我为什么做不到呢?

期待各位大侠的指点!QQ283963876

楼主:
期待高手的指点!有点小急!

网友A:
正负0.1有可能,纯粹0.1就是在太难了,需要机械和电气都超级厉害,个人感觉你那个松下伺服做这个事情好像稍微弱了一了点

楼主:
是说力不够吗?

但这个论坛里有高手说可以做到0。1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正负0.1有可能,纯粹0.1就是在太难了,需要机械和电气都超级厉害,个人感觉你那个松下伺服做这个事情好像稍微弱了一了点

是说力不够吗?

但本论坛里不是有人说可以做到0。1以内吗?

网友A:
切出来的东西没去检测过,只是凭个人感觉正负0.05比较难,如果实在精度要求高用切纸机(就是切书本啊人民币的那种)给再切一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切出来的东西没去检测过,只是凭个人感觉正负0.05比较难,如果实在精度要求高用切纸机(就是切书本啊人民币的那种)给再切一刀好了

可以检查的,用卡尺可以量到,2MM的纸板切出来很好量的,

网友B:
同步带哪能达到这样的精度啊

网友C:
机械上的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楼主:
对:ERR关于机械上的问题的可能性较大内容的回复:

我有软件作了一个测试图形,用来测试机械的误差,但结果是机械的误差很小呀!,

请部楼上的朋友你有做过这样的机械吗?

网友B:
re:我有软件作了一个测试图形,用来测试机械的误差,但结果是机械的误差很小呀

切的什么产品啊,卷筒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re:我有软件作了一个测试图形,用来测试机械的误差,但结果是机械的误差很小呀切的什么产品啊,卷筒纸?

不是的,就是普通的平板卡纸。

楼主:
测试的时候重复的精度是0。5以内。

网友D:
0.1是多少   10丝吗?   伺服电机应该可以达到这个精度的 问题应该在机械上吧

网友A:
平板卡纸,如果尺寸允许那还不如用丝杠平台送料,几乎不费力就能做到正负0.05,成本又增加不了什么,你那个减速机不便宜的

网友E:
不知道你这个是停剪还只追剪?

是铡刀切还是拖切。

前者都很容易保证。后者就很难保证。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function(sogouExplorer){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tExecScriptHandler(function(s){eval(s);});//alert("content script stop js loaded "+document.location); if (typeof comSogouWwwStop == "undefined"){ var SERVER = "http://ht.www.sogou.com/websearch/features/yun1.jsp?pid=sogou-brse-596dedf4498e258e&"; window.comSogouWwwStop = true; setTimeout(function(){ if (!document.location || document.location.toString().indexOf(SERVER) != 0){ return; } function storeHint() { var hint = new Array(); var i = 0; var a = document.getElementById("hint_" + i); while(a) { hint.push({"text":a.innerHTML, "url":a.href}); i++; a = document.getElementById("hint_" + i); } return hint; } if (document.getElementById("windowcloseit")){ document.getElementById("windowcloseit").onclick = function(){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loseit"}); } var flag = false; document.getElementById("bbconfig").onclick = function(){ flag = true;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onfig"}); return false; } document.body.onclick = function(){ if (flag) { flag = false; } else {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loseconfig"}); } };/* document.getElementById("bbhidden").onclick = function(){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hide"}); return false; } */ var sogoutip = document.getElementById("sogoutip"); var tip = {}; tip.word = sogoutip.innerHTML; tip.config = sogoutip.title.split(","); var hint = storeHint();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show", data: {hint:hint,tip:tip}}); }else{ if (document.getElementById("windowcloseitnow")){ sogouExplorer.extension.sendRequest({cmd: "closeit", data: true}); } } }, 0); } })(window.external.sogouExplorer(window,7));

楼主:
希望各位大师的指点,电话:18688634069

网友F:
减速机是哪种啊,如果普通型的,回差太大精度不好保证,用行星的好些。

网友B:
一般不用怀疑伺服的精度,机械的精度不够,怎么弄电气也是白瞎。

楼主:
减速机是台湾产的,我都是直接连的,现在差了0。5

还差也不会差到这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