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FX485BD和问题

楼主(2011-10-17):
我用的是FX-1S-14MR的PLC与480BD模块连,现在与威纶MT6070IH2的通讯.  PLC2设置和威纶的软件的设置效验,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站号都对起来了 可是还是通讯不上., 威纶软件用选择PLC类型是FX232/485BD.模块上的接线是  RDA与SDA并联到正 RDB和SDB并联到负 两线到MT6070IHCOM1端口.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求高手给我想想  谢谢

网友A:
请参考EB8000软件中的:“说明”--“帮助主题”--“参考信息”--“PLC连接手册”

三菱的PLC通讯协议是否设置的是专用通讯协议?PLC程序做好后下载到PLC,需要重新断电重启一下PLC的。

另外通讯线有没有焊错或短路,虚焊。请用万用表认真测试。

楼主:
对:金牌人机关于请参考EB8000软件中的:“说明”--“帮助主题”--“参考信息”--“PLC连接手册”三菱的PLC通讯协议是否设置的是专用通讯协议?PLC程序做好后下载到PLC,需要重新断电重启一下PLC的。另外通讯线有没有焊错或短路,虚焊。请用万用表认真测试。内容的回复:

高手..你说 我也是用专用通讯的,   通讯线 6负 9正  也正常的.  太还是通讯不上   我老奇怪阿.,..很郁闷阿 ,以你的经验还有其他的问题没..

网友A:
COM1是1-,2+

COM3是6-,9+

楼主:
对:金牌人机关于COM1是1-,2+COM3是6-,9+内容的回复:

果真是线配错了...正确的是COM1  1-  2+  .谢谢高手,还有 现在我想一屏8机,但8机的控制都是一样的,能有什么方法能让一个控制键同时控制8机的参数.‘站号都不一样,不只怎么一个键去控制 有些不懂‘ ,求请教

网友A:
系统参数设置中使用广播站号,但是仅可使用位状态设置元件和多状态设置元件,广播站号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