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伺服电机带链条运行时一顿一顿的,取下链条电机轴好像又没有这种现象?

楼主(2011-10-17):
为什么我的伺服电机带链条运行时一顿一顿的,取下链条电机轴好像又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A:
加大为置环或者速度环的增益。

网友B:
可监控负荷惯量比, 看是否设置不当。

网友C:
最好是检查你链条的松紧情况。链条送了会造成这个现象的。

网友D:
可能是驱动器参数被改过了吧 建议检查下驱动器参数

网友E:
一个,链条是不是装好了,两齿轮在不在同一平面。二个,有没有考虑过负荷惯量比。负荷惯量比问题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F:
是不是在停止再运行时才会产生?或者是伺服的特性问题,步进试试

我们还有主要销售以下产品
1:机械手臂(线性模组):步进(伺服)电机式/滚珠丝杆(同步带)式
单轴\XYZ直角坐标\龙门式桌上型多轴;ONO(自产自销品牌,台湾制造)
2:压力/称重传感器:日本VALCOM沃康中国区总代理;
3:步进电机:两相、五相、驱动器、减速机、电磁刹车;
代理日本多摩川精机(TAMAGAWA)、日本山洋电气(SANYO)、
台湾大内(EXTION)等 www.szdandb.com
QQ:1771634577

网友G:
链条是有这个特性,不能平稳运行,如果输入端功率大,刚性强就不明显,反之就会出现你说的情况,可以调整一下伺服的反馈特性。或换成同步带。

网友H:
1.调整惯量比和速度环增益

2.更换大惯量大功率的电机型号

网友I:
速度过低,负载过大,调增益

网友J:
速度相应慢就会出现这种爬坡现象,建议提高速度环增益

网友K(2011-11-21):
测惯量,调整伺服增益,楼主你懂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检查你链条的松紧情况。链条送了会造成这个现象的。

问题可能是这样的

网友M:
链条的传动是不平稳的,有多边形效应。

网友N:
排除链条的问题,如果是低刚性的设备,有时可以减小位置环增益试试

网友O(2011-12-23):
检查下你链条的松紧情况,链条松了会造成这个现象,如果不是你链条的问题,那得调整惯量比和速度环增益或者更换大惯量大功率的电机型号 ,呵呵!
kingservo(京伺服),正宗台湾货,也算国货精品,目前在PCB分板机,影像点胶机,钻孔机,功牙机,拉丝机,机械用等行业都用得不错,性价比高!,稳定性不错,做工精细!来个图大家看看,目前在在发展代理,经销,有意向的朋友欢迎加加q:2238262396交流,李工:15814600539,来个图大家看看哈

网友P:
链条有问题,检查它,打点黄油。看驱动设置。

网友Q:
刚性不够或者力矩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