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做一个S7-200的彩灯闪烁控制梯形图

楼主(2011-10-17):
要求输入端I0.0接通,输出端Q0.0按一定时间间隔(比如2秒)输出。亮两秒灭两秒进行循环。

谢谢。

网友A:
你提出的控制要求,在网上有很多类似的编程,你可以找找,如“用S7-200编程的几个实例编程技巧解析之二”和“用S7-200编程五个实例解析”中都有类似例子。

网友B:
这个控制很容易实现,也比较方便

网友C:
两个定时器互锁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