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PLC200的问题

楼主(2011-10-17):
LD SM0.1
S S0.1, 1
LSCR S0.1
LD SM0.1
S Q0.4, 1
R Q0.5, 1
TON T37, +20
LD T37
SCRT S0.2
SCRE
怎么改成梯形图?谢谢!

网友A:
有些是不能改为梯形图的

网友B:
你直接用梯形图编写就行

不是所有的STL程序与转换城梯形图的,但所有的梯形图是可转换成 STL

网友C:
楼上解释比较正确,呵呵

www.hncg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