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加热法安装滚动轴承

楼主(2011-10-17):
  轴承的安装方法有很多种,今天就为大家介绍一种加热安装法。但是有一个问题要注意,加热法适用于轴承的内径大于70mm,或是配合过盈较大的时候。

  首先,在加热的过程中需要控制的就是加热的温度,一般要将轴承加热至 80℃,最高到100℃ 就足够了。超过 120℃ 就可能会导致轴承发生回火的现象,从而使套圈的硬度与精度的降低。

  一、轴承加热的常用的方法有:

  1、轴承加热-电热板加热法:

  只要将轴承放置在温度为100℃的电热板上几分钟即可,此法最为简单方便,如果翻转几次就可使轴承受热均匀,而且效率也较高,无论大小轴承都可使用此法来加热。

  2、轴承加热-电炉加热法:

  把轴承放置于封闭的自动控温的电炉内进行加热,这种方法加热均匀、控温准确,而且加热很快,适用于一批的加热很多的轴承的场合。

  3、轴承加热-感应加热法:

  此法利用感应加热器可以快速、可靠而又干净的把轴承加热到所需的温度,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那些内圈紧配合的场合,也因为被加热的只是内圈,而外圈受热非常的少,这样就可以较易的装于轴上,也很容易装入座孔当中。

  4、轴承加热-电灯泡加热法:

  这种方法是利用50W的电灯泡来加热轴承的,可保证加热的温度在 100℃ 左右,对于较小的轴承可直接放在灯泡上,较大轴承则可置于灯泡的锥形罩内,锥形罩是可防灯泡热量散失的,并使加热非常均匀。锥形罩上下还可以进行调位,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可以适应于加热不同大小尺寸的轴承。如果是采用的远红外灯泡,要注意灯泡的方向应该向下,以避免红外射线伤害到人的眼睛。这种灯泡是可以节能的。灯泡的加热法适用于数量较少而且不经常要对轴承进行加热的场合,平时情况下灯泡还可用作照明,此外并不需要任何的其他设备。

  5、轴承加热-油槽加热法:

  此法是一个应用较广的传统的加热方法,在油槽距底部 50 至 70mm 处设置金属网,轴承就置于网上,大的轴承还要用钩子吊起来。轴承是不适宜直接的放于槽底的,以防止接触槽底的轴承的部位局部受热温度过高,或是槽底沉淀的污物进入到轴承中。用油槽加热法的注意要点如下:应该使用无腐蚀性的热安定性好的矿物油,最好是要使用变压器油,油和容器都应该保持较好的清洁。油槽的容量应和被加热的轴承的大小与油量而定,如果容器太小的话,在连续的操作中,一放入轴承油温就会很快的下降,效果就会不好。

  二、轴承加热安装法的要点:

  1.轴承加热的温度要控制的很好,温度过高轴承可能会受到损伤,温度过低则可能使套圈的膨胀量不足,导致效果不显著。80到100℃的加热温度所得到的内圈的内径的热膨胀量,这个量对于具有一般过盈量的轴承来说已经非常足够了。

  2.一但到达所要求的加热的温度,就要尽快的进行轴承安装,以免轴承冷却了而发生安装困难等等。

  3.在轴承冷却的时候,在宽度方向也会有所收缩,因此安装的时候要施加一定的压力将内圈的向肩部进行压紧操作,并且在轴承冷却后用极薄的塞尺来做下简单的检测,还要看是否在内圈端面和轴肩之间出现了间隙等等。

  从以上总结出,在采用加热法进行轴承安装时,一定要动作熟练、迅速和准确,这样才会达到最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