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B8000里面Modbus地址

楼主(2011-10-17):
现在在组态一威纶工程,采用Modbus协议,发现其地址定义与标准协议有区别,请求各位工程师解释一下 0x 1x 2x 3x 4x 5x 6x具体对应标准Modbus的哪个区的那个地址位,谢谢!

网友A:
请参考下图所示对应关系:

网友B:
在MODBUS 中,功能码分为4类。 即:0X 1X 3X 4X

0x/1x;是对开关量进行控制的;0X是可读可写的;1X是只读的
3X/4X;是对模拟量进行操作的;4X是可读可写的;3X是只读的

网友C(2012-05-17):
没看懂 是什么意思  什么LB0=0X0001  LW0=3X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