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PLC-5/20能不能与PanelView Plus 1000组组态工作

楼主(2011-10-17):
PLC-5/20能不能与PanelView Plus 1000组组态工作,都有DH+接口,但不知道该怎么去组态工作,应该怎么去组态通讯,查什么资料,有人知道吗??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A:
没什么问题呀很简单的,我用过在PLc内找到你需要设置的端口,一般有A和B两个端口,你选择一个,设置波特率,另外在你接线时要注意不能选择A,接线却在B上面,再在屏上设置端口的波特率要求和plc一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