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带泵和直起带泵电流为什么大不一样?

楼主(2011-10-17):
用西门子M430 18.5KW变频器带泵,进线电压410V,泵15KW,满频时电流18A左右,泵直起电流是27A左右,为什么两者电流大不一样?

网友A:
这就是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啊,要不然就没必要研究出变频器了,满频时,进线电压410V,此时变频器的输出也在略低于410V,和水泵的标称额定电流差不多,但是刚启动时,变频器输出的电压比较低,为了使水泵能获得足够大的力矩启动,变频器就靠中间直流电容储存的那些电能,瞬间增大输出电流,使水泵启动起来,但时间不会太长,电容放电到低于一个电压值,就会保护。

网友B:
看你是用什么表测量的

网友C:
楼上说的一点不错,变频器就是这样,呵呵。www.hncgq.com

网友D:
这个和功率因素有关,如果直接启动,你的电流表测的是视在电流,包含了一部分的无功电流,而用变频器后,你测的进项电,差不多都是有功电流。

因为,变频器的进项就是一个整流桥,再加上大容量的电容,可以补偿一些无功功率。这个在泵类轻负载的状态下很明显,如果在重负载状态下,这个效果会不明显。

网友E:
这个是看出水量的,在工频的时候出水量假入是5个立方,用了变频的时候出水量是3个立方,那么这2个立方就是省下来得电流了

楼主(2012-01-30):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变频器带了4个泵,原设计采用互感器共用接法,电流表负端接地共用。最后将共用点去除,各自接各自的电流线,运行时各个泵电流互不影响。

网友F:
不用变频器,直接启动电流高,是因为

1.启动瞬间是工频(50HZ)启动,此时也是堵转,旋转磁场切割速度很快,电流变大。

不用变频器,直接启动电流高,是因为

2.启动瞬间是变频(此时电压和频率都比工频低)启动,此时也是堵转,但是相对直接启动旋转磁场切割速度就要慢些了,电流变化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