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11-06-工控擂台-试说明变频器上限频率与最高频率的根本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1-10-17):
试说明变频器上限频率与最高频率的根本区别在哪里?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我的理解是,上限频率是变频器允许的最大频率,而最高频率是电机在此变频器设置下能调到的最高频率

网友B:
个人理解,最大频率就是变频器所能输出的最大频率,而上限频率相当于额定频率,只有在上限频率下运行才能保证变频器正常使用。

网友C:
不同变频器可能不一样,现以松下变频器为例

 上限频率:变频器允许输出的最大频率

最高频率:就是设定的变频器最高输出工作频率

(1)最高频率不能超过上限频率,如果用户希望增大最高频率,则首先应将上限频率预置得更高一些。
(2)当上限频率与最高频率不相等时,上限频率优于最高频率,变频器的最大输出频率
为上限频率。
(3)部分变频器中,上限频率与最高频率并未分开,两者是合二为一的

网友D:
先留个脚印。晚上再详解

网友E:
针对台达变频器

个人理解为:最高频率:01.00 为设定频率

输出频率上限设定:01.07

实际输出上限频率=(01.00*01.07)/100  输出频率的上限的设定主要是防止现场人员的误操作,因速度过高造成机械磨损等灾害

网友F:
1、最高频率代表了最大频率值,是定标100%的频率所对应的数值,它大于或等于上限频率;同理,下限频率大于等于最低频率。

2、最高频率(最低频率)的范围总是包含了上限频率(下限频率)的。上限频率(下限频率)体现的是一个限幅值的概念,它规定了允许的频率变化范围;而最高频率则是100%的定标量了。

网友G:
             最高频率是与起动时间成正比的,运行给定频率必须小于等于上限频率,上限频率必须小于等于最高频率,上限频率多是根据机台设备以及工艺设定的,有些场合只需要设置最高频率就可以了,上限频率优先与最高频率。最高频率一般受电机转速限制,是变频器从控制端子或者数字操作器得到的最大转速指令时的最高频率。上限频率是所有频率指令给定的上限,输出频率最大就停留在此值上。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上限频率是变频器允许的最大频率,而最高频率是电机在此变频器设置下能调到的最高频率

OK

网友I:
1、最大输出频率 偶的理解是 变频器可以达到的最高频率。这个由其硬件决定

2、上限频率属于,变频器算法里给出的一个外部 调整参数,

3、即使增益频率和偏差频率加成后也不会超过最大输出频率。

最大输出频率 是否与开关频率有直接关系?这个需要设计人员来回答了。

网友J:
偶的理解最高频率是相对于变频器本身而言的,受不同厂家不同型号及制作工艺限制,每个产品都有其自身最大能量的输出,对于变频器而言其每个产品都有最高运行参数,偶感觉这个最高频率就是变频器所能够输出的最高电源运行频率。

变频器上限频率偶感觉是相对于变频器所接设备电机最高运行频率,是电机本身固有的属性,其受制造工艺材料限制,与变频器本身没有关系,其是为了保证所接设备安全运行的参数。

所以偶感觉这个上限频率在变频器输出频率范围内根据所带电机参数设定,而最高运行频率是变频器本身所就有的一个安全运行频率范围的上限,与变频器所带负载没有关系。

网友K:
我来唠叨唠叨:

1、正如楼上盆友所说,有些变频器是不区分最高频率和上限频率的。这种情况下讨论最高频率和上限频率就显得没有什么意义了。

2、对于区分最高频率和上限频率的变频器,区别如下。

      A、最高频率是变频器所能输出的最大频率。有些变频器最高频率是120Hz(例如一些风机水泵变频器:三菱F500系列变频器),有些变频器最高频率是400Hz(例如绝大多数通用变频器:太多了,就不举例了),有些变频器最高频率是800Hz(这类变频器比较少一些)。

      B、上限频率是允许变频器实际输出的最大频率。这个和电机、负载情况有关系————如果负载相对很小,变频器可以输出到90Hz以上,而没有问题。如果电机是变频电机,还可以运行在更高的频率上而对系统没有影响。如果负载很重,可能运行在50Hz都有问题。

3、将两者分开的变频器,其意义是不同的。在变频器内部,有些参数是针对最高频率而言的,也可能有些参数是针对上限频率而言的————当最高频率发生变化时,这些参数与最高频率的数学运算值就发生了变化,进而导致变频器的实际输出频率发生变化!

        在这里,以韩国LG IS3系列变频器为例进行说明:

最高频率如下所述:

.
.
.
.
.
上限频率如下所述:
.
.
.
.
.
而相关参数以最高频率而不是上限频率为基准来进行运算,如下所述:

网友L:
如440变频器技术参数
输入频率47-63HZ
输出频率0HZ—650HZ
参数P1080最低频率范围0.00--650HZ 缺省值 0
参数P1082最高频率范围0.00--650HZ缺省值 50
参数P2000基准频率范围0.00--650HZ缺省值 50(这是串行链路相当于4000H,模拟I/O和PID采用满刻度频率设定值 100%的值相当于4000H
P2000=50HZ 100%就是50HZ
P2000=10HZ 100%就是10HZ
P2000=100HZ 100%就是100HZ
实际运行频率在P1080 -----P1082 的设定值 间
变频器的上限频率就是设定的变频器最高输出工作频率、下限频率就是设定的变频器最低运行频率;启动频率是指变频器一启动时的初始频率,而停止频率则是变频器检测频率达到设定值后即停止工作。
这些参数是可以由用户根据不同的工况自行设定的。先设定好变频器的上限下限频率,在这一范围内再设定启动频率和停止频率。我感觉就像是一种变频器的可靠工作范围。上限下限频率是大的保护范围,而启动和停止频率是实际工作的需要,这些参数都是可以用户自行设置的。

网友M:
1、最大频率:在数字量给定(包括键盘给定、外接升速/降速给定、外接多档转速给定等)时,是变频器允许输出的最高频率;在模拟量给定时,是与最大给定信号对应的频率。
2、上限频率:是根据生产机械所要求的最高转速,以及电动机与生产机械之间的传动比,推算出变频器相对应的频率。

两种的关系:

     a.上限频率小于最高频率;
     b.上限频率比最高频率优先,这是因为上限频率是根据生产机械的要求来决定的,所以具有优先权。

网友N:
引用 网友K:

我来唠叨唠叨:

1、正如楼上盆友所说,有些变频器是不区分最高频率和上限频率的。这种情况下讨论最高频率和上限频率就显得没有什么意义了。

2、对于区分最高频率和上限频率的变频器,区别如下。

      A、最高频率是变频器所能输出的最大频率。有些变频器最高频率是120Hz(例如一些风机水泵变频器:三菱F500系列变频器),有些变频器最高频率是400Hz(例如绝大多数通用变频器:太多了,就不举例了),有些变频器最高频率是800Hz(这类变频器比较少一些)。

      B、上限频率是允许变频器实际输出的最大频率。这个和电机、负载情况有关系————如果负载相对很小,变频器可以输出到90Hz以上,而没有问题。如果电机是变频电机,还可以运行在更高的频率上而对系统没有影响。如果负载很重,可能运行在50Hz都有问题。

3、将两者分开的变频器,其意义是不同的。在变频器内部,有些参数是针对最高频率而言的,也可能有些参数是针对上限频率而言的————当最高频率发生变化时,这些参数与最高频率的数学运算值就发生了变化,进而导致变频器的实际输出频率发生变化!

        在这里,以韩国LG IS3系列变频器为例进行说明:

最高频率如下所述:

.
.
.
.
.
上限频率如下所述:
.
.
.
.
.
而相关参数以最高频率而不是上限频率为基准来进行运算,如下所述:

网友O:
最大频率:变频器允许输出最大频率 可以用Fmax表示

上限频率:是根据某种工艺设定的,如图所示,Fh是上限频率,fmax是最大频率,但上限频率不可大于最大频率

网友P:
这个题目还真是难以回答,有的涉及到非国产的变频器等,手册是翻译过来的,文字上就更难以界定。

比如说ABB-ACS800系列的变频器,本身标称能达到的频率达0-300HZ,是不是就可以称为最高频率。

20组参数又有一个MAXIMUNM FREQ的参数,其默认值随99组设定的电机额定频率变化,例如50HZ或60HZ,但是又可以改,标准软件里最大可以设到300HZ。是不是这个设定值可以称为上限频率。

网友Q:
最高频率:变频器允许输出的最高频率。

上限频率:允许变频器输出的最高频率。

从定义上来说很难区分两者,其实最高频率一般以电动机的额定频率来设定。

网友R:
这个问题,楼主真实的目的也许是想考,变频器上限频率和最高频率的作用,在调试变频器时有什么依据进行设置这两个参数。

这两个参数本质区别也是厂家设计的真实意图就在于:

上限频率是针对变频器而言的,就是变频器允许输出的最高频率,再高的话,变频器的IGBT开关频率跟不上,每波电平数相对减少造成输出波形不完美影响到电机的正常使用,就是这个参数是由变频器设计的硬件结构决定的,它的优先级最高,如果你给定的输出频率超出这个值,变频器也不输出超出的部分,就是为了保护变频器。

最高频率这个参数是针对变频器所带负载电机而言的,就是电机额定的输入频率,或者变频电机允许输入频率的最高上限,是用来保护电机的,如普通电机额定输入50hz,这个参数就应该设置50hz。

二者保护对象不同,厂家设计的初衷更倾向于保护变频器,所以上限频率优先,如你设置最高频率50hz(电机的额定输入频率) ,上限设置了40HZ(假设变频器设计的只能输出40hz的能力,实际一般可到400hz),那变频器就最高输出40hz。

这两个参数原理上讲并没有必要分得很清楚,如ABB、丹佛斯变频器,就只是有输出最高频率,而没有上限频率设置,而国产变频器或者做的不很强的变频器如松下变频就有这个区分,因为上面那些变频器已经将变频器输出上限保护写进软件算法里了,不需要人为设置,自身会根据运行状态,如开关频率设置,电机模型等做出相应调整。

网友S:
答:1)上限频率和下限频率的确定。上限频率和下限频率是根据生产工艺的要求设定的。
以某搅拌机为例,生产工艺要求最高搅拌速度nh臆600 r/min,最低搅拌速度n1逸150 r/min,若传动机构的传动比姿越圆,则电动机的最高转速是nh臆员200 r/min,对应的工作频率便是上限频率fh;电动机的最低转速是nmh逸300 r/min,对应的工作频率便是下限频率fn。
2)上限频率和最高频率的关系:
(1)上限频率不能超过最高频率,即fh臆fmax,如果用户希望增大上限频率,则首先应将最高频率预置得更高一些。
(2)当上限频率与最高频率不相等(fh屹fmax)时,上限频率优于最高频率,变频器的最大输出频率
为上限频率。这是因为,变频调速系统是为生产工艺服务的,生产工艺的要求具有最高优先权。
(3)部分变频器中,上限频率与最高频率并未分开,两者是合二为一的。

网友T:
变频器的最高频率是变频器的性能指标,表示该变频器能正常工作的频率范围;上限频率是根据使用情况而设定的,是负载工作的频率范围,负载工作在上限频率以下。同时,频率调整时,不论是电位器、端子信号、脉冲、通讯口还是模拟信号,都以上限频率和下限频率为频率调整范围,按比例调整。

网友U:
以上回答只有老菜鸟最符合我的理解——举例的部分。上限频率是根据特定的负载设置的频率,它充许变频器最大输出的频率,到达此频率输出频率就不能再上升了。最高频率一般对应外部与频率有关变量的最大值——最大值对应最高频率。不局限于模拟量,如可以是模拟输入电压、电流,也可以是输出电压、电流,还可以是最大脉冲、加减速时间。两者关系是最大频率大于或等于上限频率。

网友V:
最大频率是变频器输出最大频率值。

上限频率是负载工作设置的工作频率上限。

网友W:
变频器最高频率输出就是所设定变频器输出的最高频率,频率上限是指现在所需要的频率不给变频器输出超过上限值

网友X:
1、上限频率是你设定的频率(或者叫转速),最高频率是变频器所能达到的频率。

2、最高频率代表了最大频率值,是定标100%的频率所对应的数值,它大于或等于上限频率。

网友Y:
上限频率是根据实际情况所能设定的最大频率,这个可以人为设定,但不能超过最高频率。高频率是电机在此变频器设置下能调到的最高频率 。

网友N:
引用 网友C:
不同变频器可能不一样,现以松下变频器为例 上限频率:变频器允许输出的最大频率最高频率:就是设定的变频器最高输出工作频率(1)最高频率不能超过上限频率,如果用户希望增大最高频率,则首先应将上限频率预置得更高一些。 (2)当上限频率与最高频率不相等时,上限频率优于最高频率,变频器的最大输出频率 为上限频率。 (3)部分变频器中,上限频率与最高频率并未分开,两者是合二为一的lianhope的签名档开山大哥 QQ 642965880,专注于工业自动化控制设计,PLC编程,

网友Z:
个人理解;变频器的上限频率:就是该变频器工作时允许输出的最大频率:只是保证变频器正常工作时最高工作频率。一般为相对固定值。而最高频率;是电机在此变频器设置下能调到的最高频率。是一个设定值;在变频器的工作范围内可以调整。但不能超过上限频率。

楼主:
20MP获得者:
deshengwu        老菜鸟
10MP获得者:
lianhope              lianhope
dingdan258       青岛黄工
jiaoanpeng         jiaoanpeng
20积分获得者:
XSH3044                  联不通
zwl763824690       今生缘
shne230                   shne230
bhdxzgp                   bhdxzgp
CLQ384082729      CLQ384082729
flyyu2000                 最多两年
lyc19730508           Smile
zhxl198808             zhxl198808
welfare87                welfare87
tangjin198641        tangjin198641
hzhpl                         hzhpl
血狼w                       血狼w
abcxiangdong        EastW
bzbh2011                bzbh2011
a348032387           橙子工控
lcx_jia                      李纯绪
陈哥                          交直流
a332329107           零下一度
tianxingjian8          天行健
AQD008                   AQD008
张立旺                      一品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