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11-07-工控擂台-试说明变频器斜坡制动和惯性制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10-17):
试说明变频器斜坡制动和惯性制动有什么区别?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变频器制动分为两种形式。一种形式叫惯性制动:就是迅速给电机“断电”,让电机靠自己的惯性力滑行停车(OFF2停车);另一种形式叫斜坡制动:就是按照一定的斜坡减速度制动停车,或者OFF3“紧急制动”停车(按照电机的极限制动能力停车)。

网友B:
停车分斜波停车和自由停车(快速停车也是斜波停车,只是斜波较陡而已)。
制动也有机械制动(如抱闸)、能耗制动(制动电阻、反接制动、直流制动等)、回馈制动等。
是否需要制动和电机运转状态有关,斜波停车时当要求的停车时间小于自由停车时间时就需要使用制动;电机正常运转时有时也需要制动,如吊钩下降时。

网友C:
惯性制动是指变频器停机命令有效时,变频器停止输出,负载靠机械惯性自由停车。

斜坡制动是指按照一定的斜坡曲线进行停车,当频率降到零时使其制动,并停止运转。

网友D:
惯性制动技术是一项原始性发明,突破了传统的外力源(如电磁铁、电力液力推杆等)制动模式。惯性制动技术的基本原理是:由主动力(惯性力)克服制动作用力解除制动,与从动力(负载)在运动体内部构成一个内力平衡系统;利用运动体自身的惯性力,通过特定的装置转换为制动该运动体的制动力。

     惯性制动器根据惯性制动原理设计,它是融制动器、联轴节、离合器以及三者相互转换功能于一体的新型装置。从其机构来看,QGZ-P型系列惯性制动器是含有弹性联轴节、无附加制动力源装置、纯机械结构的盘式制动器。

     惯性制动器的主要性能特点:纯机械结构,无电气推力元件;结构紧凑,使用可靠,安装、维护简便;耐高温,不受环境温度影响,制动力矩不退化,防腐防尘;动作迅速,启动不带摩擦负载,操作频率不受限制;摩擦材料磨损均匀,可进行补偿调节。

     惯性制动器的工作过程是:利用电机的驱动力矩,使顶压盘与从动顶之间的凹凸螺旋面相互作用,在产生角位移的同时,带动顶压盘产生轴向位移,从而压缩拉杆弹簧,消除作用在内、外制动环和摩擦片之间的压紧力(即制动力),解除制动,同时,两凹凸螺旋面紧密贴合,传递扭矩,实现与从动联轴节的传动功能。停车时,电机停止输出扭矩,顶压盘与从动顶之间的凹凸螺旋面的相互作用力消失,拉杆弹簧被压缩时储存的能量得以释放,使顶压盘复位,压紧内、外制动环和摩擦片,实现制动。

斜坡制动是指按照一定的斜坡曲线进行停车,当频率降到零时使其制动,并停止运转。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惯性制动技术是一项原始性发明,突破了传统的外力源(如电磁铁、电力液力推杆等)制动模式。惯性制动技术的基本原理是:由主动力(惯性力)克服制动作用力解除制动,与从动力(负载)在运动体内部构成一个内力平衡系统;利用运动体自身的惯性力,通过特定的装置转换为制动该运动体的制动力。

     惯性制动器根据惯性制动原理设计,它是融制动器、联轴节、离合器以及三者相互转换功能于一体的新型装置。从其机构来看,QGZ-P型系列惯性制动器是含有弹性联轴节、无附加制动力源装置、纯机械结构的盘式制动器。

     惯性制动器的主要性能特点:纯机械结构,无电气推力元件;结构紧凑,使用可靠,安装、维护简便;耐高温,不受环境温度影响,制动力矩不退化,防腐防尘;动作迅速,启动不带摩擦负载,操作频率不受限制;摩擦材料磨损均匀,可进行补偿调节。

     惯性制动器的工作过程是:利用电机的驱动力矩,使顶压盘与从动顶之间的凹凸螺旋面相互作用,在产生角位移的同时,带动顶压盘产生轴向位移,从而压缩拉杆弹簧,消除作用在内、外制动环和摩擦片之间的压紧力(即制动力),解除制动,同时,两凹凸螺旋面紧密贴合,传递扭矩,实现与从动联轴节的传动功能。停车时,电机停止输出扭矩,顶压盘与从动顶之间的凹凸螺旋面的相互作用力消失,拉杆弹簧被压缩时储存的能量得以释放,使顶压盘复位,压紧内、外制动环和摩擦片,实现制动。

斜坡制动是指按照一定的斜坡曲线进行停车,当频率降到零时使其制动,并停止运转。

。。。。。。

网友:
惯性制动是指变频器停机命令有效时,变频器停止输出,负载靠机械惯性自由停车。

网友F:
惯性制动就是停机命令有效时变频器给电机“断电”,让电机靠自己的机械惯性滑行停车,停止的时间与外部负载大小有关;

斜坡制动是满足在一定的时间内,是靠变频器自己制动的,并按照一定的斜坡曲线进行停车,曲线的陡度可以通过斜坡制动时间来改变。

网友G:
1、斜坡制动、惯性制动这些概念都不知道谁叫起来的:

2、出题时,最好把出处告诉大家,或者把出处的定义告诉大家;

3、由于不是大家默认的概念,或者不是大家普遍使用的概念,所以这些概念的本意是什么,大家只能就字面随意解释了。

网友G:
4、斜坡制动、惯性制动,都是制动:

1)制动有减速制动;

2)制动有停车制动;

3)斜坡制动可以是运动中的减速制动,也可以是停车时的软停车,特点是运动体惯性运动转速大于同步转速(由变频器输出频率决定的),电机处于发电制动状态,需要制动电阻消耗发电制动能量;

4)

网友G:
4)而惯性制动,只能猜测他的物理意义了,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

5)我看就把它理解成“自由停车”,电机断电,靠系统固有的摩擦力使惯性运动动能消耗停车;

6)这样理解“惯性制动”有个疑问,“制动”的物理概念是人为的给惯性运动体一个反作用力或力矩,使之停止惯性运动,这样就不能理解为“自由停车”;

7)这样“惯性制动”可以理解为大家常用的各种电机制动方法,不说了,再说下去就更乱了;

网友H:
偶的理解制动就是把运转的设备停下来,变频器的斜坡制动功能应该是变频器在电机制动时不是瞬间切断电源而是使其输出的电源频率有一个下坡性质的变化,即把在运行状态的电机频率有一个斜度的频率下降到零或者底限最后在切断电源,这个过程造成电机转子的转速大于变频器输出的电源产生的旋转磁场的转速,此时旋转的电机作为发电机性质把电机的动能转换为电能反馈到变频器中,此时通过制动电阻把这个能量消耗掉,是一种动能—电能—热能的转换过程。

如果变频器使用的是惯性制动,那么其变频器在要对电机制动时瞬间切断电源,此时电机通过惯性继续运转下去,这时的电机的动能全部转换为机械能及产生的热能摩擦上,此时电机制动时间较长。

网友I:
变频器通常都有停止模式选择:斜坡制动和惯性制动,也有的叫减速停车或者惯性停车。

先说惯性制动,就是停止信号来到后即刻停止变频器的输出,让电机和负载,在惯性下靠自身摩擦力慢慢减速停止的停车方式,停车过程中,变频器是没有输出的,这种停车方式通常用在停车不需要控制的场合,如粉碎机;

斜坡制动,就是根据停止信号的到来在设置的减速时间内,线性降低频率后停止的停车模式,停车过程中,变频器是有输出的,给停车中的电机一个反向励磁,使得电机按照停车时间要求可控停车,由于电机的惯性转动,相当于一个发电机,惯性大的设备,往往会使得变频器中间直流母线电压升高,到了设置的DC制动水平,通用变频器会打开制动电阻控制单元,用能耗制动的办法将中间突增的直流靠电阻释放掉,如果变频器制动端子没有接制动电阻,变频器又没有内置制动单元,当中间直流母线电压超出报警上限时,就会报过压警告,变频器就取消斜坡制动状态,让电机转为惯性停车,就是不再制动了,以保护变频器,这样的停车控制要求应用场合,如电梯。

网友J:
斜坡制动属于一种软制动。通过变频器调节是电机转速按一定的斜率慢慢的停下来。它不需要切断电源。惯性制动则不同它是将电机电源切断,靠机械的方法似的电机在外力的作用下停止转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停车分斜波停车和自由停车(快速停车也是斜波停车,只是斜波较陡而已)。 制动也有机械制动(如抱闸)、能耗制动(制动电阻、反接制动、直流制动等)、回馈制动等。 是否需要制动和电机运转状态有关,斜波停车时当要求的停车时间小于自由停车时间时就需要使用制动;电机正常运转时有时也需要制动,如吊钩下降时。

网友K:
惯性制动就是停机命令有效时变频器给电机“断电”,让电机靠自己的机械惯性滑行停车,停止的时间与外部负载大小有关;

惯性制动装置的原理是主车制动时在连接点产生一个牵引杆推力,克服灵敏度界限后,拉杆被推入,同时操纵杠杆通过传动装置拉紧车轮制动器,实现制动。

斜坡制动是满足在一定的时间内,是靠变频器自己制动的,并按照一定的斜坡曲线进行停车,曲线的陡度可以通过斜坡制动时间来改变。

网友L:
变频器通常都有停止模式选择:斜坡制动和惯性制动,也有的叫减速停车或者惯性停车。 先说惯性制动,就是停止信号来到后即刻停止变频器的输出,让电机和负载,在惯性下靠自身摩擦力慢慢减速停止的停车方式,停车过程中,变频器是没有输出的,这种停车方式通常用在停车不需要控制的场合,如粉碎机; 斜坡制动,就是根据停止信号的到来在设置的减速时间内,线性降低频率后停止的停车模式,停车过程中,变频器是有输出的,给停车中的电机一个反向励磁,使得电机按照停车时间要求可控停车,由于电机的惯性转动,相当于一个发电机,惯性大的设备,往往会使得变频器中间直流母线电压升高,到了设置的DC制动水平,通用变频器会打开制动电阻控制单元,用能耗制动的办法将中间突增的直流靠电阻释放掉,如果变频器制动端子没有接制动电阻,变频器又没有内置制动单元,当中间直流母线电压超出报警上限时,就会报过压警告,变频器就取消斜坡制动状态,让电机转为惯性停车,就是不再制动了,以保护变频器,这样的停车控制要求应用场合,如电梯。------------------------------------------------------------------支持青岛黄工的观点,黄工人才啊!

楼主: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dingdan258        青岛黄工
a332329107       零下一度
jiaoanpeng         jiaoanpeng
welfare87           welfare87
binzhiliu              刘志斌

20积分获得者:
惊涛骇浪              jingtao
lyc19730508       Smile
yujizuixiangsi      手机费和时间
bhdxzgp                bhdxzgp
tangjin198641     tangjin198641
fujianxiamen       。。。。。。
AQD008                AQD008
zwl763824690    今生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