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11-08-工控擂台-变频器在切断电源后,常常报欠电压的故障,为什么?

楼主(2011-10-17):
变频器在切断电源后,显示屏上常常显示欠电压的故障代码,请问是什么原因?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先弄个沙发坐坐。。。。。

网友B:
这个很正常,也很常见,因为变频器中的电气控制部分由内部开关电源供电,而开关电源在很宽的母线直流电压范围内能工作,比如正常工作时直流母线电压540V左右,在断电后,此电压降到300V时,多数变频器的开关电源还都能工作(个别的卫降到200V左右仍能工作),开关电源工作着,内部的各检测电路及显示屏都在正常工作着,而对于交流380V输入的变频器,直流母线降到420V左右时(三相交流380V整流滤波变成直流后的电压约540V),即会报欠压,所以多数变频器断电后,在其内部滤波电容供电的时候,会先报欠压后,开关电源还能工作一会才停止工作。

网友C:
如果电压下降很大,在电网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可能的问题:
1. 启动时间太短
2. 负载太大
3. 检测电压电路敏感
4. 正常停机多长时间在启动,如果机器完全停止运行,而停机时间又不是很长,说明电路有问题(可能哪个元件不良)最好找厂家!
5. 如果万用表检测不到电压下降,那可以肯定是电压检测电路出问题。

网友C:
产生欠电压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① 电源电压太低。
② 电源缺相。
③ 整流桥故障:如果六个整流二极管中有部分因损坏而短路,整流后的电压将下降,对于整流器件和晶闸管的损坏,应注意检查,及时更换。

网友D:
过电压报警一般是出现在停机的时候,其主要原因是减速时间太短或制动电阻及制动单元有问题。

网友E:
这个问题应该是由于变频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所引起的。由于变频器的逆变电路中电容器与晶闸管的存在。断电后电压不会马上消失。而后续电路显示屏还未接到停止工作的命令。可是已经检测到电压过低。所以显示欠电压的故障代码报警。

网友F:
期待正确答案!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正常,也很常见,因为变频器中的电气控制部分由内部开关电源供电,而开关电源在很宽的母线直流电压范围内能工作,比如正常工作时直流母线电压540V左右,在断电后,此电压降到300V时,多数变频器的开关电源还都能工作(个别的卫降到200V左右仍能工作),开关电源工作着,内部的各检测电路及显示屏都在正常工作着,而对于交流380V输入的变频器,直流母线降到420V左右时(三相交流380V整流滤波变成直流后的电压约540V),即会报欠压,所以多数变频器断电后,在其内部滤波电容供电的时候,会先报欠压后,开关电源还能工作一会才停止工作。

可以认为是标准答案鸟

偶就不用说鸟

网友H:
 同过压类故障相反,欠压也是变频器在使用中经常碰到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主回路电压低于下限引起的保护动作,或整流桥某一路损坏或电网瞬时停电、输入缺相都有可能导致欠压故障的出现。其次主回路接触器损坏,导致直流母线电压损耗在充电电阻上雨,也可能导致欠压,还有就是电压检测电路发横故障而出现假欠压问题。对于三相380V变频器而言(因机型而异),要是工作电压低于430V左右(因机型而异),变频器将跳UV(欠压)保护。

  欠压报警检测电压的方式有:

  1.比较器检测。

  通过稳压管固定比较器一端的电压,被检测的电压取样后再与之比较,结果通过比较器输出。

  2.ADC检测(模拟/数字转换器)。

  被检测的电压通过电阻降压取样后,落在ADC可检测的范围,可以通过程序设定电压的报警范围。

  变频器电路的各种零部件也都是有一定使用寿命的,如风扇为3年;电容器为6~8年等。特别是主电路中的储能电容,对运行中变频器过压、欠压影响很大。如变频器停用时间过长,达到一年以上,则对储能电容要做一次全面体检。检查是否出现鼓顶、漏液、漏电、失容等,可以直观地观察到或用仪表检测。

  例1:一台22kW台达变频器因为设各闲置一年多时间没有启用,客户将其拆下配用到车间鼓风机上。发生冒烟和欠压跳闸。

  变频器在接入鼓风机之前,电工决定先通电空载测试一下、谁知通电没多长时间,就发现冒烟,立刻关掉电闸。将变频器打开后,发现主电路限流电阻很烫。该电工不以为然,在开盖情况下又通电观察一次。这一试,电阻倒是不冒烟了,但不一会儿,变频器便因“欠压”而跳问了。用万用表量,该电阻已经烧坏。

  凡是有电解质的器件(例如该电路中的储能电容),都有一个特点:一直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不容易坏。但该变频器停用一年多才使用,应该先打开盖观察一下储能电容器,看它是否“鼓包”,甚至是否有电解液漏出。电解电容器变质的特征,苜先是漏电流增大。一台长时间不用的变频器,突然加上高电压,电解电容器的漏电流可能相当大。当第一次合上电源时,变频器内冒烟,很可能就是电解电容器严重漏电,甚至已经短路,直流电压难以充电到450V以上,变频器便因“欠压故障”不动作,限流电阻长时间接在电路里,它当然要冒烟、烧坏了。

  对长时间不用的变频器,如何避免这种现象发生呢?

  按照要求,停用的变频器应每隔两三个月通电—次,每次⒛~30分钟。对于长时问不用的电解屯容器,通电时,先加约50%的额定电压,只要加压日刂间在半小时以上,它的漏电流就会降下去,也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此外,对使用年限较长(五年以上)的变频器,也一定要对储能电容器进行容量检测。运行中频繁跳欠电压故障,多数为直流电路的电容器容量不足、有容量下降或失容现象。应该说明,用万用表或电容表检测电容容量的方法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变频器在运行中。其直流电路的电容器的电极引线,经年累月地承受主电路300Hz的大电流充、放电的冲击和烧灼,往往形成一定的引线电阻。这种情况用万用表和电容表,是检测不出容量下降等异常的。但接于电路中,在大电流充、放电情况下,这种引线电阻的作用就凸显示出来了,造成直流电路电压的跌落欠压。在负载较轻时尚不明显,但在接近满负荷输出的情况下,就会报出欠压故障信号。

  例2:一台三垦OM5型45kW变频器上电后。一接受启动信号。即报欠电压故障,不能投入运行。

  检查电源输入电压正常,怀疑电压检测电路发生故障,发出错误信号。依据电路板画出电压检测电路图,进而找到报欠电压故障的原因。发现短接PC14的输出侧时,投入启动信号不冉报欠电压故障,顺藤摸瓜,查出为充电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接触不良,致使PC14无输入电流通路,而报出欠电压故障。较大功率的变频器,除直流回路设有电压检测电路外,常加设由充电接触器的辅助触点状态作为输入信号的检测电路,以检测接触器触点的闭合状态,当闭合不良时,报出欠电压故障,避免充电电阻在运行中烧毁。如东元大功率变频器,即有此检测电路。本机电路也是如此。

  例3:一台CT 18.5kW变频器上电后不工作。

  经检查这台变频器的整流桥充电电阻都是好的,但是上电后没有听到接触器动作声。因为这台变频器的充电回路不是利用可控硅而是靠接触器的吸合来完成充电过程的,因此认为故障可能出在接触器或控制回路以及电源部分,拆下接触器单独加24V直流电,接触器工作正常。继而检查24V直流电源,经仔细检查该电压是经过LM7824稳压块稳压后输出的,测量该稳压块已损坏,找一新品更换后上电工作正常。

网友H:
 同过

变频器欠电压问题的一般处理方法

常用的低压变频器属于交-直-交变频器,三相电源经过整流器得到直流电,通过直流母线向逆变器供电。母线电压在正常情况下,应该约等于进线电压的1.35倍。

为了保护变频器,在母线电压过低时,变频器会报欠压故障,并封锁逆变器的脉冲输出。这是保护变频器器件不受损坏的一个重要而且必要的方法。这个故障也是不能被屏蔽的。

变频器内部有母线电压检查机构,当母线电压测量值低于某个阈值后,变频器会报欠压故障。

造成直流母线欠电压的原因有很多,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如果找对根源,然后对症下药,一般都可以解决。

一、首先是来自进线电压的影响。

如果电网质量不好,有瞬间电压跌落,那势必会造成母线电压过低。在大型设备起动过程中,也难免造成电网电压降低。偶尔出现的瞬间的电压跌落很难捕捉到,这为故障的诊断增加了难度。如果能够确认电网质量存在问题(比如大电机起动时造成的电压短时跌落),而又很难改变这样的用电环境,那么可以使能变频器的自动再起动功能,在电压跌落时,变频器欠压停机;在电网恢复时,变频器自动再起动。

在进线端加一个稳压装置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要使用变频器专用的。

在打雷时,也可能会对电网电压产生瞬时影响,也可能会造成变频器的欠电压故障。不过打雷也是很偶然的事件,不会一直困扰变频器的运行。不过安全起见,工厂应该有防雷措施。

二、其次是来自输出端的影响,即逆变器侧。

在电机加速时,电动机从变频器获得电能,并将其转化成动能。如果加速时间短,加速度很高,那么母线电压会被很快拉低,而造成欠电压故障。针对这种情况,一般的处理方法有延长加速时间如果使用了PID技术控制器,注意降低系统响应,减PI,延长滤波时间

三、最后是硬件问题。

如果变频器内部的电压检测机构工作不正常,或者CPU处理机制出了问题,这些都不是设参数就能解决的,需要报修。用万用表测量母线电压,与变频器参数比较,如果母线电压测量值与显示值差异较大,可认为是变频器故障。

另外,还要排除最基本的电气故障:电源缺相制动单元有直通现象

网友H:
*** 变频器过压和欠压故障原因和处理方法

http://www.*** 变频器 过压 欠压 故  銆併?锛庯紱锛氾紵锛侊赴鈥︹?鈥测http://www.*** ?鈥濄?銆炈嬎婏純锛狅紗锛娾?搂銆冣剸銆撯棆鈼忊柍鈻测棊http://www.***/鈽嗏槄鈼団梿鈻♀枲鈻  銆併?锛庯紱锛氾紵锛侊赴鈥︹?鈥测http://www.***变频器过压和欠压故障原因和处理方法

http://www.*** 变频器 过压 欠压 故  銆併?锛庯紱锛氾紵锛侊赴鈥︹?鈥测http://www.*** ?鈥濄?銆炈嬎婏純锛狅紗锛娾?搂銆冣剸銆撯棆鈼忊柍鈻测棊http://www.***/鈽嗏槄鈼団梿鈻♀枲鈻  銆併?锛庯紱锛氾紵锛侊赴鈥︹?鈥测http://www.***

网友I:
“变频器在切断电源后,显示屏上常常显示欠电压的故障代码,请问是什么原因? ”

1、如果操作正常,按操作顺序先停车,后断电就不会有显示欠电压的故障代码;

2、如果操作不正常,不按操作顺序先停车,后断电,而是先断电,就会有显示欠电压的故障代码;

3、所以原因应该是操作顺序错误的原因!

网友J:
变频器断电后,如果这个时候,变频器启动信号仍然有效,变频器就会继续输出,消耗变频器内部整流电容储存的电能,中间直流母线电压也会随之降低,直到中间直流母线电压降到一个报警电压(UV),才会停止输出,并且报电压低故障,电压低指的是中间直流电压;如果变频器启动信号无效了,变频器断电后,变频器本身的元器件如散热风扇,会继续运转,(有的变频器可以设置风扇,运行转/开机转),消耗内部整流电容储存的电能,也直到中间直流母线电压降到一个报警电压(UV),报电压低故障,风机继续运转,直流母线电压进一步降低,低于内部开关电源芯片工作电压,比如3842,开关电源停止工作,CPU板没有电源供电,显示面板不亮,整个停止过程结束,一般变频器,断电都会报电压低,是正常的。

网友K:
同样的题目擂台好像出现过一次,这样的事情是因为设备内储能元件造成的缓慢放电现象引起电源切断后还有显示的原因,变频器断电比如突然前方跳闸造成变频器显示屏还有显示是因为其内储能元件残存电压的影响,这样的事情只要反复开启几次显示屏电源开关即可消去。

变频器在残存电压的影响下显示屏及软件还会继续运行及检测,此时主电源断电所以其内部软件检测到的欠压报警是正确的,而不是变频器出现故障,之所以叫故障是因为变频器没电了,变频器还显示欠压报警。因为正确的变频器启停的方法是先关闭变频器在切断电源,而不是先切断电源在关闭变频器。

同样的现象在很多储能设备中都会出现,比如处于待机状态(用遥控器关闭的电视机)在把电源插座突然拔下时,其电视机的状态指示灯还会有几秒的显示,电脑中的显示器在突然断电(不是显示器按钮断电)时同样其状态指示灯还会有几秒滞后显示,这就是内部储能元件放电所致。

网友L:
 主电源断电后内部滤波电容供电,电压变低,

其内部软件检测到的是欠压报警,

会先报欠压,变频器工作一会才停止工作。

正确操作应先关闭变频器开关,在切断电源。

网友M:
变频器在切断电源后,显示屏上常常显示欠电压的故障代码,在我应用的变频器中,就曾发现富士变频器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一开始,还以为电源出现问题,后来发现并不影响使用。

网友N:
欠压检测点都是直流母线侧的电压,经大阻值电阻分压后采样一个低电压值,与标准电压值比较后输出电压正常信号,过压信号或是欠压信号! 很明显欠压信号是直流母线侧的电压下降,而内部电感电容等电路放电所导致!

网友O:
引用 网友K:
同样的题目擂台好像出现过一次,这样的事情是因为设备内储能元件造成的缓慢放电现象引起电源切断后还有显示的原因,变频器断电比如突然前方跳闸造成变频器显示屏还有显示是因为其内储能元件残存电压的影响,这样的事情只要反复开启几次显示屏电源开关即可消去。变频器在残存电压的影响下显示屏及软件还会继续运行及检测,此时主电源断电所以其内部软件检测到的欠压报警是正确的,而不是变频器出现故障,之所以叫故障是因为变频器没电了,变频器还显示欠压报警。因为正确的变频器启停的方法是先关闭变频器在切断电源,而不是先切断电源在关闭变频器。同样的现象在很多储能设备中都会出现,比如处于待机状态(用遥控器关闭的电视机)在把电源插座突然拔下时,其电视机的状态指示灯还会有几秒的显示,电脑中的显示器在突然断电(不是显示器按钮断电)时同样其状态指示灯还会有几秒滞后显示,这就是内部储能元件放电所致。

网友P:
学习了!DX们都很厉害!

网友Q:
楼主捅了马蜂窝!!!!!

网友R:
检测电路延时造成的误告警

网友S:
答:1)限流电阻损坏。限流电阻损坏后,滤波电容将不能充电,故变频器判断为欠压。
2)电源缺相。当电源缺相后,三相全波整流电路变成了单相全波整流,其平均值低于正常直流电压。
3)其他设备的干扰。当变频器某一单元出现前两种情况时,一般采取故障旁路处理。对于干扰形成的瞬间欠电压,宏观上不会使直流电压有较大的下降,不应该影响电动机的运行。但由于滤波电容不能很好的吸收瞬间欠电压,而电压检测电路的灵敏度又较高,使得这些瞬间欠电压常常被检测到而导致变频器跳闸,针对这种情形,可以通过预置“重合闸”功能来解决。

网友O:
引用 网友H:
同过压类故障相反,欠压也是变频器在使用中经常碰到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主回路电压低于下限引起的保护动作,或整流桥某一路损坏或电网瞬时停电、输入缺相都有可能导致欠压故障的出现。其次主回路接触器损坏,导致直流母线电压损耗在充电电阻上雨,也可能导致欠压,还有就是电压检测电路发横故障而出现假欠压问题。对于三相380V变频器而言(因机型而异),要是工作电压低于430V左右(因机型而异),变频器将跳UV(欠压)保护。  欠压报警检测电压的方式有:  1.比较器检测。  通过稳压管固定比较器一端的电压,被检测的电压取样后再与之比较,结果通过比较器输出。  2.ADC检测(模拟/数字转换器)。  被检测的电压通过电阻降压取样后,落在ADC可检测的范围,可以通过程序设定电压的报警范围。  变频器电路的各种零部件也都是有一定使用寿命的,如风扇为3年;电容器为6~8年等。特别是主电路中的储能电容,对运行中变频器过压、欠压影响很大。如变频器停用时间过长,达到一年以上,则对储能电容要做一次全面体检。检查是否出现鼓顶、漏液、漏电、失容等,可以直观地观察到或用仪表检测。  例1:一台22kW台达变频器因为设各闲置一年多时间没有启用,客户将其拆下配用到车间鼓风机上。发生冒烟和欠压跳闸。  变频器在接入鼓风机之前,电工决定先通电空载测试一下、谁知通电没多长时间,就发现冒烟,立刻关掉电闸。将变频器打开后,发现主电路限流电阻很烫。该电工不以为然,在开盖情况下又通电观察一次。这一试,电阻倒是不冒烟了,但不一会儿,变频器便因“欠压”而跳问了。用万用表量,该电阻已经烧坏。  凡是有电解质的器件(例如该电路中的储能电容),都有一个特点:一直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不容易坏。但该变频器停用一年多才使用,应该先打开盖观察一下储能电容器,看它是否“鼓包”,甚至是否有电解液漏出。电解电容器变质的特征,苜先是漏电流增大。一台长时间不用的变频器,突然加上高电压,电解电容器的漏电流可能相当大。当第一次合上电源时,变频器内冒烟,很可能就是电解电容器严重漏电,甚至已经短路,直流电压难以充电到450V以上,变频器便因“欠压故障”不动作,限流电阻长时间接在电路里,它当然要冒烟、烧坏了。  对长时间不用的变频器,如何避免这种现象发生呢?  按照要求,停用的变频器应每隔两三个月通电—次,每次⒛~30分钟。对于长时问不用的电解屯容器,通电时,先加约50%的额定电压,只要加压日刂间在半小时以上,它的漏电流就会降下去,也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此外,对使用年限较长(五年以上)的变频器,也一定要对储能电容器进行容量检测。运行中频繁跳欠电压故障,多数为直流电路的电容器容量不足、有容量下降或失容现象。应该说明,用万用表或电容表检测电容容量的方法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变频器在运行中。其直流电路的电容器的电极引线,经年累月地承受主电路300Hz的大电流充、放电的冲击和烧灼,往往形成一定的引线电阻。这种情况用万用表和电容表,是检测不出容量下降等异常的。但接于电路中,在大电流充、放电情况下,这种引线电阻的作用就凸显示出来了,造成直流电路电压的跌落欠压。在负载较轻时尚不明显,但在接近满负荷输出的情况下,就会报出欠压故障信号。  例2:一台三垦OM5型45kW变频器上电后。一接受启动信号。即报欠电压故障,不能投入运行。  检查电源输入电压正常,怀疑电压检测电路发生故障,发出错误信号。依据电路板画出电压检测电路图,进而找到报欠电压故障的原因。发现短接PC14的输出侧时,投入启动信号不冉报欠电压故障,顺藤摸瓜,查出为充电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接触不良,致使PC14无输入电流通路,而报出欠电压故障。较大功率的变频器,除直流回路设有电压检测电路外,常加设由充电接触器的辅助触点状态作为输入信号的检测电路,以检测接触器触点的闭合状态,当闭合不良时,报出欠电压故障,避免充电电阻在运行中烧毁。如东元大功率变频器,即有此检测电路。本机电路也是如此。  例3:一台CT 18.5kW变频器上电后不工作。  经检查这台变频器的整流桥充电电阻都是好的,但是上电后没有听到接触器动作声。因为这台变频器的充电回路不是利用可控硅而是靠接触器的吸合来完成充电过程的,因此认为故障可能出在接触器或控制回路以及电源部分,拆下接触器单独加24V直流电,接触器工作正常。继而检查24V直流电源,经仔细检查该电压是经过LM7824稳压块稳压后输出的,测量该稳压块已损坏,找一新品更换后上电工作正常。

网友T:
变频器在切断电源后,显示屏上常常显示欠电压的故障代码,请问是什么原因?

1、你在变频器运行中切断了电源,这是不提倡的做法。(如果没有运行,停机状态那就有问题了)

2、说明你的检测电路还工作正常。

网友U:
1)限流电阻损坏。限流电阻损坏后,滤波电容将不能充电,故变频器判断为欠压。
2)电源缺相。当电源缺相后,三相全波整流电路变成了单相全波整流,其平均值低于正常直流电压。
3)其他设备的干扰。当变频器某一单元出现前两种情况时,一般采取故障旁路处理。对于干扰形成的瞬间欠电压,宏观上不会使直流电压有较大的下降,不应该影响电动机的运行。但由于滤波电容不能很好的吸收瞬间欠电压,而电压检测电路的灵敏度又较高,使得这些瞬间欠电压常常被检测到而导致变频器跳闸,针对这种情形,可以通过预置“重合闸”功能来解决。

楼主: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yxxh130            yxxh130
dingdan258      青岛黄工
jiaoanpeng       jiaoanpeng
gx_xg112         孜然
binzhiliu            刘志斌
20积分获得者:
AQD008             AQD008
ganhong008     nananbeibei
lyc19730508    Smile
tangjin198641  tangjin198641
tangjin19864    tangjin19864
LIUXD6909        隨風
hzhpl                   hzhpl
admin6              admin6
bzbh2011          bzbh2011
a348032387     橙子工控
a332329107     零下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