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11-10-工控擂台-工业锅炉有那些种类,试比较各自优缺点?

楼主(2011-10-17):
工业锅炉有那些种类,试比较各自优缺点?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工业锅炉的种类 按照锅炉本体结构分类,分为火管锅炉 (包括烟管锅炉),水管锅炉,快装锅 炉,热水锅炉,废热锅炉等. 火管锅炉 结构简单,设备不太复杂,运行技术水 平要求较低,给水不必进行严格水处理 等优点; 由于结构上的限制,蒸汽参数较低,加上热效率低,消耗钢材量大,因此均在小容量采用,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工业用汽的需要. 快装锅炉 所谓快装锅炉也称整装锅炉.锅炉在制造厂全部装好, 整机运往运行部门,保证锅炉的制造安装质量. 最大容量:燃煤锅炉以4~6吨为限. 热水锅炉 热水锅炉是供给热水(相应于锅炉出口 压力的不饱和水)的锅炉. 整台锅炉相当于蒸汽锅炉的非沸腾式省煤器一样,所不同的是热水锅炉有一半左右采用辐射式省煤器,而蒸汽锅炉大都采用对流式省煤器. 余热锅炉(废热锅炉) 充分利用废气,废渣等的余热设备称余热锅炉. 余热锅炉结构上的显著特点是没有燃烧室和燃烧装置,整台锅炉只有高温和低温对流受热面.可利用的余热来自烟气,炉渣及高温产品,可燃废气,化学反应, 废水等.

网友B:
按照锅炉本体结构分类,分为火管锅炉(包括烟管锅炉)、水管锅炉、快装锅炉、热水锅炉、废热锅炉等。

火管锅炉:结构简单、设备不太复杂、运行技术水平要求较低、给水不必进行严格水处理等优点;
由于结构上的限制,蒸汽参数较低,加上热效率低,消耗钢材量大,因此均在小容量采用,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工业用汽的需要。
快装锅炉:所谓快装锅炉也称整装锅炉。锅炉在制造厂全部装好,整机运往运行部门,保证锅炉的制造安装质量。
最大容量:燃煤锅炉以4~6吨为限。
热水锅炉:热水锅炉是供给热水(相应于锅炉出口压力的不饱和水)的锅炉。
整台锅炉相当于蒸汽锅炉的非沸腾式省煤器一样,所不同的是热水锅炉有一半左右采用辐射式省煤器,而蒸汽锅炉大都采用对流式省煤器。
余热锅炉(废热锅炉:充分利用废气、废渣等的余热设备称余热锅炉。
余热锅炉结构上的显著特点是没有燃烧室和燃烧装置,整台锅炉只有高温和低温对流受热面。可利用的余热来自烟气、炉渣及高温产品、可燃废气、化学反应、废水等。

按照燃烧设备,工业锅炉可分为:手烧炉、链条炉排、振动炉排、往复式推动炉排、配有抛煤机的燃烧方式、沸腾炉、煤粉炉。

网友C:
可以从不同角度出发对锅炉进行分类:
  1、按烟气在锅炉流动的状况分:水管锅炉、锅壳锅炉(火管锅炉)、水火管组合式锅炉
  2、按锅筒放置的方式分:立式锅炉、卧式锅炉
  3、按用途分:生活锅炉、工业锅炉、电站锅炉、车船用锅炉
  4、按介质分:蒸汽锅炉、热水锅炉、汽水两用锅炉、有机热载体锅炉
  5、按安装方式分:快装锅炉、组装锅炉、散装锅炉
  6、按燃料分:燃煤锅炉、燃油锅炉、燃气锅炉、余热锅炉、电加热锅炉、生物质锅炉

网友D:
锅炉及其分类 锅炉也称蒸汽发生器,是利用燃料或工业生产中余热的热能,将工质加热到一定温度和压力的换热设备。锅炉用途广泛,型式众多,一般可按下列方法分类:

1、按用途分类 电站锅炉:大多为大容量、高参数锅炉,火室燃烧,热效率高,出口工质为过热蒸汽。 工业锅炉:用于工业生产和采暖,大多为低压、低温、小容量锅炉,火床燃烧居多,热效率较低;出口工质为蒸汽的称为蒸汽工业锅炉,出口工质为热水的称为热水锅炉。 船用锅炉:用作船舶动力,一般采用低、中参数,大多燃油。锅炉体积小,重量轻。 机车锅炉:用作机车动力,一般为小容量、低参数,火床燃烧,以燃煤为主,锅炉结构紧凑,现已少用。 注汽锅炉:用于油田对稠油的注汽热采,出口工质一般为高压湿蒸汽。

 2、按结构分类 火管锅炉:烟气在火管内流过,可以制成小容量,低参数锅炉,热效率较低,但结构简单,水质要求低,运行维修方便。 水管锅炉:汽水在管内流过,可以制成小容量,低参数锅炉,也可制成大容量、高参数锅炉。电站锅炉均为水管锅炉,热效率较高,但对水质和运行水平的要求也较高。

 3、按循环方式分类 自然循环锅筒锅炉:具有锅筒,利用下降管和上升管中工质密度差产生工质循环,只能在临界压力以下应用。 多次强制循环锅筒锅炉:也称辅助循环锅筒锅炉。具有锅筒和循环泵,利用循环回路中的工质密度差和循环泵压力建立工质循环。只能在临界压力以下应用。 低倍率循环锅炉:具有汽水分离器和循环泵,主要*循环泵建立工质循环,可应用于亚临界压力和超临界压力,循环倍率低,一般为1.25~2.0。 直流锅炉:无锅筒,给水*水泵压力,一次通过受热面产生蒸汽,适用于高压和超临界压力锅炉。 复合循环锅炉:具有再循环泵。锅炉负荷低时按再循环方式运行,负荷高时按直流方式运行,可应用于亚临界压力和超临界压力。

 4、 按锅炉出口工质压力分类 低压锅炉 一般压力小于 1.275MPa (13kgf/cm 2 ) 中压锅炉 一般压力为 3.825MPa (39kgf/cm 2 ) 高压锅炉 一般压力为 9.8MPa (100kgf/cm2 ) 超高压锅炉 一般压力为 1.3.73MPa (140kgf/cm2 ) 亚临界压力锅炉 一般压力为 16.67MPa (170kgf/cm2 ) 超临界压力锅炉 压力大于 22.13MPa (225.65kgf/cm2 )

 5、 按燃烧方式分类 火床燃烧锅炉:主要用于工业锅炉,其中包括固定炉排炉、倒转炉排抛煤机炉、振动炉排炉;下饲式炉排炉和往复推饲炉排炉等。燃料主要在炉排上燃烧。 火室燃烧锅炉:主要用于电站锅炉,燃用液体燃料、气体燃料和煤粉的锅炉均为火室燃烧锅炉。火室燃烧时,燃料主要在炉膛空间悬浮燃烧。 旋风(沸腾)炉:送入炉排的空气流速较高,使大粒燃煤在炉排上面的沸腾床中翻腾燃烧,小粒燃煤随空气上升并燃烧。用于燃用劣质燃料。多为工业锅炉,大型循环沸腾燃烧锅炉可用作电站锅炉。

6、按所用燃料或能源分类 固体燃料锅炉 燃用煤等固体燃料。 液体燃料锅炉 燃用重油等液体燃料。 气体燃料锅炉 燃用天然气等气体燃料。 余热锅炉 利用冶金、石油化工等工业的余热作热源。 原子能锅炉 利用核反应堆所释放热能作为热源的蒸汽发生器。 废料锅炉 利用垃圾、树皮、废液等作为废料的锅炉。 其他能源锅炉 利用地热、太阳能等能源的蒸汽发生器或热水器。

 7、按排渣方式分类 固态排渣锅炉:燃料燃烧后生成的灰渣呈固态排出,是燃煤锅炉的主要排渣方式。 液态排渣锅炉:燃料燃烧后生成的灰渣呈液态从渣口流出,在裂化箱的冷却水中裂化成小颗粒后排入水沟。

 8、按炉膛烟气压力分类 负压锅炉 炉膛压力保持负压,有送、引风机,是燃煤锅炉主要型式。 微正压锅炉 炉膛压力大于为2~5 kPa ,不需引风机,宜于低氧燃烧。 增压锅炉 炉膛压力大于0.3 MPa ,用于蒸汽——燃气联合循环。

 9、按锅筒布置分类 锅炉锅筒数一般为一个或两个,锅筒可纵置或横置。 现代锅筒型电站锅炉都采用单锅筒型式,工业锅炉采用单锅筒或双锅筒型式。

 10、按炉型分类 锅炉炉型很多,有倒 U 型、塔型、箱型、T型、U型、N型、L型、D型、A型等,D型、A型用于工业锅炉,其他炉型一般用于电站锅炉

11、按锅炉出厂型式分类 锅炉可作露天、半露天、室内、地下或洞内布置。工业锅炉一般采用室内布置,电站锅炉主要采用室内半露天或露天布置。

12、按锅炉出厂型式分类 可分为快装锅炉、组装锅炉和散装锅炉、小型锅炉可采用快装型式,电站锅炉一般为组装或散装。

网友E:
按照锅炉本体结构分类,分为火管锅炉(包括烟管锅炉)、水管锅炉、快装锅炉、热水锅炉、废热锅炉等。

网友E:
火管锅炉
结构简单、设备不太复杂、运行技术水平要求较低、给水不必进行严格水处理等优点;
由于结构上的限制,蒸汽参数较低,加上热效率低,消耗钢材量大,因此均在小容量采用,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工业用汽的需要。

网友E:
水管锅炉

网友E:
快装锅炉
所谓快装锅炉也称整装锅炉。锅炉在制造厂全部装好,整机运往运行部门,保证锅炉的制造安装质量。
最大容量:燃煤锅炉以4~6吨为限。

网友E:
热水锅炉
热水锅炉是供给热水(相应于锅炉出口压力的不饱和水)的锅炉。
整台锅炉相当于蒸汽锅炉的非沸腾式省煤器一样,所不同的是热水锅炉有一半左右采用辐射式省煤器,而蒸汽锅炉大都采用对流式省煤器。

网友E:
余热锅炉(废热锅炉)
充分利用废气、废渣等的余热设备称余热锅炉。
余热锅炉结构上的显著特点是没有燃烧室和燃烧装置,整台锅炉只有高温和低温对流受热面。可利用的余热来自烟气、炉渣及高温产品、可燃废气、化学反应、废水等。

网友E:
按照燃烧设备,工业锅炉可分为:手烧炉、链条炉排、振动炉排、往复式推动炉排、配有抛煤机的燃烧方式、沸腾炉、煤粉炉。

网友E:
手烧炉
手烧炉是工业锅炉最简单的燃烧设备。它的加煤、拨火、除渣等操作都由人力完成。
在手烧炉的燃烧过程中,新燃料由炉门投入,落在已经燃烧得很旺的燃料层上。
一般不采用送风机和引风机,而采用自然通风。依靠烟囱的自然抽风,在炉膛内造成负压以吸入燃烧所需的空气。

网友E:
手烧炉炉排上燃料层分布和气体分布

网友E:
链条炉排
链条炉的燃烧过程及特点。煤在链条炉燃烧时,炉排如同皮带运输机一样,自前向后缓慢移动;燃料从燃料斗下来落在炉排上,随炉排一起前进;空气从炉排下方送入炉内。当燃料经过燃料闸门时,被刮成一定的厚度,随后便进入炉膛。燃料在炉膛内受辐射加热后,就进入燃烧阶段,开始是烘干并放出挥发分,继之着火燃烧和燃尽,灰渣则随炉排移动而被排出,以上各阶段是沿炉排长度相继进行的,又同时发生,炉子的燃烧过程不随时间而变 。

1—Area of coals 2—Area of release and combustion of volatiles 3a—Area of oxidation of ch ar 3b—Area of deoxidation of ch ar 4—Area of slag burnt out

网友E:
振动炉排
振动炉排是利用振动使煤在炉排上逐渐向后移动的;
煤在炉排上逐渐向后移动,进行着预热、着火、燃烧、燃尽等过程;分段送风;
煤在炉排上是跳跃前进的,炉排本身并不移动,炉排经常与红火接触,材质要求高。

网友E:
往复式推动炉排
炉排由间隔布置的固定和可动炉排片组成;
煤在炉排上逐渐向后移动,进行着预热、着火、燃烧、燃尽等过程;分段送风;
燃料在往复炉排上的着火比链条炉好,这是因为往复炉排在推动时,能把未燃的燃料推到已燃燃料的上面,从而实现部分燃料的无限制着火;
往复炉排最大的缺点是炉排的冷却较差。

网友E:
沸腾炉
沸腾燃烧锅炉,是把煤破碎到一定大小的颗粒,空气通过布风板,把厚度约为500mm的料层吹起,在炉膛的一定高度内, 上下翻腾,破碎好的煤粒子送到上下翻腾的高温沸腾层中燃烧。层内温度一般为850~1050 ℃ 。新送入的燃煤进入数量比本身大几十倍的沸腾层种,很快被加热到着火温度而着火燃烧。

网友E:
煤粉炉
把煤预先磨成煤粉,用空气把煤粉送入炉内,在悬浮状态下着火燃烧;
采用煤粉炉,需要一套复杂的制粉系统和设备,电耗较大,限制了在工业锅炉中的应用;加上粉尘污染严重,不能低负荷运行等缺点,在太小的工业锅炉中采用煤粉炉是不合适的。

网友E:
工业锅炉机械化燃烧方式比较

网友E:
链条炉排:
优点:
锅炉效率可达70%~80%;
运行稳定,容易掌握;
运行得好时,基本不冒黑烟,对消烟除尘设备要求不高。
这种机械化燃烧方式适合于我国产烟煤的大部分地区。
缺点:
不适用于单烧无烟煤,也不适于结焦性强的煤和发热量较低的劣质煤。
炉排制造复杂,检修较困难(特别是链带式炉排)
比起其他机械化层燃方式炉排的金属耗量大。

网友E:
振动炉排
优点:
锅炉效率可达60%~78%;
结构简单;
耗电量少;
调节负荷性能比链条炉好;
适用于4t/h以下的锅炉,对较大容量有待试验。
缺点:
飞灰较链条炉大,飞灰含碳量高;
炉排漏煤较严重;
运行中炉排振动时,容易冒黑烟;
炉排的振动对锅炉本体、厂房都有影响;
燃用无烟煤或者劣质煤时,出力和效率都降低。

网友E:
倾斜往复(往复式推动)炉排:
优点:
烧一般烟煤效率可达70%~80%;
结构简单,易于制造;
耗电量少;
炉排和拱配合得好时,不冒黑烟;
目前适于4t/h以下,最使用于4t/h以下的采暖锅炉。
缺点:
不易于烧挥发分低的贫煤和无烟煤,也不适于强结焦性的煤;
燃烧旺盛地区,路排容易烧坏;
适应负荷变化的能力较差,反应慢。

网友E:
抛煤机燃烧方式:
优点:
对燃料的品种和负荷的变化适应性强;
运行费用低。
缺点:
飞灰大;
低负荷运行时效率低;
对煤的粒度变化敏感,易产生火层不匀;
不适于水分大的煤。

网友E:
沸腾燃烧:
优点:
煤种适应性广,可掺烧煤矸石;
锅炉效率可达60%~75%;
调负荷范围较大;
耗钢量较少,可缩小锅炉体积;
这种燃烧方式最适用于燃烧劣质煤。
缺点:
飞灰量大,飞灰可燃物含量高;
沸腾段管子磨损严重;
灰渣热损失大;
耗电量大。

网友E:
搞定,收工!!!!!!!!!

网友F:
工业锅炉的种类很多。分类方法也很多。

最常见的按燃料区分;1  燃煤锅炉。结构简单。安装操作方便。价格较便宜。容量大。耗煤量大,粉尘大。污染严重。废渣多。2燃油锅炉; 清洁干净。便与自动化操作。温度控制器便利。价格较贵,能耗大。结构较燃煤锅炉复杂。3燃气锅炉;清洁无污染。实线自动化控制。容量较小。价格昂贵,安全性不及前两种。

按生产形式最常见的;可分为。1 蒸汽锅炉,温度较高。升温快。温度变化大。控制困难。安全性差。2常温常压 热水锅炉; 温度平稳,安全性好。适用取暖。温度低。升温慢。3  水汽混合锅炉;性能趋于二者之间。

网友G:
可以从不同角度出发对锅炉进行分类:
1.按结构形式可分为锅壳锅炉(火管锅炉)、水管锅炉和水火管锅炉。
2.按用途不同可分为电站锅炉、工业锅炉、生活锅炉等。
3.按容量大小可分为大型锅炉、中型锅炉和小型锅炉。习惯上,蒸发量大于100t/h的锅炉为大型锅炉,蒸发量20~100t/h的锅炉为中型锅炉,蒸发量小于20t/h的锅炉为小型锅炉。
4.按蒸汽压力大小可分为低压锅炉(p≤2.5MPa)、中压锅炉(2.5MP<p≤5.9MPa)、高压锅炉(p=9.8MPa)、超高压锅炉(p=13.7MPa)等。
5.按燃料和能源种类不同可分为燃煤锅炉、燃油锅炉、燃气锅炉、废热(余热)锅炉等。
6.按燃料在锅炉中的燃烧方式可分为层燃炉、沸腾炉、室燃炉。
7.按工质在蒸发系统的流动方式可分为自然循环锅炉、强制循环锅炉、直流锅炉等。

网友H:
锅炉的种类繁多,分类方法也多样化,常用的分类基本上是根据:

1、按照锅炉的容量大小分为大、中、小型锅炉。在我国额定蒸发量大于300t/h的统称为大容量锅炉,100—300t/h的称为中容量锅炉,小于100t/h的称为小容量锅炉。

2、按照所产蒸汽的压力、温度分为低压、中压、高压、超高压、亚临界压力和超临界压力锅炉。现通常把蒸汽温度低于400度,蒸汽压力低于3000KPa的锅炉称为低压锅炉;蒸汽温度在400—450度,蒸汽压力在3000—5000KPa的锅炉称为中压锅炉;蒸汽温度在460—540度,蒸汽压力在6000—13000KPa的锅炉称为高压锅炉;蒸汽温度在540—560度,蒸汽压力在14000—16000KPa的锅炉称为超高压锅炉;蒸汽温度在540—570度,蒸汽压力在17000—18000KPa的锅炉称为亚临界压力锅炉;蒸汽温度在560—600度,蒸汽压力为22500KPa的锅炉称为超临界压力锅炉。

3、按照使用燃料分为燃煤锅炉、燃气锅炉、燃油锅炉、混燃锅炉。

4、按照水循环方式分为自然循环锅炉、强制循环锅炉(多次强制循环锅炉和直流锅炉)、复合循环锅炉、低倍率循环锅炉。

网友I:
学习了,楼上各位介绍的真详细,

我们厂只用了余热锅炉、链条炉、循环流化床锅炉、

个人感觉循环流化床应该是发展趋势,毕竟现在锅炉主要依靠煤作为燃料,链条炉对煤质要求比较高,热效率55%左右,并不经济划算,(我们厂用4600大卡的煤,链条炉就拉火了)。循环流化床对煤质要求低,热效率高,污染小,各方面比较优于链条炉(除了对操作要求比较高,安全要求高外),

网友J:
1、燃气锅炉

      优点:高效、清洁、环保,无需人工操作,只需要监控即可,占地少,无需运输燃料,无需要处理煤灰,因天然气燃烧无杂质,对锅炉及相关配件无腐损,锅炉寿命长,规定为15年,但基本上可长期使用。是现在的主流锅炉,天然气也是环保部门、政府大力推广。
    缺点:不知道您那天然气价格是多少,按热值和热效率计算,一般的烟煤,每吨煤(按5500大卡/公斤)约等于350~400立方米天然气。可能比燃煤略贵一点点。(没有将运输、占地、处理煤灰、人工等计算进去)。

2、燃油锅炉

      优点:结构与性能天然气锅炉大体相同。
      缺点:费用较高,是天然气锅炉的2倍、柴油运输、储存危险性较大,易出事故。且国内柴油供应不稳定,很容易断档。

3、燃煤锅炉

     优点:经济。
     缺点:(1)煤场及煤灰需要大量占地。
              (2)司炉工一部锅炉要4~8人。
              (3)锅炉房及煤场脏的很。
              (4)噪音大,排放灰尘多,扰民。
               (5)环保部门经常会来检查,一不留神,被检查出排放超标,停炉检修,罚款,麻烦的很。
              (6)煤炭含硫量较多,对锅炉腐蚀较重,10~15年后基本无法使用。

      综述:

      因现在油价过高及供应不稳定,现在燃油锅炉已暂时退出市场。天然气价格因地区差异有很大区别,虽然不清楚您那里的的天然气价格,但国内大部分地区的天然气相对用煤较贵,(只有四川、西北地区的天然气较便宜)。尤其是大型工业锅炉,用燃料较多,费用差别更明显。燃煤锅炉对大气污染较重,随着国家对环保问题越来越重视,对燃煤锅炉的排放要求的更严格,很多城市的城区,已经停止了燃煤锅炉的审批手续。

      所以建议,您的单位如果不是上大吨位的生产锅炉,还是安装天然气锅炉比较好,虽然多用一点燃料费用,但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可以省很多事,同时节省占地,环境也干净。

网友K:
对于锅炉这个高科技产品,我是一直都被现实困扰着,想说句实话又怕得罪人,不说句实话又心里总不是个滋味,不如就让大家去讨论去吧

网友L:
1、按介质分有蒸气,汽水两用,和热媒炉之分;

2、按压力分,低、中、高压,超高压。亚临界,超临界和超超临界之分,

3、按燃烧室布置分有链条炉,固定炉排(手烧炉),室燃炉(燃气燃油,煤粉,沸腾炉,半沸腾炉,循环流化床锅炉等);4、按介质循环方式有自然循环和强制循环,高低倍率循环锅炉,直流锅炉等;

5、按出力有小中大三种类型;按安装方式有快装(整装),组装和散装锅炉之分;

6、按安装位置分有室内,室外和流动锅炉之分,

7、按燃料种类分有煤,气,油,油气两用,煤矸石,木柴,甘蔗渣,垃圾,核能等

网友M:
按工业锅炉本体结构可分为火管锅炉和水管锅炉两种。

火管锅炉又包括立式锅炉和卧式锅炉,立式锅炉中又分为立式横水火管锅炉、立式横火管锅炉、立式弯水管火管锅炉、立式双回程火管锅炉;卧式锅炉中又可分为卧式单炉胆(双炉胆)锅炉、卧式内燃三回程锅炉、卧式内燃四回程锅炉、卧式外燃回火管锅炉;火管锅炉又包括横水管锅炉和竖水管锅炉两大类,横水管锅炉中又分为立式横直水管锅炉、分联箱直水管锅炉;竖水管锅炉中又分双锅筒纵置式D形弯水管锅炉、双锅筒横置式锅炉、三锅筒弯水管锅炉、单锅筒人字形水管锅炉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按照锅炉本体结构分类,分为火管锅炉(包括烟管锅炉)、水管锅炉、快装锅炉、热水锅炉、废热锅炉等。火管锅炉:结构简单、设备不太复杂、运行技术水平要求较低、给水不必进行严格水处理等优点; 由于结构上的限制,蒸汽参数较低,加上热效率低,消耗钢材量大,因此均在小容量采用,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工业用汽的需要。 快装锅炉:所谓快装锅炉也称整装锅炉。锅炉在制造厂全部装好,整机运往运行部门,保证锅炉的制造安装质量。 最大容量:燃煤锅炉以4~6吨为限。 热水锅炉:热水锅炉是供给热水(相应于锅炉出口压力的不饱和水)的锅炉。 整台锅炉相当于蒸汽锅炉的非沸腾式省煤器一样,所不同的是热水锅炉有一半左右采用辐射式省煤器,而蒸汽锅炉大都采用对流式省煤器。 余热锅炉(废热锅炉:充分利用废气、废渣等的余热设备称余热锅炉。 余热锅炉结构上的显著特点是没有燃烧室和燃烧装置,整台锅炉只有高温和低温对流受热面。可利用的余热来自烟气、炉渣及高温产品、可燃废气、化学反应、废水等。 按照燃烧设备,工业锅炉可分为:手烧炉、链条炉排、振动炉排、往复式推动炉排、配有抛煤机的燃烧方式、沸腾炉、煤粉炉。

网友O:
工业锅炉:大的分类分为电炉和燃烧炉(狭义的工业炉指燃烧炉)

 锅炉的主要产品有七大类:电阻炉、感应炉、真空炉、电子束炉、热处理(或熔炼)机组、热处理辅助设备、燃烧炉。

如电阻炉有三大部件:加热器、炉衬、耐热构件
1. 分为周期式及连续式两大类
2. 周期式炉的特征:
A. 炉料同时加入同时取出
B. 加热时炉料基本不动(特殊情况除外:如滚筒炉,辊底炉)
C. 工作区内力求温度均匀
3. 周期式电阻炉的分类
A. 箱式炉
B. 台车炉(分为自行式和牵引式),用作退火之用,加热后工件随炉冷却
C. 井式炉
D. 罩式炉(主要用于退火,加热罩可吊移)
E. 底升式罩式炉(罩子固定,升降底座,适用于大型炉子)
F. 转筒式炉
G. 密封箱式炉(又称为多用炉,可进行渗碳、光洁淬火、碳氮共渗等热处理工艺。采用辐射管加热,辐射管是由耐火陶瓷盘固定的电阻丝装于一个密封耐热钢管中,这样的结构使炉内气氛对加热元件不会有影响)
4. 连续式电阻炉
A. 推送式炉
B. 传送带式炉
C. 网带炉(适用于薄小零件的退火、烧结、钎焊及固溶处理。结构类似传送带式炉)
D. 连续式转筒炉
E. 辊底炉(料盘在辊子上运动)
F. 转底炉

再如感应炉,利用物料的感应电热效应而使物料加热或熔化的电炉。感应炉采用的交流电源有工频( 50或60赫 )、中频(150~10000赫)和高频(高于10000赫)3种。感应炉的主要部件有感应器、炉体、电源、电容和控制系统等。在感应炉中的交变电磁场作用下,物料内部产生涡流从而达到加热或着融化的效果。感应炉通常分为感应加热炉和熔炼炉。熔炼炉有芯感应炉和无芯感应炉两类。有芯感应炉主要用于各种铸铁等金属的熔炼和保温,能利用废炉料,熔炼成本低。无芯感应炉分为工频感应炉、三倍频感炉、发电机组中频感应炉、可控硅中频感应炉、高频感应炉。

再如沸腾炉,沸腾焙烧以流态化技术为基础。固体颗粒在气流的作用下,构成流态化床层似沸腾状态,被称作流态化床或沸腾床。这样矿石可在沸腾状态下进行加热还原,有利于提高焙烧矿质量。   焙烧炉由主炉和副炉组成。主、副炉中间设有隔板,上部连通,炉膛为方形断面,主炉下部还原带为圆形筒体,底部设有气体分布板。副炉内有10层档料板。炉体为砌砖结构,金属外壳。主、副炉在不同高度上,设有三排煤气烧嘴,供燃烧用。此外,还有测温和测压装置。   沸腾锅炉的工作原理是将破碎到一定粒度的煤末,用风吹起,在炉膛的一定高度上成沸腾状燃烧。煤在沸腾炉中的燃烧,既不是在炉排上进行的,也不是像煤粉炉那样悬浮在空间燃烧,而是在沸腾炉料床上进行的。沸腾炉的突出优点是,对煤种适应性广,可燃烧烟煤、无烟煤、褐煤和煤矸石。它的另一个好处在于使燃料燃烧充分,从而提高燃料的利用率。沸腾料层的平均温度一般在850一1050℃,料层很厚,相当于一个大蓄热池,其中燃料仅占5%左右,新加入的煤粒进入料层 沸腾炉
后就和温度高几十倍的灼热颗粒混合,因此能很快燃烧,故可应用煤矸石代替。生产实践表明,利用含灰分高达70%、发热量仅7.54MJ/kg的煤矸石,锅炉运行正常.40%一50%的热可直接从床层接收

从不同角度出发又可以对锅炉进行如下分类:
  1、按烟气在锅炉流动的状况分:水管锅炉、锅壳锅炉(火管锅炉)、水火管组合式锅炉
  2、按锅筒放置的方式分:立式锅炉、卧式锅炉
  3、按用途分:生活锅炉、工业锅炉、电站锅炉、车船用锅炉
  4、按介质分:蒸汽锅炉、热水锅炉、汽水两用锅炉、有机热载体锅炉
  5、按安装方式分:快装锅炉、组装锅炉、散装锅炉
  6、按燃料分:燃煤锅炉、燃油锅炉、燃气锅炉、余热锅炉、电加热锅炉、生物质锅炉
  7、按水循环分:自然循环、强制循环、混合循环
  8、按压力分:常压锅炉、低压锅炉、中压锅炉、高压锅炉、超高压锅炉
  9、按锅炉数量分:单锅筒锅炉、双锅筒锅炉
  10、按燃烧定在锅炉内部或外部分:内燃式锅炉、外燃式锅炉
  11、按工质在蒸发系统的流动方式可分为自然循环锅炉、强制循环锅炉、直流锅炉等。
  12、按制造级别分类:A级、B级、C级、D级、E级(按制造锅炉的压力分)
  13、按出口蒸汽压力分为:低压锅炉(P〈2.5MPa)、中压锅炉(22.5〈P〈4.0MPa)、高压锅炉(4.0〈P=10MPa)、超高压锅炉(10〈P=13.7MPa)、亚临界锅炉(13.7〈P=16.7MPa)、超临界锅炉(P=22MPa)。

网友P:
锅炉分类  可以从不同角度出发对锅炉进行分类: 1.按结构形式可分为锅壳锅炉(火管锅炉)、水管锅炉和水火管锅炉。 2.按用途不同可分为电站锅炉、工业锅炉、生活锅炉等。 3.按容量大小可分为大型锅炉、中型锅炉和小型锅炉。习惯上,蒸发量大于100t/h的锅炉为大型锅炉,蒸发量20~100t/h的锅炉为中型锅炉,蒸发量小于20t/h的锅炉为小型锅炉。 4.按蒸汽压力大小可分为低压锅炉(p≤2.5MPa)、中压锅炉(2.5MP<p≤5.9MPa)、高压锅炉(p=9.8MPa)、超高压锅炉(p=13.7MPa)等。 5.按燃料和能源种类不同可分为燃煤锅炉、燃油锅炉、燃气锅炉、废热(余热)锅炉等。 6.按燃料在锅炉中的燃烧方式可分为层燃炉、沸腾炉、室燃炉。 7.按工质在蒸发系统的流动方式可分为自然循环锅炉、强制循环锅炉、直流锅炉等。

楼主:
20MP获得者:
my_gongkong       my_gongkong
10MP获得者:
welfare87           welfare87
diligent_man     勤劳致富
dingdan258       青岛黄工

20积分获得者:
zwl763824690     今生缘
bhdxzgp                 bhdxzgp
zyw3166                勇者
惊涛骇浪               jingtao
AQD008                 AQD008
tianxingjian8        天行健
jiaoanpeng            jiaoanpeng
2002125                2002125
张小光                    张十
hzhpl                       hzhpl
tangjin198641      tangjin198641
a332329107         零下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