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转矩、堵转转矩、启动转矩

楼主(2011-10-17):
“请教:
谁能解释下三相异步电机最大转矩、堵转转矩、启动转矩具体什么概念?大小关系?
堵转转矩是启动转矩吗?电机停转是在负载转矩大于最大转矩时发生还是在大于堵转转矩时发生?谢谢!”

1、启动转矩,电机启动瞬间的电磁转矩,它的大小等于电机堵住时负载的静摩擦力矩,也是电机启动电流最大的时刻;
2、最大转矩,是电机的最大转矩,异步电机在临界转差时达到最大转矩,此时异步电机的感抗与阻抗相等,功率因数角只有45度;
3、堵转转矩,堵转是异步电机运期间,由于负载力矩增大到大于电机最大转矩,电机由稳定区进入非稳定区,转速下降,转矩下降,直到停止。把电机运行期间发生堵转时的转矩叫堵转转矩,堵转转矩大于最大转矩;

网友A:
学习了,谢谢,刘老师

网友B:
刘老师辛苦了。继续关注。。。。

网友C(2011-12-30):
刚来论坛,就知道刘老师在论坛的地位很高啊

网友D:
"3、堵转转矩,堵转是异步电机运期间,由于负载力矩增大到大于电机最大转矩,电机由稳定区进入非稳定区,转速下降,转矩下降,直到停止。把电机运行期间发生堵转时的转矩叫堵转转矩,堵转转矩大于最大转矩;"

堵转转矩是指:"电动机在额定压,额定频率和转子堵住时测得的最小转矩."

堵转转矩于最大转矩.

网友D:
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就会明白.我们来看看大家最熟稀的Y系列异步电机技术数据:
型号: Y132S1-2;功率5.5KW;额定电流11A;额定转速2900r/min;效率0.855;功率因数0.88;

堵转转矩/额定转矩=2.0;  堵转电流/额定电流=7.0;   最大转矩/额定转矩=2.0.

型号: Y315L1-2;功率160KW;额定电流286A;额定转速2980r/min;效率0.935;功率因数0.89;

堵转转矩/额定转矩=1.8; 堵转电流/额定电流=6.8; 最大转矩/额定转矩=2.2.

网友D:
更正--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就会明白.我们来看看大家最熟稀的Y系列异步电机技术数据:
型号: Y132S1-2;功率5.5KW;额定电流11A;额定转速2900r/min;效率0.855;功率因数0.88;

堵转转矩/额定转矩=2.0; 堵转电流/额定电流=7.0; 最大转矩/额定转矩=2.3.

型号: Y315L1-2;功率160KW;额定电流286A;额定转速2980r/min;效率0.935;功率因数0.89;

堵转转矩/额定转矩=1.8; 堵转电流/额定电流=6.8; 最大转矩/额定转矩=2.2.

楼主:
1、异步电机堵转,是指正常运行的电机由于负载过重,异步电机减速至不稳定运行区,直到停转;

2、也就是说电机的转矩不能随负载增大再增大时,比拖入不稳定运行区,最终迅速停车;

3、所以堵转是,负载的转矩大于或等于电机的最大转矩时发生的现象;

4、那么堵转转矩作为电机参数,接近最大转矩或等于最大转矩,意义上是一样的;

网友D:
"把电机运行期间发生堵转时的转矩叫堵转转矩,堵转转矩大于最大转矩"

"4、那么堵转转矩作为电机参数,接近最大转矩或等于最大转矩,意义上是一样的"

刘老师:本人不赞成你上面的说法.

首先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异步电动机的主要技术指标:

1. 效率 η:电动机输出机械功率与输入电功率之比,通常用百分比表示。

2. 功率因数 COSφ:电动机输入有效功率与视在功率之比。

3. 堵转电流 I A:电动机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和转子堵住时从供电回路输入的稳态电流有效值。

4. 堵转转矩 T K:电动机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和转子堵住时所产生转矩的最小测得值。

5. 最大转矩 T MAX: 电动机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和运行温度下,转速不发生突降时所产生的最大转矩。

6. 噪声:电动机在空载稳态运行时 A计权声功率级dBA)最大值。

7. 振动:电动机在空载稳态运行时振动速度有效值( mm/s)。

网友D:
我的理解是:堵转时,n=0,S=1,此时电机是不转的,轴输出转矩不一定是最大的,最大转矩一般是在电机运转中出现的!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还是来看看实例吧.

比如10KV中型高压3相异步电动机:型号: Y630-4;功率2000KW;额定电流134.4A;额定转速1491r/min;效率0.946;功率因数0.891; 堵转转矩/额定转矩=0.97; 堵转电流/额定电流=5.52; 最大转矩/额定转矩=2.55.

网友E(2012-06-21):
引用 网友D:
"3、堵转转矩,堵转是异步电机运期间,由于负载力矩增大到大于电机最大转矩,电机由稳定区进入非稳定区,转速下降,转矩下降,直到停止。把电机运行期间发生堵转时的转矩叫堵转转矩,堵转转矩大于最大转矩;"堵转转矩是指:"电动机在额定压,额定频率和转子堵住时测得的最小转矩."堵转转矩小于最大转矩.

你是正确的!顶你!

实际上起动转矩就是堵转转矩。

网友E:
1982版的《电机工程手册》第4卷上的有关解释。

起动电流和起动转矩

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和起动转矩分别指其各绕组按额定运行时的接法及在额定电压和频率下且转子堵住时,所吸收的最大电流和所产生的最低转矩。(20-3页)

堵转试验

堵转试验是为了测量电机的最初起动电流和最初起动转矩,并用以计算起动漏抗。(20-95页)

笼形转子电机最小转矩的测定

异步电动机的最小转矩是由于谐波磁场影响而造成的(参见第2章)。其测定方法有下列几种。(20-96页)

这个年代我国还在用“起动电流”、“起动转矩”的名称,因此在产品样本上有起动电流与起动转矩的参数,但从上述解释中已很明确起动电流就是堵转电流,起动转矩就是堵转转矩。

后来我国与国际电工委员会接轨,采用了“堵转电流”、“堵转转矩”的名称,一方面更直观地表达了这两项参数,又可避免与“起动(过程)转矩”相混淆。因此90年代至今在电机产品样本上用堵转电流与堵转转矩这两个参数了,而具体数据与原来的起动电流、起动转矩是相同的。这也说明起动电流与起动转矩就是堵转电流与堵转转矩。

楼主:
1、“电动机在额定压,额定频率和转子堵住时测得的最小转矩”,这句话不觉得别扭吗?

2、电动机“堵住”和不“堵住”,启动时的最小转矩有差别吗?

3、其实这句话的本意是说检测启动转矩的方法,在“堵住”电机时,负载静摩擦力矩等于启动转矩;

楼主:
4、“比如10KV中型高压3相异步电动机:型号: Y630-4;功率2000KW;额定电流134.4A;额定转速1491r/min;效率0.946;功率因数0.891; 堵转转矩/额定转矩=0.97; 堵转电流/额定电流=5.52; 最大转矩/额定转矩=2.55. “,这句话中的堵转转矩/额定转矩=0.97,是启动转矩;

5、而有的产品说明书,堵转转矩是2左右的,他确实是“最大转矩/额定转矩=2.55”;

6、这就是我说的,关于“堵转转矩”的定义和概念出现了混乱的事实及其缘故;

7、当大家把产品说明书拿来时,才能确定该说明书的概念是什么意义;

8、我们的争论不是没有原因的,是客观存在的混乱的原因;

9、但是,我们要追求概念的合理性、应用性,而不是文字上是谁说的、谁制定的!

10、要统一这个概念,是国家标准制定的事,是标准制定者的水平高低的事;

楼主:
11、GK368 的产品说明书,和想想看的Y电机说明书中的堵转转矩的概念就是不同的;

楼主:
“异步电动机的最小转矩是由于谐波磁场影响而造成的”

1、这句话就有问题,电机启动转矩小是因为零速时电机感抗最大、无功电流最大、功率因数低;

2、说异步电机启动转矩小的原因是“谐波磁场影响”,是不对的,因为电机是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下启动的,谐波磁场影响不是主要原因!

网友F:
启动转矩,电机启动瞬间的电磁转矩,并非一定等于负载的静磨擦转矩,必须大于电机负载的静摩擦力矩,否则电机将不会转。

启动转矩与实际负载静摩擦转矩差,即多出的转矩,将以加速运行的方式体现,也就是说,一旦电机确定,无论多大的负载,电机在启动时,他的启动转矩不会受到负载大小的影响。直到启动结束,电机的启动转矩与负载转矩完全相等,也就意味着电机不再加速,以恒速运行为止。

网友E:
引用 楼主:
4、“比如10KV中型高压3相异步电动机:型号: Y630-4;功率2000KW;额定电流134.4A;额定转速1491r/min;效率0.946;功率因数0.891; 堵转转矩/额定转矩=0.97; 堵转电流/额定电流=5.52; 最大转矩/额定转矩=2.55. “,这句话中的堵转转矩/额定转矩=0.97,是启动转矩;5、而有的产品说明书,堵转转矩是2左右的,他确实是“最大转矩/额定转矩=2.55”;6、这就是我说的,关于“堵转转矩”的定义和概念出现了混乱的事实及其缘故;7、当大家把产品说明书拿来时,才能确定该说明书的概念是什么意义;8、我们的争论不是没有原因的,是客观存在的混乱的原因;9、但是,我们要追求概念的合理性、应用性,而不是文字上是谁说的、谁制定的!10、要统一这个概念,是国家标准制定的事,是标准制定者的水平高低的事;

为什么当堵转转矩为0.97时刘老师就相信是起动转矩?而为2左右时就认为是最大转矩了呢?对堵转转矩的定义暂时可抛开具体数字。实际上堵转转矩达到2左右的,基本都是100Kw以下的电机,100Kw以上目前的技术水平还达不到2左右。

虽然某些国家标准确实有问题,但就这个转矩问题的说明应该是比较完善的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11、GK368 的产品说明书,和想想看的Y电机说明书中的堵转转矩的概念就是不同的;

不同在那?

楼主:
1、想想看你去Y电机厂家,咨询一下他们的堵转转矩2是什么意义,我们不要在这里猜谜了!

2、如果异步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软,临界转差是1或者接近1时,启动转矩才有2倍的额定转矩那么大;

3、这种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软的电机,适宜负载重而速度不高且变化大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F:

…… 一旦电机确定,无论多大的负载,电机在启动时,他的启动转矩不会受到负载大小的影响。直到启动结束,电机的启动转矩与负载转矩完全相等,也就意味着电机不再加速,以恒速运行为止。

1、说得好!

2、电机启动过程,是按照他的机械特性转矩曲线运行的,力矩的大小与负载转矩(阻力矩)的大小无关;

楼主:
3、只有负载堵住时,启动转矩等于负载的静摩擦力矩,也是检测电机启动转矩大小的一个方法或原理!

网友E:
引用 楼主:
1、想想看你去Y电机厂家,咨询一下他们的堵转转矩2是什么意义,我们不要在这里猜谜了!2、如果异步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软,临界转差是1或者接近1时,启动转矩才有2倍的额定转矩那么大;3、这种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软的电机,适宜负载重而速度不高且变化大的场合;

1.这还要咨询吗?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都作了规定,根本不允许你猜。

2.理论是能说明一些问题,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3.Y系列电机刚面世时,我国还不用“堵转转矩”这个名称,在推广说明中提及Y系列电机的一大优点是,起动转矩比JO2系到提高了三分之一,用刘老师的理论来衡量估计是不可能的,所以刘老师不相信起动转矩也就是现在说的堵转转矩能达到2左右。这可是国家相关标准中出现的数据,全国的电机制造厂都要执行。如果这个数据是错的,实际上根本达不到,那电机制造厂首先会提出异议,Y系列电机面世将近30年了,是否有电机厂提出异议呢?

网友E:
引用刘老师的:3、堵转转矩,堵转是异步电机运期间,由于负载力矩增大到大于电机最大转矩,电机由稳定区进入非稳定区,转速下降,转矩下降,直到停止。把电机运行期间发生堵转时的转矩叫堵转转矩,堵转转矩大于最大转矩;

这前半部分是正确的,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堵转过程。起因是:负载力矩增大到大于电机最大转矩,结果是:直到停止(转速为零)。堵转转矩的最主要特征是:转速为零。因此堵转转矩发生在停止这一刻,而造成堵转的原因是:负载转矩大于电机最大转矩,过程是:进入非稳定区,转速下降。结果是:停止。

刘老师的下半句:把电机运行期间发生堵转时的转矩叫堵转转矩,堵转转矩大于最大转矩;

这如何解释?

网友E:
刘老师你的错误就在这句“把电机运行期间发生堵转时的转矩叫堵转转矩,堵转转矩大于最大转矩”,此时这个转矩应该是最大转矩,国外还有个非常形象的名称Breakdown Torque(崩溃转矩)。而“堵转转矩大于最大转矩”应该是负载转矩大于最大转矩,这是堵转的起因,而堵转转矩是结果。

有关电机的转矩参数包括:起动转矩(堵转转矩)、最小转矩、最大转矩(崩溃转矩)、额定转矩等。

网友E:
更多有关电机的术语见http://www.wwwstandard.cn/index.php?doc-view-12439.html

起动转矩为什么就是堵转转矩呢?堵转的最主要特征是电机接额定电源转速为零,而起动瞬间符合这个特征。再有电机的起动过程与堵转过程是两个相反的过程,起动时是从起动转矩过渡到最大转矩,从而进入稳定区运转。堵转时是负载转矩大于最大转矩,使电机减速直至停止(堵转),停止时的转矩称为堵转转矩。起动时起动转矩是始点,堵转时堵转转矩是终点,由于两个过程相反,因此始点的起动转矩等于终点的堵转转矩。造成电机堵转最关键的是最大转矩,只要负载转矩小于最大转矩电机就在稳定区运转,不会停止最多转速稍有变化。一旦负载转矩大于最大转矩,电机进入非稳定区运转,转速急剧下降直至堵转,因此把最大转矩又叫崩溃转矩。

网友E:
http://www.wwwstandard.cn/index.php?doc-view-12439.html

这是国家标准中有关电机的名词解释。

网友E:
起动转矩为什么就是堵转转矩呢?堵转的特征是电机接额定电源转速为零,而起动瞬间也符合这个特征。起动转矩是我国的习惯叫法,国际上常用堵转转矩这个名称,因此现在我国也用堵转转矩这个名称,而不用起动转矩这个名称了。

电机的起动过程与堵转过程是两个参数相同起始点相反的过程,起动过程是从转速为零的起动转矩过渡到最大转矩,进入稳定区运转,起动过程的始点是起动转矩。堵转过程是负载转矩大于电机最大转矩,使电机减速进入非稳定区,一旦进入该区转速急剧下降直至为零即堵转,电机停止转速为零时的转矩为堵转转矩,堵转过程的终点是堵转转矩。从这里也可看出起动转矩等于堵转转矩。

造成堵转的原因是负载转矩大于最大转矩,接着转速就急剧下降直至堵转。因此最大转矩又给了它一个形象的名称:崩溃转矩。

初学者常犯的低级错误是把最大转矩误解为堵转转矩。

网友E:
怎么回事?昨天发的今天打开来却看不到,今天又发还是看不到,故又重发一次,结果连昨天的也出现了。因此我的回帖有重复,望大家谅解。

网友G(2013-01-24):
对:想想看关于起动转矩为什么就是堵转转矩呢?堵转的特征是电机接额定电源转速为零,而起动瞬间也符合这个特征。起动转矩是我国的习惯叫法,国际上常用堵转转矩这个名称,因此现在我国也用堵转转矩这个名称,而不用起动转矩这个名称了。电机的起动过程与堵转过程是两个参数相同起始点相反的过程,起动过程是从转速为零的起动转矩过渡到最大转矩,进入稳定区运转,起动过程的始点是起动转矩。堵转过程是负载转矩大于电机最大转矩,使电机减速进入非稳定区,一旦进入该区转速急剧下降直至为零即堵转,电机停止转速为零时的转矩为堵转转矩,堵转过程的终点是堵转转矩。从这里也可看出起动转矩等于堵转转矩。造成堵转的原因是负载转矩大于最大转矩,接着转速就急剧下降直至堵转。因此最大转矩又给了它一个形象的名称:崩溃转矩。初学者常犯的低级错误是把最大转矩误解为堵转转矩。 内容的回复:

网友H(2014-12-05):
启动转矩=堵转转矩

启动转矩<最大转矩

网友I(2018-03-28):
请教一个问题——

在国标“GB18488-2015”中,堵转测试是在圆周等分5个点,为什么是5个点?国标里定5个点的来由是什么?如果我设置6个等分点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