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52期——实例分析:电工为什么被电了?

楼主(2011-10-18):
本周擂台——实例分析:电工为什么被电了?

        在本期擂台,我们来分析一个实例,请大家分析一下电工是怎么被电的。

1、案例如下: 前不久,更换一台由变频器直接驱动(无旁路)的90kW的引风机电机,值班电工进行更换。电工拆了电机接线盒盖,先用电笔打了一下,确认没电,然后就用扳手开始拆线。把其中一根线的螺丝拧下来以后,就把线从接线柱上取下来,在线刚取下来的时候,电工强烈颤抖了一下————他居然被电了!!!

2、针对以上案例, 进行分析:请列举你所能想到的电工被电的所有可能原因,并进行分析阐述。采取什么样的对应措施就可以避免造成电击?

3、针对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有图片说明,如果能以某品牌举例说明更佳。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1年10月30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这种现象很常见,主要原因是更换电机时,没有断开变频器输入电源。变频器停止工作但输出端接有电机时,变频器的漏电和感应电,通过电机绕组与电机外壳之间分布电容接地,所以测电笔测无电。解除电机接线后,人触到变频器输出端线,电流通过人体接地所以有电击感。

网友B:
电工被电的所有可能原因,列举如下:

1、由于电动机功率比较大,电压来自电动机绕组自感电动势电压。拆卸一相后通过其他两项窜通过来;

2、如果电笔本身为良好,测试是否带电时,测量点可能接地;

3、切断变频器电源后,变频器内部电容中残余电压没有得到彻底释放完毕;

4、操作过程中,电工人员佩戴手表、饰品等物件;

5、电动机冷却风机电源或制动电源(如有的话)没有断开;

6、难道电笔本身是坏的,或者氖灯亮度不够,电工大意(可能性虽小,但存在)

网友C:
电工被电的可能原因为:

1、如果电笔本身有问题,测试不准确,接线端子上存留电荷,电工一接触就会挨电。

2、在切断变频器电源后,在变频器内部电容中残余电压没有得到彻底释放完毕就进行工作,变频器输出端子带有残留电压,电工接触后挨电。
3、变频器所带的一般为变频电机,电动机冷却风机一般为单独的电机,如果冷却风机的电机未断电且绝缘不好就会电到电工。

网友D:
根据已知条件分析,90KW的电机体积很大,接线端子螺母也很大,得用扳手拆线,这么大的扳手总不可能是绝缘的吧,既然用用手拿着扳手拆线不触电,可以推断出试电笔测量是正确的,电机或变频器没有残余电荷!而题中并未说电机打开接线端盖前已将断路器断开或派人把守,我认为是其他人误启动了变频器导致电工触电的! 避免触电的措施:(自己的方法,非复制内容)作为一名电工要熟记安全操作规程,穿绝缘鞋,使用专用的工具,检修电气设备时先切断电源,挂“禁止合闸,有人工作”指示牌或派专人看守,还可以设置围栏;检修电气设备时先验电后工作,为了保证试电笔的可靠性我们先在有电的电源处试一下,确认试电笔正常再进行验电,验电后挂设接地线,这个很重要,接地线可以将电缆、变压器、大容量的电机的剩余电荷排尽防止触电,同时可以防止电源突然来电造成触电事故。这样就可以安全工作了!

网友E:
1、同意1楼田丰自动化的意见,维修必须断开总开关,而且也要遵循变频器维修原则:断电后5分钟内直流回路电容上仍然存在危险电压。

 2、电工能被电到的情况很多: 针对我们施工现场简单列举些:

控制开关单P或者门控等接在零线上,导致直接接触火线。 所以维修也好,安装也好,必须弄清楚火线零线。

 我们现场为钢铁企业,铁粉随处可见,掉落在电线和开关上导致联电,务必用电笔测量先。
 三相五线制时,零线和地线必须分开处理,处理不好回导致漏保失灵。 因设备要求,进行耐压试验时,设备金属外壳须接地。否则回导致事故。

设备安装后,仔细查看开关铜排等线路上石头有短路因素,例如铜丝残渣、螺丝、接线工具等,否则有短路的可能性,之前我们现场在铜排处漏了个扳手,结果一上电扳手融化在铜排上了,后果非常严重,停车3天才处理完事。

另外,悬挂警示牌,防止误合闸是比较好的保障措施,不可忽视。

 总之,就算没有电,也要当成有电的处理。 我们现场差不多就这些比较长出得事故,期待各位继续写点。

网友E:
怎么我发的帖子版式老是不对,回车换行都没有了。。。

网友F:
我以前也被电过,不知什么原因。觉得一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G:
同意今生缘的说法,我也被变频器电过

网友H:
1  未按规定穿劳动保护。2  未拉断总共电开关。3  未对电机按规定进行放电。4   未断开电机与变频器与电机的联系。

网友I:
最简单的  我是菜鸟  我认为是变频器的电容储存的电荷 就这样简单

网友J:
1是变频器电源没有关闭,2是变频器电源关闭后没有等待5分钟以上,3是引风机可能还没有完全停止下来,电机因为剩磁成了发电机。

网友K:
1、90KW电机,停电后,就是拆掉电源线后,也要放电,因为绕组间的分部电容、绕组与机壳之间的分部电容上有很高的静电电压,而且这个电压,可以存在很长时间;

2、先放电,要相与相之间放电,也要相与地之间放电;

网友J:
对:刘志斌 关于

1、90KW电机,停电后,就是拆掉电源线后,也要放电,因为绕组间的分部电容、绕组与机壳之间的分部电容上有很高的静电电压,而且这个电压,可以存在很长时间;

2、先放电,要相与相之间放电,也要相与地之间放电;

内容的回复:

哈哈,变频器拖动电机如果是三角型接法,绕组间也会有分布电容?

网友L:
1,电工被电的可能原因为:
        A,如果电笔本身有问题,测试不准确,或是使用电笔方法不正确,如带手套或是站在绝缘板上等

        B,没有完全切断变频器电源,在变频器内部电容中残余电压没有得到彻底释放完毕就进行工作,变频器输出端子带有残留电压,对设备进行充分接地放电。
        C,没有做好防护措施,如接地桩

2,建议按规定穿劳动保护;工作时拉断总共电开关;未对电机按规定进行放电,未断开电机与变频器与电机的联系。

网友M:
电工没按规定操作。1,断开变频器电源验电(用万用表)2,用接地线连接变频器输出线对残余电压放电3,拆电机端子。我经常被电,多是大意或怕麻烦。

网友N:
我来说一句,这是由于带电的频率不是50HZ的交流电时,应该注意高频电击,频率越高,电击伤害越大,如不是数子电笔,那就得注意了,电笔的亮或不亮不能代表电路没有被电击的可能性。

网友O:
同意一楼的,是变频器上的电

网友P:
90KW的电机大概需要90平方的电缆,这么粗的电缆与大地有分布电容肯定的,尤其是变频停止后,有残余电荷,
首先分析一下
⑴若果有残余电荷的话, 由有电笔测试灯不亮,以及拿扳手拆线没感觉 判断里面没有残余电荷
⑵有人误操作,突然有人按上电源,这个也有可能!
⑶电缆与大地有分布电容,由有电笔测试灯不亮,线从接线柱上取下来,在线刚取下来的时候,电工强烈颤抖了一下,由此判断最有可能这条,电缆与大地有分布电容
措施:
⒈操作之前,一定要断开电源,尽可能把整套设备的总电源停止下来,挂指示牌,大概是:有人操作,请勿合闸 之类的
⒉操作变频维修特别要注意,一定要等 变频器电源指示灯熄灭后,用万用表测量,安全后再操作。若有残余电荷,会产生火花,请放电后再用万用表测量安全后,再进行!
⒊做为电工,安全设备应该有的,比如安全鞋那是必须的,没有的话,那老板一定是死抠!
⒋定期检查接地,是否完好!下面配个图,我公司变频器同时控制两台电机都是90KW

网友Q:
可能是电缆上的电容效应引起的吧。

要是我去做这个更换呢,断电,测电这个是必须的

后面的一个动作可能是做一根线 一头接地,另一头放在每个接线柱上几秒钟,

然后再进行拆卸。

某年某月,配电站至动力变压器的电缆刚打过绝缘,然后要在配电站端接好,

就看到了电火花现象。。。

网友R:
电笔测试前没试好坏电笔是坏的当电容没放完电所以被电了

网友S:
还有一种常见现象是:引风机由于惯性较大,  断电后风叶还在慢慢转动, 不会马上停下来, 或者风道中还有自然风流过, 带动风叶转动,所以风机处在发电状态, 端子上自然有电了。

网友T:
变频器输出回路相对某种意义上与供电线路隔离,并有大容量电容存在。在没有放尽电容电荷时就有余电的电压差,当人体碰触成为放电回路自然就形成放电电流,理所当然这个短时放电的电压差和电流超过人体感受必然触电,短时电量放尽也就好了。

楼主的阐述表明。电机内部线圈已熔断,不能形成回路造成电容电荷无法释放,当人体触碰形成放电。所以在有变频器、伺服控制电机的线路上检查、拆除电机时,要养成对线路进行放电的良好习惯。以防触电!

网友U:
既然触电,肯定有电的存在。

电有几种情况产生的:

1、供电系统的电串入,

2、电容储存的电,

3、电感储存或电磁感应的电

楼主那种情况,应该不是供电系统串入的电,当变频器输出与电机线圈连接时,停机时一般不会有电的,有电的话就是漏电就是1的情况了!

既然没有漏电,连接时自然就测不出电来,但是拆线时触电了,这个电哪里来的呢?

连接时没有电,拆了一根时有电了,这个在小电机时很少有的情况,但是对于90KW的电机就很难说了,当输出连接电机时由于电机线圈形成回路,导线各点电势为零,检测不出电,当断开时,由于电容、电感的存在,线路必然存在电场及电荷移动,产生电势,这样导线与地面存在电势差,导致触电!

为了避免这样的触电,操作时首先切断变频器的电源,拆除变频器输出端的接线(尽量不要接触接线端子),全部拆好,用电工胶布把三个输出线短接,然后再进行其他维修操作。

网友V:
这个问题很简单,我碰到过多次。电工被电的原因其实就是被变频器的电容放电所致,很多接触变频器的朋友可能没有注意一点:任何一家变频器生产厂家随机附带的《产品使用手册》中,都有“安全注意事项”这一部分。其中一条就是:应在断开电源10分钟后进行维护操作,否则有触电危险!这就是电工为什么被电的原因。至于怎样避免电击,很简单:1.彻底充分的放电,10分钟以上肯定没问题;2.每相接地放电;3.短接放电。

至于电笔为什么量不出电压和电工为什么取下线后才被电,解释如下:

变频器连上电机后,电机绕组本身就可以看做是一只很大的电感,变频器电容放出的电荷,被电机绕组吸收了去,并且电机绕组与电机外壳之间分布的电容已被接地,所以电笔量不出有电,即使电工用手碰触导线裸露部分,也不会有电击感。

网友W:
停电后让变频器充分放电是必须的,但考虑到实际情况把拆下来的每相都接地放电,短接放电是不太现实的,因为大家在工作的时候都要讲究效率吗。在我们这除了检修高压时作好充分的接地准备,在其他低压工作是做接地准备和按书本上那么全面安全防护的很少。

网友X:
引用一楼的。

主要原因是更换电机时,没有断开变频器输入电源。变频器停止工作但输出端接有电机时,变频器的漏电和感应电,通过电机绕组与电机外壳之间分布电容接地,所以测电笔测无电。解除电机接线后,人触到变频器输出端线,电流通过人体接地所以有电击感。

网友Y:
      这是由变频器输出端有漏电流引起的,此漏电流为直流,通过电机绕组流回地,由于绕组内阻很小,其直流压降很小,而绕组的电感不会产生直流压降,故此时用试电笔测电机接线端是测不出电压的。但如将电机的接线与变频器输出断开且拿在手中的一瞬间,由于绕组里的漏电流将保持断开前的电流值不变流入人体(电感的换路特性决定的),由于人体的电阻很大,必然产生很高的电压,使“电工强烈颤抖了一下————他居然被电了!!!”。

网友Z:
我觉得测试有没有电,不能只用测试电笔,应当再用万用表测试才行,要确保万无一失,我觉得应当是变频器电容没有完全放电完成!

网友Y:
补充27楼:更换电机时,没有断开变频器输入电源。变频器停止工作但输出端接有电机,此时虽然变频器的功率管截止,但仍有十几毫安的直流漏电流流过电机绕组到地。由于绕组内阻很小,其直流压降很小,而绕组的电感不会产生直流压降,故此时用试电笔测电机接线端是测不出电压的。但如将电机的接线与变频器输出断开且拿在手中的一瞬间,由于绕组与人体电阻形成回路,绕组里的漏电流将保持断开前的电流值不变流入人体(电感的换路特性决定的),由于人体的电阻很大,必然产生很高的电压,使“电工强烈颤抖了一下————他居然被电了!!!”。

网友D:
看到楼上的许多的朋友的回答,我想问一下90KW那样大的电机,用扳手拆线没被电到怎样解释???扳手是铁的吧!既然用扳手拆线没被电到,怎么可能是绕组、电容什么的放电?

网友AA:
个人认为:一是电工的试电笔有问题,90kw引风机在制动时会产生长时间的自感应电动势,也就是相当于发电状态,电工被电到也就不足为奇了。

网友AB:
引用 网友B:
电工被电的所有可能原因,列举如下:1、由于电动机功率比较大,电压来自电动机绕组自感电动势电压。拆卸一相后通过其他两项窜通过来;2、如果电笔本身为良好,测试是否带电时,测量点可能接地;3、切断变频器电源后,变频器内部电容中残余电压没有得到彻底释放完毕;4、操作过程中,电工人员佩戴手表、饰品等物件;5、电动机冷却风机电源或制动电源(如有的话)没有断开;6、难道电笔本身是坏的,或者氖灯亮度不够,电工大意(可能性虽小,但存在)

正解

网友AC:
偶师傅在检测设备是否有电时不是使用测电表而是使用万用表,因为正常使用中的电笔只能测量交流电而不能测量直流电,用电笔测试没电,是证明没有交流电,但此时是否有直流电呢这个用电笔是测试不出来的。电机的绕组线圈在直流电情况下出现的电阻值很小如果人在拆线过程中虽然接触到直流电触电,但是人体电阻远远大于电机绕组线圈电阻,所以接线处的电流是通过绕组另一端的线缆构成回路而不是人体与大地放电,如果拆卸完线缆后人手拿着接线此时,原有的绕组回路被切断,直流电通过人体进入大地,造成人体触电。

产生直流电的原有有变频器内电容产生的原因,也有感应电漏电可能,还有电机绕组突然产生的电感,总之就是拆线中人体电阻大于原回路电阻人体处于安全状态,拆线后人体作为导体造成直流电对地放电人触电,而用测电表不能够检测直流电所以造成线缆无电的假象。

网友AD:
我也被电过。后来研究下,原来是变频器存了部分能量变得电压很高。

网友AE:
本贴系本人原创,现场分析:一,再初级的电工也知道先停掉变频器再更换电机,并且更换时变频器不能启动,首先应该排除变频器误操作启动这个原因,即使变频器误操作启动了,因为拆掉一相电机线,变频器也会报警输出缺相停掉;

二,再者,排除变频器停止中,变频器电容放电导致的电工触电,因为变频器停止中,电容是靠停止时转动的散热风扇继续转动和内部启动充电电阻来放电的,停止下来后,即使电容有电也不会再输出至电机,如果你去触摸变频器的中间直流母线倒是会触电;

三,还有排除电笔测量不出直流电的可能,电笔的构造,一个大电阻和一个灯泡,交直流都可以测量;

四,所谓电缆的对地电容放电也是不存在的,电缆的集肤效应,加上变频器的IGBT高开关频率,使得电缆过长时存在明显的对地漏电现象,但不会停掉变频器后,电缆上还有电荷储存到能电人的情况,

综合以上分析,我认为电工是这么被电的,90KW电机,应该是三角形接法了吧,变频器停掉了,电工打开电机盒盖,用电笔测量一个端子无电压,这个时候风机因为风的缘故旋转着,像个发电机,只是因为转速低,电机电缆又是三角形接法,所以测量的接线端子电压低,没有使得电笔的灯泡发亮,电工也感觉不到触电,等到电工拆掉一相,破坏了三角形接法,使得拆掉的这相电压突然升高了2倍,达到了使电工触电的电压,电工才觉得触电了,建议电工以后工作时,除了安全规章的规定外,用地线把要更换的部件都良好接地。

网友AF:
引用 网友AE:

本贴系本人原创,现场分析:一,再初级的电工也知道先停掉变频器再更换电机,并且更换时变频器不能启动,首先应该排除变频器误操作启动这个原因,即使变频器误操作启动了,因为拆掉一相电机线,变频器也会报警输出缺相停掉;

二,再者,排除变频器停止中,变频器电容放电导致的电工触电,因为变频器停止中,电容是靠停止时转动的散热风扇继续转动和内部启动充电电阻来放电的,停止下来后,即使电容有电也不会再输出至电机,如果你去触摸变频器的中间直流母线倒是会触电;

三,还有排除电笔测量不出直流电的可能,电笔的构造,一个大电阻和一个灯泡,交直流都可以测量;

四,所谓电缆的对地电容放电也是不存在的,电缆的集肤效应,加上变频器的IGBT高开关频率,使得电缆过长时存在明显的对地漏电现象,但不会停掉变频器后,电缆上还有电荷储存到能电人的情况,

综合以上分析,我认为电工是这么被电的,90KW电机,应该是三角形接法了吧,变频器停掉了,电工打开电机盒盖,用电笔测量一个端子无电压,这个时候风机因为风的缘故旋转着,像个发电机,只是因为转速低,电机电缆又是三角形接法,所以测量的接线端子电压低,没有使得电笔的灯泡发亮,电工也感觉不到触电,等到电工拆掉一相,破坏了三角形接法,使得拆掉的这相电压突然升高了2倍,达到了使电工触电的电压,电工才觉得触电了,建议电工以后工作时,除了安全规章的规定外,用地线把要更换的部件都良好接地。

网友AG:
引用 网友AE:
本贴系本人原创,现场分析:一,再初级的电工也知道先停掉变频器再更换电机,并且更换时变频器不能启动,首先应该排除变频器误操作启动这个原因,即使变频器误操作启动了,因为拆掉一相电机线,变频器也会报警输出缺相停掉;

二,再者,排除变频器停止中,变频器电容放电导致的电工触电,因为变频器停止中,电容是靠停止时转动的散热风扇继续转动和内部启动充电电阻来放电的,停止下来后,即使电容有电也不会再输出至电机,如果你去触摸变频器的中间直流母线倒是会触电;

三,还有排除电笔测量不出直流电的可能,电笔的构造,一个大电阻和一个灯泡,交直流都可以测量;

四,所谓电缆的对地电容放电也是不存在的,电缆的集肤效应,加上变频器的IGBT高开关频率,使得电缆过长时存在明显的对地漏电现象,但不会停掉变频器后,电缆上还有电荷储存到能电人的情况,

综合以上分析,我认为电工是这么被电的,90KW电机,应该是三角形接法了吧,变频器停掉了,电工打开电机盒盖,用电笔测量一个端子无电压,这个时候风机因为风的缘故旋转着,像个发电机,只是因为转速低,电机电缆又是三角形接法,所以测量的接线端子电压低,没有使得电笔的灯泡发亮,电工也感觉不到触电,等到电工拆掉一相,破坏了三角形接法,使得拆掉的这相电压突然升高了2倍,达到了使电工触电的电压,电工才觉得触电了,建议电工以后工作时,除了安全规章的规定外,用地线把要更换的部件都良好接地。

--------------------------------------------------------------------------------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50MP)1名:

  田丰自动化        tfzdhsb

二等奖(10MP)3名:

wyb2866255        wyb2866255

今生缘        zwl763824690

hzhpl        hzhpl

三等奖(30积分)10名:

Smile        lyc19730508

QHDTHL        QHDTHL

hijosengongkong        hijosengongkong

CLQ384082729        CLQ384082729

阿水        qsm78

ckong        ckong

最多两年        flyyu2000

时空        fuhuafeng72

战清石        战清石

青岛黄工        dingdan258

网友U:
我的积分怎么还没有到账???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的积分怎么还没有到账???

1、 52期暂时还没发放,估计这两天就搞定。

2、 如有疑问需要咨询,也可以发到《论坛活动MP和积分未发放的投诉贴》中: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11/2010112522024800001-1.shtml

网友AH(2011-12-23):
电动机功率比较大,电动机是引风机------风机扇叶有可能呗风带动一直在旋转,相当于发电机了,绕组自感电动势电压,原本本三相平衡感应电压矢量相抵也无关紧要,拆卸一相后感应电通过其他两相窜通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