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造成直线电机飞车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11-10-18):
经常看到直线电机会飞车

想知道造成直线电机飞车原因有哪些?

干扰会吗 ?具体怎样的干扰,导致飞车的原理,烦请告知。

网友A:
使用中飞车,还是调试中飞车?

接线导致的位置或速度反馈相位反转,引起正反方馈飞车。

电子换相安装等导致的电角度反转,造成出力反转,引起速度外环正反馈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