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PLC电镀程式中设置滴水时间?

楼主(2011-10-18):
RT请问如何在PLC电镀程式中设置滴水时间?

网友A:
可以用计时器啊。循环计时。时间可调的话,就用寄存器。

网友B:
有触摸屏么?有的话,就变得比较简单了。

网友C:
1、花八九百块钱就可以买个过得去的触摸屏。

2、实在怕花钱,就花两三百块买个文本显示器。

3、实在不花钱,而PLC有模拟电位器,就用它。

网友D:
不怕麻烦 可以经常修改程序  呵呵